一个单片机定时器控制可调频率和占空比的pwm波,仿真出来pwm端口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

楼主(2018-09-04):
程序自己模仿的  可是仿真出来pwm端口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 想问问是什么问题

电路原理图如下: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LL  65536     //定时器工作方式1时,最大基数长度 65536;
#define  F_osc 12000000    //晶振频率12M;
sbit s1=P3^2;//上调频率(500-9500hz)
sbit s2=P3^3;
sbit s3=P3^4;//上调占空比(0.1-0.9)
sbit s4=P3^5;
sbit pwm=P1^0;
int  i=0,q=0.5,f=500;//设置初值占空比0.5 频率0.5khz
void delay(uchar t);          //延时函数,用于按键去抖;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用于定时器的初始化;
void key_scan();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timer0;
void delay(uchar t);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a,b;
     while(t--)             //每个脉冲为1us
      {
       for(a=0;a<100;a++)
        for(b=0;b<100;b++);
      }
   }
void key_scan()
   {
     delay(4);

     if(!s1)
     {
       f=f+500;;
       {
                                 if(f>9500)
         f=500;
                         }
      }

    if(!s2)
                {
                f=f-500;
                        {
                        if(f<500)
                                f=9500;
                        }
                }

                if(!s3)
                {
                q=q+0.1;
                        {
                                if(q>0.9)
                                q=0.1;
                        }
                }
                if(!s4)
    {
                        q=q-0.1;
      {
                        if(q<0.1)
                                q=0.9;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R0=1;
      TH0=(65536-(10000*(double (1/f)))/256;
      TL0=(65536-(10000*(double (1/f)))%256;
                        i++;
                        if(i<=100*q)
      pwm=1;
                        if(100*q<i<=100)
                        pwm=0;
                        if(i>100)
                        i=0;

void init()
    {
      TMOD=0x01;
      ET0=1;
      EA=1;
      TR0=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_scan();
}
}

网友A:
pwm=0的部分你好像没有写。。。                                                                                                    看这个 对照一下#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P0_0=P0^0;   sbit   P0_1=P0^1;    sbit   P0_2=P0^2;   sbit   P0_3=P0^3;   sbit   P0_4=P0^4;   sbit   P2_0=P2^0;   sbit   P2_1=P2^1;   sbit   P2_2=P2^2;   sbit   P2_3=P2^3;   sbit   P2_4=P2^4;   sbit   P3_4=P3^4;        uchar   time=0;      uchar   period=30;      uchar   high=10;    uchar   th0=0;   uchar   tl0=1;   bit    dir;           void dealy()   {    uchar i;    for(i=0;i<100;i++);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0xfc;     /*¶¨ê±Æ÷3õÖμÖØ×°ÔØ*/                TL0=0x18;                          time++;                          P3_4=~P3_4;         if(dir==1)           {                                                  if(time==high)   /*¸ßμçƽ3ÖDøê±¼ä½áêø£¬±äμí*/                   P2_0=th0;                 /*¾-1y·′ÏàÆ÷·′Ïà*/                                                                       else   if(time==period)     /*ÖüÆúê±¼äμ½£¬±ä¸ß*/                          {   time=0;                              P2_0=tl0;                /*¾-1y·′ÏàÆ÷·′Ïà*/                                                                                                    }                                           }                  else          if(time==high)   /*¸ßμçƽ3ÖDøê±¼ä½áêø£¬±äμí*/                                            P2_1=th0;                 /*¾-1y·′ÏàÆ÷·′Ïà*/                                                                            else   if(time==period)     /*ÖüÆúê±¼äμ½£¬±ä¸ß*/                          {   time=0;                              P2_1=tl0;                /*¾-1y·′ÏàÆ÷·′Ïà*/                                                                          }                      }      void   main()      {                     P0=0x00;                 P2=0x00;          TMOD=0x01;   /*¶¨ê±Æ÷0·½ê½1*/            TH0=0xfc;     /*¶¨ê±Æ÷×°ÔØ3õÖ죬éèÖÃÂö3åDÅoÅμÄÕ¼¿Õ±èÎa1£ˉ5*/            TL0=0x18;                                     ET0=1;   /*¿a¶¨ê±Æ÷0ÖD¶Ï*/            TR0=1;    /*Æô¶ˉ¶¨ê±Æ÷0*/                                      while(1)             {                         if(P0_0==1)                 EA=1;     /*¿aCPUÖD¶Ï*/                           if(P0_1==1)                         EA=0;         /*1ØCPUÖD¶Ï*/                          if(P0_2==1)                         {                         dir=~dir;  /*×aÏò¿ØÖÆ*/                         while(P0_2!=0)                         {};                          }                          if(P0_3==1)                         {                           high++;                          if(high==30)                          high=0;                         while(P0_3!=0)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0的部分你好像没有写。。。                                                                        ...

pwm=0我放到中断里面了 在后面。我是一个个定时器控制的频率和占空比

楼主:
急啊  有没有人能回答一下

网友B:
q变量设置的不对,q变量在定义中设置成了int型,应该设置成float 或 double型。改下试试

网友C:
int  i=0,q=0.5,f=500;//设置初值占空比0.5 频率0.5khz  这里 q为整型  所以 q一直为0

网友C:
  int  i=0,q=0.5,f=500;//设置初值占空比0.5 频率0.5khz  //这里q为整型 所以 之后的q 一直为0

                      if(100*q<i<=100)  //这里有 语法错误  应该 是 if (100*q<i && i<=100)
给楼主个建议  按键 消抖 别用延时 用几毫秒查键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如果连续多次判定检测为按下则按键确认为按下

网友D:
q变量设置的不对,q变量在定义中设置成了int型,应该设置成float 或 double型。

网友E:
q设置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