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器必须把空行删掉的神奇BUG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9-04):
有时候明明删掉了一行留着空行,但是编译写到卡里就是没有变化,必须把空行删掉才起作用,哪位大神能给解释一下?

网友A:
能编译就该没问题。中文和全角和不可见字符可能会导致不能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编译就该没问题。中文和全角和不可见字符可能会导致不能编译。

有时候调试的时候会有的行不显示绿色,也不执行,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