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小白,求问学好单片机的关键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18-09-05):
51小白,求问学好单片机的关键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
这个要回答,涉及的方面太广了。
我要告诉你的是,从头学起的话,基础非常重要,单片机的每个部件到底有什么特性,需要理解透彻。
单片机的外围器件很多,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
需要学好英语,尤其是电子专业英语,很多相关资料都是英文的。
从一个点出发,比如最开始点亮一个LED小灯,I/O口直接驱动行不行呢?为什么? 你需要详细了解所使用的单片机的I/O口到底高电平能输出多大电流,低电平能输出多大电流,对IO口电压有什么影响,LED小灯的特性又是怎样的?多大电流能亮,电压电流特性是怎样的,为什么别人的电路中要加个电阻,不加又会怎样? 等等,就是要摸透哪怕一个非常简单的电路。
很多知识举一反三,日子久了,你就由一无所知到慢慢熟悉,最后到精通,然后是创造。
祝你成功。

网友B:
感觉到是学好c语言,有内部的寄存器吧

网友C:
多练习,找到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