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焊接一个简单的NE5532低通滤波器

楼主(2018-09-05):
首先,咱们找到一个可用的电路图,电路中的运放芯片用NE5532,电源采用双12V进行供电

按照电路,小编一开始选择从底面开始焊接,因为这样比较直观一点,也不会太难看。这样的特点是焊接容易且检查电路十分方便

这是焊接好后的作品,为了美观一些,小编把接线端子放置到了后面

这是另一面,后面的元器件比较少,有几根跳线

换个角度看,可以发现元器件朝的是上面,以贴片的方式焊接

最后是接上电源测试,接上低音喇叭就可以震撼了!

最后附上电路图和印刷电路图,格式PDF

网友A(2019-08-09):
低音效果怎么样,是纯低音吗

网友B(2019-09-13):
效果怎么样?有没有试过!

网友C: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在 这种洞洞板上 焊  元器件少还好说  但是元器件多了就不行了  请问你这个 是有什么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