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AP之bootloader源码协议采用YMODEM

楼主(2018-09-05):
STM32 IAP之bootloader  协议采用YMODEM:
分bootloader工程和IAP工程代码。

* 本例程在 奋斗版STM32开发板V2,V2.1,V3,V5,MINI上调试通过
*
* 文件名: main.c
* 内容简述:
*
*    演示通过串口1显示ADC1的11通道的测量结果
*    辅助软件:PC机上需要运行串口调试助手软件。

    基于MDK版本:        3.8
    基于官方外设库版本: 3.5
*
* 文件历史: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1设计要求
利用ADC的第11通道对开发板输入的电压值作AD转换,采用连续转换模式,转换结果通过DMA通
道1读取。ADC转换的结果,每间隔1秒钟向串口发送一次。

2 硬件电路设计

在开发板上通用I/O口PC.01与XS8的14脚相连,将PC.01映射到ADC第11通道,即可实现利用

ADC_IN11
对输入电压作AD转换。

3软件程序设计
    根据设计任务要求,软件程序主要包括:
    (1)    配置GPIO口,将PC.01配置为ADC的第11采样通道;将配置GPIO中PA.09和PA.10根

引脚为串口输入输出。
    (2)    设置ADC,将ADC_IN11设置为连续转换模式;
    (3)    配置DMA通道1用于ADC_IN14传输转换的结果;
    (4)    配置串口及相关发送功能;
    (5)    每隔1S向串口输出AD转换结果。

4 运行过程
(1)    使用Keil uVision3 通过JLINK仿真器连接开发板,使用串口线,连接实验板
上的UART1(XS5)和PC机的串口,打开实验例程目录下的STM32-FD-ADC.Uv2例程,编译链接工程;
(2)    在PC机上运行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串口通信程序(波特率115200、1位停止位、无校验

位、无硬件流
控制);或者使用其它串口通信程序;
(3)    点击MDK 的Debug菜单,点击Start/Stop Debug Session;
(4)    可以看到串口输出数值不断变化,正常显示结果如下所示。

usart1 print AD_value --------------------------
The current AD value = 2096
The current AD value = 2096
The current AD value = 2048
The current AD value = 2087
The current AD value = 2112
The current AD value = 2112
The current AD value = 2003
The current AD value = 1998
The current AD value = 1999
The current AD value = 2092
The current AD value = 2048
The current AD value = 2051
The current AD value = 2056
The current AD value = 2048
The current AD value = 2048
The current AD value = 2096
The current AD value = 2001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adc.h"
#include "stm32f10x_dma.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include "stm32f10x_flash.h"
#include "misc.h"
#include  <stdarg.h>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define FLASH_IAP_ADDR                0x08000000          //iap程序起始地址(存放在FLASH)

#define LED1   GPIO_Pin_5
#define LED2   GPIO_Pin_6
#define LED3   GPIO_Pin_3

static unsigned long ticks;
unsigned char Clock1s;

vu16 ADC_ConvertedValue;

typedef  void (*iapfun)(void);
iapfun jump2iap;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1_Init(void);
void USART_OUT(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Data,...);
void LED_Configuration(void);
void KEY_Configuration(void);
void iap_jump(u32 iapxaddr);

/****************************************************************************
* 名    称:int main(void)
* 功    能:主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
****************************************************************************/
int main(void)
{
        static  _Bool flag_ledtoogle=0;
  RCC_Configuration();                     //设置内部时钟及外设时钟使能
        LED_Configuration();
        KEY_Configuration();
  Usart1_Init();                             //串口1初始化
  ADC_Configuration();                                 //ADC初始化
  USART_OUT(USART1,"\r\n USART1 print AD_value -------------------------- \r\n");
  while(1)
  {
           if (ticks++ >= 900000)
                {        //间隔时间显示转换结果
                        ticks   = 0;
                        Clock1s = 1;
                        flag_ledtoogle^=1;
                }
                if(flag_ledtoogle)
                {
                                GPIO_ResetBits(GPIOB, LED1);  //熄灭LED0-3
                }
                else
                {
                                GPIO_SetBits(GPIOB, LED1);  //熄灭LED0-3
                }
         if (Clock1s)
                 {
                                Clock1s = 0;

                                USART_OUT(USART1,"The current AD value = %d \r\n", ADC_ConvertedValue);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5)  == 0x00)
                 {
                                iap_jump(FLASH_IAP_ADDR);
                 }
  }
}
//=============================================================================================
//函数名称: void iap_jump(u32 iapxaddr)
//输入参数: appxaddr:用户代码起始地址.
//输出参数:
//返回值  :
//功能描述: 跳转到IAP
//注意事项: void
//=============================================================================================
void iap_jump(u32 iapxaddr)
{
        if(((*(vu32*)iapxaddr)&0x2FFE0000)==0x20000000)        //检查栈顶地址是否合法.0x20000000是sram的起始地址,也是程序的栈顶地址
        {
//                printf("ok\r\n");
                //Delay_Ms(10);
                jump2iap=(iapfun)*(vu32*)(iapxaddr+4);                //用户代码区第二个字为程序开始地址(复位地址)
        //        MSR_MSP(*(vu32*)iapxaddr);                                        //初始化APP堆栈指针(用户代码区的第一个字用于存放栈顶地址)
                __set_MSP(*(__IO uint32_t*) iapxaddr);
                jump2iap();                                                                        //跳转到APP.
        }
        else
        {
//                printf("iap program loss,please check\r\n");
        }
}
/*******************************************************************************
  * @函数名称        KEY_Configuration
  * @函数说明   按键初始化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返回参数   无
*******************************************************************************/
void KEY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配置按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称        LED_Configuration
  * @函数说明   配置使用LED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返回参数   无
*******************************************************************************/
void LED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使能LED所在GPIO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初始化LED的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1;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 LED1);  //熄灭LED0-3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ENABLE);
          //初始化LED的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2 | LED3;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D, LED2 | LED3);  //熄灭LED0-3
}

/****************************************************************************
* 名    称: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功    能:ADC 配置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设置AD模拟输入端口为输入 1路AD 规则通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使能DMA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通道1的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DMA传送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传送方向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传送内存大小,1个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传送内存地址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ADC1转换的数据是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传送的目的地址是16位宽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循环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允许DMA1通道1传输结束中断 */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DMA_IT_TC, ENABLE);

        //使能DMA通道1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ADC配置
        /* ADC转换时间: ─ STM32F103xx增强型产品:时钟为56MHz时为1μs(时钟为72MHz为1.17μs)
        ADC采样范围0-3.3V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设置ADC的时钟为72MHZ/6=12M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1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扫描模式(多通道)还是单次(单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连续模式,还是单次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规定了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这个数目的取值范围是1到16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规则模式通道配置]*/

        //ADC1 规则通道配置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通道11采样时间 55.5周期

        //使能ADC1 DMA
        ADC_DMA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
        ADC_Cmd(ADC1, ENABLE);

        // 初始化ADC1校准寄存器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检测ADC1校准寄存器初始化是否完成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开始校准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检测是否完成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1转换启动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
* 名    称: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功    能:系统时钟配置为72MHZ, 外设时钟配置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SystemInit();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RCC_APB2Periph_GPIOE , ENABLE);
}

/****************************************************************************
* 名    称:void Usart1_Init(void)
* 功    能:串口1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Usart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USART1 , ENABLE);         //使能串口1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LCD背光控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3);                                      //LCD背光关闭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USART1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USART1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复用开漏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端口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速率115200bps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位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停止位1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无硬件流控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 Configure USART1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配置串口参数函数
   /* Enable th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
                整形数据转字符串函数
        char *itoa(int value, char *string, int radix)
                radix=10 标示是10进制        非十进制,转换结果为0;

            例:d=-379;
                执行        itoa(d, buf, 10); 后

                buf="-379"
**********************************************************/
char *itoa(int value, char *string, int radix)
{
    int     i, d;
    int     flag = 0;
    char    *ptr = string;

    /* This implementation only works for decimal numbers. */
    if (radix != 10)
    {
        *ptr = 0;
        return string;
    }

    if (!value)
    {
        *ptr++ = 0x30;
        *ptr = 0;
        return string;
    }

    /* if this is a negative value insert the minus sign. */
    if (value < 0)
    {
        *ptr++ = '-';

        /* Make the value positive. */
        value *= -1;
    }

    for (i = 10000; i > 0; i /= 10)
    {
        d = value / i;

        if (d || flag)
        {
            *ptr++ = (char)(d + 0x30);
            value -= (d * i);
            flag = 1;
        }
    }

    /* Null terminate the string. */
    *ptr = 0;

    return string;

} /* NCL_Itoa */
/****************************************************************************
* 名    称:void USART_OUT(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Data,...)
* 功    能:格式化串口输出函数
* 入口参数:USARTx:  指定串口
                        Data:   发送数组
                        ...:     不定参数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格式化串口输出函数
                "\r"        回车符           USART_OUT(USART1, "abcdefg\r")
                        "\n"        换行符           USART_OUT(USART1, "abcdefg\r\n")
                        "%s"        字符串           USART_OUT(USART1, "字符串是:%s","abcdefg")
                        "%d"        十进制           USART_OUT(USART1, "a=%d",10)
* 调用方法:无
****************************************************************************/
void USART_OUT(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Data,...){

        const char *s;
    int d;

    char buf[16];
    va_list ap;
    va_start(ap, Data);

        while(*Data!=0){                                                          //判断是否到达字符串结束符
                if(*Data==0x5c){                                                                          //'\'
                        switch (*++Data){
                                case 'r':                                                                  //回车符
                                        USART_SendData(USARTx, 0x0d);

                                        Data++;
                                        break;
                                case 'n':                                                                  //换行符
                                        USART_SendData(USARTx, 0x0a);
                                        Data++;
                                        break;

                                default:
                                        Data++;
                                    break;
                        }

                }
                else if(*Data=='%'){                                                                          //
                        switch (*++Data){
                                case 's':                                                                                  //字符串
                        s = va_arg(ap, const char *);
                        for ( ; *s; s++) {
                            USART_SendData(USARTx,*s);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C)==RESET);
                        }
                                        Data++;
                        break;
                    case 'd':                                                                                  //十进制
                        d = va_arg(ap, int);
                        itoa(d, buf, 10);
                        for (s = buf; *s; s++) {
                            USART_SendData(USARTx,*s);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C)==RESET);
                        }
                                        Data++;
                        break;
                                default:
                                        Data++;
                                    break;
                        }
                }
                else USART_SendData(USARTx, *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C)==RESET);
        }
}
/******************* (C) COPYRIGHT 2013 奋斗STM32 *****END OF FILE****/

//=======================================Copyright(c)===========================================
//                                                                                         Auto Code Making Company
//                                                                                        Auto Code Department
//                                                                                                CopyRight Private
//-------------------------------------------------FileMessage------------------------------------
//FileName          main.c
//Author         yanggang
//Creation Time

//Description
//-----------------------------------------------当前版本修订----------------------------------
//修改人
//版        本
//修改日期
//Description
//=============================================================================================

/*******************************************************************************
** 文件名:                 mian.c
** 功能:                USART初始化和RCC设置,然后从common.c中执行主菜单
** 相关文件:        stm32f10x.h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common.h"
/* 类型声明 ------------------------------------------------------------------*/
/* 宏 ------------------------------------------------------------------------*/
#define LED0   GPIO_Pin_0
#define LED1   GPIO_Pin_1
#define LED2   GPIO_Pin_2
#define LED3   GPIO_Pin_3
/* 变量 ----------------------------------------------------------------------*/
extern pFunc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extern uint32_t JumpAddress;

/* 函数声明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void LED_Configuration(void);
static void IAP_Init(void);
void KEY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函数功能 ------------------------------------------------------------------*/

/*******************************************************************************
  * @函数名称        main
  * @函数说明   主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返回参数   无
*******************************************************************************/
int main(void)
{
    //Flash 解锁
    FLASH_Unlock();
    LED_Configuration();
    //配置按键
    KEY_Configuration() ;
    IAP_Init();
    //按键是否按下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5)  == 0x00)
    {
        //假如USER1按键按下
        //执行IAP驱动程序更新Flash程序

        SerialPutString("\r\n======================================================================");
        SerialPutString("\r\n=                                                                    =");
        SerialPutString("\r\n=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Application  (Version 1.0.0)        =");
        SerialPutString("\r\n=                                                                    =");
        SerialPutString("\r\n======================================================================");
        SerialPutString("\r\n\r\n");
        Main_Menu ();
    }
    //否则执行用户程序
    else
    {
        //判断用户是否已经下载程序,因为正常情况下此地址是栈地址。
        //若没有这一句的话,即使没有下载程序也会进入而导致跑飞。
        if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SerialPutString("Execute user Program\r\n\n");
            //跳转至用户代码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初始化用户程序的堆栈指针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else
        {
            SerialPutString("no user Program\r\n\n");
        }
    }

    while (1)
    {
    }
}

/*******************************************************************************
  * @函数名称        LED_Configuration
  * @函数说明   配置使用LED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返回参数   无
*******************************************************************************/
void LED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使能LED所在GPIO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 ENABLE);
    //初始化LED的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0 | LED1 | LED2 | LED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E,  LED2 | LED3);  //熄灭LED0-3

}

/*******************************************************************************
  * @函数名称        KEY_Configuration
  * @函数说明   按键初始化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返回参数   无
*******************************************************************************/
void KEY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配置按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称        GPIO_Configuration
  * @函数说明   配置使用USART1的相关IO管脚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返回参数   无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配置 USART1 Tx (PA.09) 作为功能引脚并上拉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 USART1 Tx (PA.10) 作为功能引脚并是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称        IAP_Init
  * @函数说明   配置使用IAP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返回参数   无
*******************************************************************************/
void IAP_Init(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1 配置 ------------------------------------------------------------
         USART1 配置如下:
          - 波特率      = 115200 baud
          - 字长        = 8 Bits
          - 一个停止位
          - 无校验
          - 无硬件流控制
          - 接受和发送使能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使能 USART1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
  * @函数名称        Delay
  * @函数说明   插入一段延时时间
  * @输入参数   nCount: 指定延时时间长度
  * @输出参数   无
  * @返回参数   无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 nCount != 0; nCount--);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函数名称        assert_failed
  * @函数说明   报告在检查参数发生错误时的源文件名和错误行数
  * @输入参数   file: 源文件名
                                  line: 错误所在行数
  * @输出参数   无
  * @返回参数   无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用户可以增加自己的代码用于报告错误的文件名和所在行数,
       例如:printf("错误参数值: 文件名 %s 在 %d行\r\n", file, line) */

    //死循环
    while (1)
    {
    }
}
#endif

/*******************************文件结束***************************************/

网友A(2019-08-27):
参考一下。

网友B(2020-02-26):
谢谢分享,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