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角函数的角度A怎么计算?

楼主(2018-09-05):
角度A怎么计算,计算公式。

楼主:
已知a,b

网友A:
tanA = a/b
A = arctan (a/b)

网友B:
用反三角函数可求出A的值,A= tan-1(a/b)= tan-1(4.7646/6.477)=36.3388
用EXCEL计算反三角函数时=DEGREES(ATAN(4.7646/6.477))=36.3388

网友C:
已知a,b的话就可以求出tanA=a/b,然后求反正切A = arctan (a/b),就可以算出来了

网友D:
math.h  库函数 有反三角函数解法
函数原型:     double asin(double x);
函数功能:     计算sin^-1(x)的值.反正弦值函数

函数原型:     double acos(double x);
函数功能:     计算cos^-1(x)的值,反余弦函数

函数原型:     double atan(double x);
函数功能:     计算tan^-1(x)的值.

函数原型:     double atan2(double x,double y);
函数功能:     计算tan^-1/(x/y)的值.求x/y的反正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