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12V200W和24V450W的电机供电应选多大功率的电源 各位大哥进来一下

楼主(2018-09-05):
我原来给电机供电用的是电瓶   我现在想用220v电源经过变压后给电机供电   (12V200W和24V450W的电机)
图片里的变压器应该选哪个好

网友A:
直流电机的启动电流远大于正常运转电流,普通开关电源不适用于大功率直流电机。

网友B:
最好是用 1.5倍功率以上的变压器电源,过载能力秒杀开关电源

网友C:
选择电源要考虑以下两方面因素:1、电机在启动时的电流很大,是正常运转时的2-3倍。2、商家销售的电源,所标的功率会打折扣。我之前购买的12V 2A电源,实际只有1A,商家狡辩称最大电流是2A。为了电源能长时间稳定工作,在选择电源时,要有一定的冗余。12V200W的建议选择12V500W以上的电源,24V500W建议选择24V1000W以上的电源。宁可当初购买多花点钱,以后可以省心。如果想省钱购买功率小的,若是以后发生故障,那就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