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板串口通信工程 简单上下位机通信_C版

楼主(2018-09-05):
简单上下位机通信_C版

/**********************
文件名称:uart.c
作者:甘祥
说明:串口通信例程测试
修改记录:
***********************/

/**********************
基于STC15F2K60S2系列单片机C语言编程实现
使用如下头文件
***********************/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achine_Focs 11059200L        //晶振频率
#define BAUD1 9600                                //波特率
#define  NMAX_KEY 100                   //按键抖动次数

sbit Key1 = P3^2 ;                                //启动发送
sbit Key2 = P3^3 ;                                //数字减少
sbit Key3 = P1^7 ;                                //数字增加
sbit LED_SEL=P2^3;

uchar G_count;
uchar display;                                   //显示发送数据

uint Key1_count;                           //按键1计数
uint Key2_count;                           //按键2计数
uint Key3_count;                           //按键3计数
uint Key_count;                                   //按键总的抖动次数
bit flg_1ms;                                   //1ms的标志
bit Key1_C;/*key1当前的状态*/
bit Key1_P;/*key1前一个状态*/
bit Key2_C;/*key2当前的状态*/
bit Key2_P;/*key2前一个状态*/
bit Key3_C;/*key3当前的状态*/
bit Key3_P;/*key3前一个状态*/

/*收发显示数据相关*/
bit Uart1_Sendbusy = 0 ;
unsigned char display,flag;
uchar duanx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显示0-f

/**********************
函数名称:Timer0
功能描述:定时器0的中断响应函数        ,定时100us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5-1000)/256;           //定时器初始值
        TL0=(65535-1000)%256;
        G_count++;
        if(G_count==10)            //中断10次对应1ms
        {
                G_count=0;
                flg_1ms=1;
        }
    flag++;
        if(flag==2)
        flag=0;
        P0=0;
        switch(flag)
        {
        case 0:        P2=0x00;P0=duanxuan[display/16];break;
    case 1: P2=0x01;P0=duanxuan[display%16];break;
        }
}

/****************************************************************************
*Uart1_Init()
*初始化串口1的相关设置,设定串口的波特率等
***************************************************************/
void Uart1_Init(void)
{
        AUXR=0X80;        //辅助寄存器 此时定时器0的速度是传统的12倍,不分频
        SCON|=0X50; //允许接收
        TL1=(65536-(Machine_Focs/4/BAUD1));
        TH1=(65536-(Machine_Focs/4/BAUD1))>>8;
        AUXR|=0X40;        //辅助寄存器 此时定时器1的速度是传统的12倍,不分频
        RI=0;                 //接收中断标志位
        TI=0;                 //发送中断标志位
        TR1=1;                 //启动定时器1
        ES=1;                 //串口中断允许位
        EA=1;                 //总中断允许位
        PS = 1 ;        //串口1中断高优先级
}
/*****************************************************************************
*SendComData(INT8U)
*发送单个字符给UART1以发送到PC机
*如果需要奇偶校验则此处需要修改
*入口参数:dat,需要发送的八位数据
******************************************/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
{
        while(Uart1_Sendbusy);
        Uart1_Sendbusy=1;
        SBUF=dat;
}

/********************************************************************************************
*Uart1()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1_fun()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接受完数据后 RI自动制1
        {
                RI=0;
                display=SBUF;
        }

        if(TI)                    //发送完数据后 RI自动制1
        {
                TI=0;
                Uart1_Sendbusy=0;
        }
}
/**********************
函数名称:Init
功能描述:完成各部分功能模块的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注:
***********************/
void Init()
{
        /************* **系统初始化 *******************/
        //推挽模式
        P3M0=0x00;
        P3M1=0x00;
         P2M0=0xff;
           P2M1=0x00;
    P0M0=0xff;
    P0M1=0x00;

        TMOD=0x01;//定时器0,方式1
        ET0=1;//开启定时器中断
         TH0=(65535-1000)/256;
        TL0=(65535-1000)%256;
        TR0=1;//启动定时器

        Uart1_Init();        //外部中断:低优先级

        display = 0x00;
        LED_SEL=0;
        flg_1ms=0;

        /*初始化所有按键的当前状态、前一个状态*/
        Key1_C=1;/*key1当前的状态*/
        Key1_P=1;/*key1前一个状态*/
        Key2_C=1;/*key2当前的状态*/
        Key2_P=1;/*key2前一个状态*/
        Key3_C=1;/*key3当前的状态*/
        Key3_P=1;/*key3前一个状态*/

        Key1_count=0x80+NMAX_KEY/3*2;
        Key2_count=0x80+NMAX_KEY/3*2;
        Key3_count=0x80+NMAX_KEY/3*2;
        Key_count=NMAX_KEY;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g_1ms)
                {
                        flg_1ms=0;

                        if(Key1==0)
                        Key1_count--;
                        if(Key2==0)
                        Key2_count--;
                        if(Key3==0)//按键是按下状态
                        Key3_count--;

                        Key_count--;//总的次数减1

                        if(Key_count==0)//100次完了
                        {

                                if(Key1_count<0x80)
                                {
                                        Key1_C=0;
                                        if(Key1_P==1)        //下降沿(按键做动作)
                                        {
                                                Key1_P=0;
                                                SendData(display) ;
                                        }

                                }
                                if(Key1_count>=0x80)
                                {
                                        Key1_C=1;
                                        if(Key1_P==0)
                                           Key1_P=1;        //上升沿(假设不做动作那就继续)
                                }

                                if(Key2_count<0x80)
                                {
                                        Key2_C=0;
                                        if(Key2_P==1)        //下降沿(按键做动作)
                                        {
                                                Key2_P=0;
                                                display--;
                                        }

                                }
                                if(Key2_count>=0x80)
                                {
                                        Key2_C=1;
                                        if(Key2_P==0)
                                           Key2_P=1;        //上升沿(假设不做动作那就继续)
                                }

                                if(Key3_count<0x80)
                                {
                                        Key3_C=0;
                                        if(Key3_P==1)        //下降沿(按键做动作)
                                        {
                                                Key3_P=0;
                                                display++;
                                        }

                                }
                                if(Key3_count>=0x80)
                                {
                                        Key3_C=1;
                                        if(Key3_P==0)
                                           Key3_P=1;        //上升沿(假设不做动作那就继续)
                                }

                                /*新一轮的判断*/
                                Key1_count=0x80+NMAX_KEY/3*2;
                                Key2_count=0x80+NMAX_KEY/3*2;
                                Key3_count=0x80+NMAX_KEY/3*2;
                                Key_count=NMAX_KEY;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