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4749与1N4148二极管如何检测其合不合格?

楼主(2018-09-05):
1N4749和1N4148参数如何检测,去判断其合格与否?

网友A:
找一个电压高于24V小于50V的直流电源,一个10K-100K的电阻,一个数字万用表。

将电源输出、电阻、被测二极管串联起来。用数字电压表测量二极管两端电压,记录。二极管两端调换,再次测量,记录。
对于1N4749,正常应该得到两个电压值,0.7V,24V。
对于1N4148,正常电压值,0.7V,电源电压。
如果偏离过大,则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电压高于24V小于50V的直流电源,一个10K-100K的电阻,一个数字万用表。

将电源输出、电阻、被测二 ...

咦,4749,问什么我串100K 提供DC  28V,怎么稳压值是1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电压高于24V小于50V的直流电源,一个10K-100K的电阻,一个数字万用表。

将电源输出、电阻、被测二 ...

对于4749  然后我串10k   提供DC28V,稳压值怎么又是25了!串联电阻为什么要选择10-100k呢,是一依据什么呢??我基础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4749  然后我串10k   提供DC28V,稳压值怎么又是25了!串联电阻为什么要选择10-100k呢,是一依据什么 ...

不同的电流,稳压值会有些许差异。不过不会相差这么大,建议用示波器看一下电压波形。电阻是限制不要超过电流对管子造成损害,业余测试可以就用一个阻值去对比一致性,专业的再仔细看一下规格书,看一下测试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