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关于串口rxd txd用max3232转rs232的疑问

楼主(2018-09-05):
我用的是stc89c52rc单片机,rxd txd 两个针脚引出的串口是否应该叫 ttl串口呢,如果想用电脑给单片机写入数据,需要usb转ttl
那我想让这个单片机输出rs232串口,应该怎样接线。如果这个单片机从rxd txd 用max3232转成了 rs232,是否可以再通过 usb转rs232,
和这个口连接传输数据呢?

网友A:
没有必要先转成RS232,可以直接使用USB转TTL的模块。淘宝上有现成的,才几元钱。

网友B(2020-03-13):
USB转ttl模块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