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固件库函数和芯片的使用问题

楼主:
如图这是对应F101和F103的固件函数库,哪里可以弄到对应F407的固件函数库的说明呀?还是说STM32F101和STM32f103的固件库函数同样可以操作能够F407的内部寄存器?

1、STM32F0/F1/F2/F3/F4/F7有什么本质区别?,或者说对于使用者,他们的序号相同的引脚是不是都是一样的配置?比如相同一段程序驱动F103C8T6的PA1的led,是不是同样可以驱动F103ZET6,F2XXXX,F3XXXXX等芯片的PA1的引脚?或者我问的问题转化为同一段程序,在同一系列的芯片上和不同的芯片上是否具有可移植性?

2、统一型号的芯片,会有不同版本的支持包pack,这不同版本的支持包有什么区别?

3、不同型号的芯片是不是具有不同的固件函数库?还是所有的芯片都是使用同一个函数库?

4、芯片不同版本的支持包pack和不同版本的固件库函数,在使用上是否需要一一对应,或者是其他样的什么对应关系?

网友A(2018-09-05):
你说的问题要解决请用STM32CUBE工具配置单片机,使用HAL库编程,可以全系列单片机基本通用,F1实现的功能可以非常容易的移植到F4上,ST已经抛弃传统固件库,hal库在使用不同系列单片机具有统一的接口结构。也就是F1的点灯程序在F4上同样使用,不用改程序,直接用cube工具图形化配置一下管脚就好,工程是直接生成的。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问题要解决请用STM32CUBE工具配置单片机,使用HAL库编程,可以全系列单片机基本通用,F1实现的功能 ...

谢谢,听起来很方实用

网友C:
还是要去官网下载407的标准库,可以百度一下下载方式,正常的话官方很快就把下载链接发到你的邮箱里,去链接里下载就行,不过注意库的版本,现在应该是3.5.0以上的版本了,如果想套用以前的程序要注意库版本里的库函数格式和定义是否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