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程序if_else if知识

楼主(2018-09-05):
一个C语言问题请教大家

else if(count==6&&rbuf[5]==(rbuf[0]^rbuf[1]^rbuf[2]^rbuf[3]^rbuf[4]))
    {
    count=0 ;
    uart1_flag=rbuf[3];
     ES=0;
    }
  else if(count==7&&(rbuf[6]==(rbuf[0]^rbuf[1]^rbuf[2]^rbuf[3]^rbuf[4]^rbuf[5])))
    {

    count=0  ;
    uart1_flag=rbuf[3];
    ES=0;
    }
  else if(count==8&&(rbuf[7]==(rbuf[0]^rbuf[1]^rbuf[2]^rbuf[3]^rbuf[4]^rbuf[5]^rbuf[6])))
    {
    count=0  ;
    uart1_flag=rbuf[3];
    ES=0;
    }
这里边的count==6&&rbuf[5]==(rbuf[0]^rbuf[1]^rbuf[2]^rbuf[3]^rbuf[4]是什么意思啊
还请详解

网友A:
count==6&&rbuf[5]==(rbuf[0]^rbuf[1]^rbuf[2]^rbuf[3]^rbuf[4])
首先 是位于 判断条件中的判断语句
  count == 6  //是判断  count  是不是等于  6  如果等于  整个语句为真(非0)
  &&  //逻辑   与    只有当  左右条件都为真是  才输出真
  rbuf[5]   ==  (rbuf[0]^rbuf[1]^rbuf[2]^rbuf[3]^rbuf[4])  //其中 ^是按位异或:用于位运算,每个位相同为0,不同为1
比如:7和4

它们的2进制值为:111,和100;它们异或后就是11  所以   rbuf[5]   ==  (rbuf[0]^rbuf[1]^rbuf[2]^rbuf[3]^rbuf[4])  // 是判断 rbuf[5]  是否与   rbuf[0]^rbuf[1]^rbuf[2]^rbuf[3]^rbuf[4]  异或 结果相等
  若  相等  为真  否则为假
  然后 再判断  &&   左右两边的  是否同时  为真  即可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这知识,已经不是if else的范围,而是运算符号的问题了

位运算符:

包括:1。&位与符 2。|位或符 3。^位异或符 4。~位取反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unt==6&&rbuf[5]==(rbuf[0]^rbuf[1]^rbuf[2]^rbuf[3]^rbuf[4])
首先 是位于 判断条件中的判断语句
   ...

谢谢你的讲解,瞬间明白了

楼主:
还有else if语句怎么用啊

网友C:
建议楼主多多实践,多试下不同的参数会有什么现象,就会理解的更深了

网友D:
再判断  &&   左右两边的  是否同时  为真  即可

网友E:
先理解一下这个,然后再看你的
if(条件)
如果条件为真,执行这里;(条件为真才执行)
否则,执行这里。(只要不是真,就执行。)
-----------------------------
if(条件1)
如果条件1为真,执行这里;(条件为真才执行)
else if(条件2)
否则,当条件2为真执行这里。(当条件1不为真,条件2为真执行这里)
条件1,条件2都不为真,执行这里

在说白一点:
if(今天是星期三)
  今天要上班
今天不用上班
上面的情况,只有星期三要上班。其他的星期一,二,四,五,六,日。都不用上班。

if(今天是星期六)
今天不用上班
else if(今天是星期天)
今天不用上班
都用上班
第一个,先判断,是不是星期六,如果是,就不用上班,
如果今天不是星期六,继续用else if判断今天是不是星期天,如果是,也不用上班。
如果今天不是星期六,也不是星期天,那么,就会执行最后一个ELSE,
都要上班

网友F:
在count等于8的情况下判断rbuf数组的前7个数异或是否等于下表为7的值

网友G:
这个应用应该是用于收到的数组进行异或校验,并准备回传数据

网友H:
楼主的主要问题是运算符问题,建议楼主学习一下二进制逻辑真值表

网友H:
楼主的主要问题是运算符问题,建议楼主学习一下二进制逻辑真值表

图片歪了尴尬

图片歪了尴尬

网友I:
^ 异或,两个bit相同出0,不同出1.

网友J:
V count==6&&rbuf[5]==(rbuf[0]^rbuf[1]^rbuf[2]^rbuf[3]^rbuf[4]) 首先 是位于 判断条件中的判断语句     count == 6  //是判断  count  是不是等于  6  如果等于  整个语句为真(非0)   &&  //逻辑   与    只有当  左右条件都为真是  才输出真   rbuf[5]   ==  (rbuf[0]^rbuf[1]^rbuf[2]^rbuf[3]^rbuf[4])  //其中 ^是按位异或:用于位运算,每个位相同为0,不同为1 比如:7和4  它们的2进制值为:111,和100;它们异或后就是11  所以   rbuf[5]   ==  (rbuf[0]^rbuf[1]^rbuf[2]^rbuf[3]^rbuf[4])  // 是判断 rbuf[5]  是否与   rbuf[0]^rbuf[1]^rbuf[2]^rbuf[3]^rbuf[4]  异或 结果相等   若  相等  为真  否则为假     然后 再判断  &&   左右两边的  是否同时  为真  即可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K:
意思应该是收到6个数,且第6个数为检验码,为前5个数的异或结果。

网友L:
复杂问题分解成一个一个小问题,就很好解决了

网友M:
兄弟去图书馆借本c语言看看吧,希望能帮到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