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2596稳压5v,电源电压为什么从12v被拉低到3点多伏

楼主(2018-09-05):
用lm2596稳压5v,电源电压为什么从12v被拉低到3点多伏。电路焊接没问题。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这个电路错了,提示:在C4和C5那里。应该有一个可调电阻的,通过调节那个电阻,实现输出电压的控制

网友B:
说明你的12V电源带载能力不行,也就是输出电流不大,或电源内阻大。

网友C:
D1  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错了,提示:在C4和C5那里。应该有一个可调电阻的,通过调节那个电阻,实现输出电压的控制

不加可调电阻是输不出5v是吗?

网友D:
1、LM2596的电感应该是33uH,你这4.7uH是哪里来的?
2、我怀疑你的2596是ADJ的,不是定压5V的。
3、如果真是ADJ的,就接个电位器调节。

网友E:
电流够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的12V电源带载能力不行,也就是输出电流不大,或电源内阻大。

正解~~~~~
另外蓄能电感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G:
不懂电路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错了,提示:在C4和C5那里。应该有一个可调电阻的,通过调节那个电阻,实现输出电压的控制

不接可调电阻 输出不了5v吗

网友H:
如果是固定5伏输出的话,那就是电源功率不够,带不动后面的负载,所以电压就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的12V电源带载能力不行,也就是输出电流不大,或电源内阻大。

用这种应该够,是不是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LM2596的电感应该是33uH,你这4.7uH是哪里来的?
2、我怀疑你的2596是ADJ的,不是定压5V的。
3、如果 ...

请问有稳压5v 的电路吗

网友I:
D1是续流二极管,这个电源属于降压型串联开关电源,LM2596工作在开关状态,当2596导通时,电流通过L1给负载供电,D1反向截止,2596关闭时,由于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继续通过负载与D1组成的回路释放储存的电磁能量,给负载供电。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有稳压5v 的电路吗

装~~~你那图上不是标明了么。

网友C:
如按典型电路来制作就不会遇到这个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按典型电路来制作就不会遇到这个坎了

请问典型电路 怎么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1、LM2596的电感应该是33uH,你这4.7uH是哪里来的?
2、我怀疑你的2596是ADJ的,不是定压5V的。
3、如果 ...

不好我图标错了,实际用的时47UH的。芯片是LM2596S-5.0的。感觉是不是我电路有问题?

网友J:
先测一下输入12v有没有被拉低,然后就是电感不行或者负载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先测一下输入12v有没有被拉低,然后就是电感不行或者负载太大了

输入的12v被拉低到了3点多伏,电感我用的时47uh的

网友K:
接反馈电阻分压处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I:
D1是续流二极管,这个电源属于降压型串联开关电源,LM2596工作在开关状态,当2596导通时,电流通过L1给负载 ...

请问为什么 D1的正极节GND 阳极接5V呢?

网友L:
第一,典型电路图在芯片datasheet里有
第二,可以按2596的原理拿示波器测测,如果占空比输出过高,估计就是带载不够。并且可以深入理解这个芯片与开关电源
第三,也可以在电源上串个1欧左右的大功率电阻  就可以测出电源是不是电流过大,估计你手里没有显示电流电压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