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3按键修改菜单参数问题

楼主(2018-09-05):
三个按键一个ENT 一个数值+按键,一个移位按键,写一个由这么三个按键修改参数的子程序,ENT短按进入循环菜单,长按进去参数修改,这些我都写完了,写到移位修改参数时,实在是找不到头绪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大神们给小弟点一盏明灯吧,这几天想的脑瓜都疼了,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A(2019-09-07):
参考MARLIN程序吧,功能非常强大

网友B:
如果对应多个数值,将每次要改的值统一暂存中间变量,对应的+只改此值,ent写中间变量到原值,移位时记录位置。如果是改一个长的十进制数,先拆分各个位,其它类似上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