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瞬间继电器产生的感应电动势不会把1N4007击穿吗?

楼主(2018-09-05):
问一下大家,断电瞬间  继电器产生的感应电动势会不会把1N4007击穿?

网友A: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我之前也担心这个,但是查了一下数据手册发现1N4007这个反向击穿电压是1000V!!没看错,一千!!所以,根本不必担心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我之前也担心这个,但是查了一下数据手册发现1N4007这个反向击穿电压是1000V!!没 ...

不是啊,兄弟,断电时继电器产生的电动势对4007来说是正向的,那4007正向耐压值是多少??正常通电时+24V那才是反向的

网友B:
这个不是1n4007的耐压问题。只要大于继电器工作电压加上安全余量就不会击穿。这个二极管叫做“续流二极管”,在继电器正常工作时,二极管上加的是反向电压。不会导通。

当继电器断电时,会产生一个很高的反电动势(这个点反电动势的大小和继电器的电感量成正比),这个反电动势如果不加一泄放,会有可能击穿电路中的一些元件。所以必须给这个反电动势提供一个泄放通道,这个二极管就是其这个作用。继电器线圈断电时的反电动势是正向的加在“续流二极管”上的,即电路中二极管的下端为+,上端为负,是正向导通,不存在“击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1n4007的耐压问题。只要大于继电器工作电压加上安全余量就不会击穿。这个二极管叫做“续流二极管” ...

正向没有耐压值一说,正向电压过大管子不会被损坏吗?我基础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向没有耐压值一说,正向电压过大管子不会被损坏吗?我基础差!

正向电流过大时才会有危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啊,兄弟,断电时继电器产生的电动势对4007来说是正向的,那4007正向耐压值是多少??正常通电时+24V ...

额 ,之前那个回答是有点错的。二楼那个回答比较好。你继电器断电,这个二极管是用来续流的!!!断电瞬间产生的电压或许很大,但是,电流很小,只要不超过他的正向导通功率,就没事啊。

网友C:
继电器产生的反向电动势电压用示波器监视,实测尖峰值可以达到1200多伏,但是时间是毫秒级别的,虽然电压很高,但是时间很短,IN4007的击穿是由于较大电能发热才会损坏,但是该应用电路中,反向电动势的电能还是不足以把该原件击穿的。实际电路这样应用的很多。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D:
你觉得有被损坏的危险,你可以在电路中,跟4007一起串一个20欧以内的电阻

网友E:
电流有地方卸,哪来来的高压?高压不应该是为了续流,而续流不能满足才升高电压倾向于保持电流不变吗?应该是二极管在继电器断电后反向的电压就是二极管的压降,跟耐压上千伏应该没关系,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F:
1N4007 是续流二极管 产生的反感应电动势正向导通就1个PN结的电压,0.6V左右,不存在击穿的

网友G:
不会的,我做的电路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H:
电容是储电压元件,那电感就是储电流,当电源开启时,二极体为逆向偏压,没有电流流通,电流会走继电器的线圈,因此线圈激磁,而使继电器作动;当电源关闭时,电源没有电力流入,但线圈依冷次定律会产生一反向电动势(电压),当你电流通过在关闭之后,就会有一个往回流的电流,断电的瞬间会有反电动势。一般桥整用二极管1N4007最大的经常峰值反向电压1000V,只要不超过1000V零件都可正常工作。

网友I:
不会的  这个二极管就是用来保护继电器线圈的,击穿电压很高

网友J:
我之前也担心这个,但是查了一下数据手册发现1N4007这个反向击穿电压是1000V!!没看错,一千!!所以,根本不必担心击穿

网友K(2020-12-28):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产生的反向电动势电压用示波器监视,实测尖峰值可以达到1200多伏,但是时间是毫秒级别的,虽然电压很 ...

想请问下测试反电动势看你测试的有1200V那是否需要差分探头还测,普通的示波器探头只有100V,是不是没法测量

网友L:
1N4007应该在掉电时消除继电器的大尖峰。 这是正向电压,最坏情况的电流不够大,不会损坏1N4007。

网友M:
关键是继电器的大小。如果是线圈很细,那就没啥事。二极管构成了回路,让继电器自己消耗掉感应电动势。
如果继电器的线圈很粗,继电器很大。那就要考虑二极管的瞬间电流能不能承受得住了。人人学会单片机

网友N:
好多认识是不准确的。电流的本质是电子运动,遵守动量守恒定律:mv=Ft 。电流只有在快速关断时才会产生高压,时间越短电压越高。
本图中二极管与继电器线圈中的电流是正向串联的,二极管起到续流作用,继电器线圈中的电流在驱动管关断后不会立即停止,也就不会产生高压,这样就防止了驱动管被高压击穿。但是继电器恢复时间延长了,所以这个电路只能用于低速开关。

网友O(2022-10-26):
慢慢的关断线圈,就不需要续流二极管了

网友P:
再慢慢也有断的一瞬间,不加续流二极管,会把驱动三极管击穿,就一般PCB上安的继电器,用4007是没有问题的。毕竟线圈断电的储能没有那么大。

网友Q:
续流作用这样钳位后电压理想情况是0.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