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4148二级管压降测量方法?

楼主(2018-09-05):
1N4148二级管压降怎么测,我是小白,谢谢大佬。。。

网友A:
额,直接串一个电阻(随便几K的都行,1/4W的)。,然后加5V的电压,用万用表测量就好了。

网友A:
或者,可以直接查相关的数据手册,就知道压降是多少了

网友B:
万用 表测可以的

网友C:
用示波器可以看到动态压降

网友D:
使用万用表测量即可,

网友E:
电路先连接好、通电,,,,,万用表黑笔接GND,红笔分别测二极管两端

~~~~~~~~~~~~~~~~~~~~~~~~~~~~

网友F:
沙发说的简单、可靠、易行。

网友G:
反正我是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