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交通信号灯课程设计,扩展功能求解

楼主(2018-09-05):
十字路口为A、B道,每道设置红绿黄三盏灯:
B道红灯亮40秒,同时A道绿灯亮30秒闪烁5秒,A道黄灯亮5秒;切换:A道红灯亮40秒,同时B道绿灯亮30秒闪烁5秒,B道黄灯亮5秒。
扩展功能:
自动流量控制功能:一道有车另一道无车时,使有车道放行。
优先控制功能:有紧急车辆通过时,用开关S0控制,第二次按下S0,正常运行。

网友A:
用状态来描述。自动流量控制需要两个输入变量,I1,I2,表示流量检测结果,也就是两方向有车没车,0代表没车,1代表有车,
1、I1:I2为0:0、1:1时,两方向为正常的红绿灯切换状态,
2、I1:I2为0:1、1:0状态时,对应为1的方向为绿灯,为0的方向为红灯,这个是强制的,直到I1:I2变为0:0或1:1,则状态返回到1状态。
3、按键S0每按下一次,单片机里面设个变量S0改变一次,0变1,1变0。S0变量为1时,两方向均为红灯;S0变量为0时,正常红绿灯。

状态S0:I1:I2,为000、011时正常切换红绿灯。为001、010时,强制某个方向为绿灯,另一个方向为红灯,为100、101、110、111时,强制两方向红灯。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自动流量控制可以用红外对管来检测车流量,然后通过计算来控制车道红绿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里面写的很清楚了,是仿真还是最终做出实物呢?

emmm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里面写的很清楚了,是仿真还是最终做出实物呢?

主要是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状态来描述。自动流量控制需要两个输入变量,I1,I2,表示流量检测结果,也就是两方向有车没车,0代表没车 ...

嗯好的谢谢

网友D:
同求,我不会控制时间加减的

网友D:
有点困难,不懂时间加减怎么弄

网友E(2018-10-17):
这个应该可以

新建文件夹 (4).rar

网友F:
车流量的统计可以直接运用十字路口地下的感应线圈。现在有红绿灯的路口基本都有地埋车感线圈。

网友F:
如果是做实验的话,你直接加个按键开关就行了,仿真时,手动点动开关,作为车流量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