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模电数电对单片机学习有用吗?

楼主(2018-09-05):
将来想在TB卖小玩具.没想过做特别厉害的东西需要学数电模电吗?

网友A:
模电是基础,主要研究模拟信号,信号是连续的,建议学习第五版,数电研究数字信号,数值上是离散的,模数电书上有很多实验在硬件电路连接方面,编程计算方面都会用到

网友B:
数电的具体工作是靠模拟电路来实现的,比如IO口的开漏等工作模式,IO为什么有些需要先输出1才能input,看了模拟电路的实现就好理解跟记得住了

网友C:
现在不懂模电、数电,做不出来好产品,要么价格高,要么性能差。
做产品不是靠单独一门知识就能完成的,根据需求,选择最恰当,最经济,性价比最适合的电路需要一定的知识积累和经验积累。电子行业,典型的学无止境行业。

网友D:
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你要玩转单片机,需要软件和硬件相结合,硬件方面的话,数电模电是基础,需要学好,才能快速理解每种电路的工作原理以及问题的定位;软件上主要还是以C语言为主。

网友E:
在数电,模电,单片机这三门课我们都有,单片机的培训我觉得不太可能给你讲到什么模电数电知识,顶多外围电路有些方面涉及一点但我觉得他肯定不会在这上边给你做什么讲解,顶多告你就是这么接,毕竟单片机本身,定时/计数、中断、寄存器、I/O等等一堆内部资源就够学一阵的,而且光明白原理没用还要会通过汇编语言或者单片C语言进行编程。 数电往简单了说就是0、1这两个数字的变化问题入门是很简单的,但是模电就不一样了,一个模电电路想要分析最后的效果你可能要把过程分成好几个阶段,一个阶段分析对了在分析下一个阶段,中间哪一个阶段分析错了最后都会得到错误的结论,学习模电是一个需要长久累积的过程

网友E:
其实我认为你单独学习单片机没有任何意义,必须整体学习电子,才能独立工作。首先回答你学习单片机必须懂得数电,模电,如果不懂可能出现电路图看不懂或者是处理不了复杂问题,但是单片机的数电模电和学习的数电模电有些知识有重叠也有无关的内容,首先说一下模拟电子,基本放大电路要掌握,特别是共射极和射极偏置电路,多级放大也要掌握给运放反馈打好基础,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了解一下就可以,放大的反馈,信号处理及波形发生往往做为单片机的前级处理很重要,功率放大大多是做电源用。最主要的还是三极管,电容,电阻,电感的特性,说一下子电感,几乎所有的大学教材对电感都是一代而过,但是恰恰是电源和电感有很大的联系,要自己找书搞明白,常要看一下子dc-dc变换,有多种,数字子大部分都要学,说一下子培训班,单片机可以突击,这个学单片机的人都知道,但是突击的效果只是会下载单片机程序会编写小程序而已,跟独立设计电路还差很远。

网友F:
是電子相關的行業,如做電子設計,非常有用,而且是必須懂的!

网友G:
模电数电是基础,对于单片机数电是入门

网友H:
非常有用,了解一些基本的门结构对单片机有帮助

网友I:
非常有用,建议学习

网友J:
当然需要  这些都是基础  基础都不熟悉 做出来的东西 肯定并不会非常的完善

网友K:
有用的吧,模电很基础啊

网友L:
当然有用,单片机需要一些简单的数电模电基础知识

网友M:
确实这些都是基础,奠基石啊

网友N:
需要的呀,做玩具光光单片机不够吧,需要加各种各样的电路,电子元件,器件等,这些都涉及到电路分析,都需要模电数电知识

网友O:
必须的,我就是从模电过来的,你会发现,会模电,单片机设计起来就方便

网友P:
电工-模电-数电-传感器-单片机

网友Q:
单片机的外围电路,比如AD/DA电路都是模电搭建的,模电在整个电路里都是很关键的基础模块,建议好好学习,本身单片机内部就是数字电子,理解了数电就更能快速的学习单片机

网友R:
非常有用,很多设计里面都有涉及的

网友S:
有的,学完模电对认识单片机的工作原理有帮助

网友T:
这个问题问得好,试问没有硬件软件怎么运行

网友U:
模电数电是电子电路的基础学科,如果做相关行业,建议还是学习一下。

网友V:
很有用的,不想做太厉害的,也需要了解一下,会方便很多。你说的这些,我都学过。

网友W:
多学点没有坏处的。

网友X:
需要,需要转换。任何东西都要基础

网友Y:
有用的软件要有外部硬件来实现

网友Z:
这些都是基础,不然你做不出来稳定的产品

网友AA:
模电数电是基础,否者很难做出大的突破

网友AB:
当你搭建电路的时候就知道这两门课多有用了,可以让你从原理上解决问题。

网友AC:
模电数电是基础

网友AD:
那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