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32RL电路,麻烦各位给点改进意见

楼主(2018-09-05):
小弟刚学AD,画了一款FT232的电路,各位老师傅给点改进意见~

网友A:
记得这款芯片外围电路没那么少吧?而且还有点冷门(价格偏贵)

网友B:
我看一个市面上在卖的板子,右下角串口的电源接的是VCCIO,然后可选择VCCIO是连接VCC(5v)还是3V3OUT
因为串口TXD、RXD的电平是VCCIO决定的。如果是你图中这样,将开关拨到3.3V时,RXD、TXD的电平仍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一个市面上在卖的板子,右下角串口的电源接的是VCCIO,然后可选择VCCIO是连接VCC(5v)还是3V3OUT
因为 ...

4号脚哪里忘记加VCC了,另外我在RXD TXD哪里加了一个MS712

网友C:
这个还要加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要加晶振

加哪里,请说说你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