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开环调速源程序

楼主:
BLDC开环调速

/*
PG6键按下时,PA4 PA5指示灯亮,
PG7按下时PA4 PA5 指示灯灭。
无启停,上电开环调速,最大可设为100%,但要有一定的最少值
电机转动需要一点初始力
有感120度HALL。
开关控制采用上高下低有效电平设置
上桥 臂采用PWM功能。
Designed by Cache.Lee
2013.4.2
*/
#include "stm8s.h"
#include "OLED12864.h"
#include "hall.h"

#define STM8_FREQ_MHZ 16
#define PWM_FREQUENCY 16000

static const u16 hArrPwmVal = ((u16)((STM8_FREQ_MHZ * (u32)1000000)/PWM_FREQUENCY));
//hArrPwmVal=1000

#define MINPWMPERCENT 10
#define MAXPWMPERCENT 100
#define MINVALUE MINPWMPERCENT*10
//hArrPwmVal=1000
//MINPWMPERCENT*hArrPwmVal/100简化为MINPWMPERCENT*10
#define MAXVALUE MAXPWMPERCENT*10
//MAXPWMPERCENT*hArrPwmVal/100简化MAXPWMPERCENT*0

void GPIO_int(void)//初始化按键,指示灯
{
        GPIOG->DDR=GPIOG->DDR&0x3f;//PG6,PG7按键配置为输入模式
        GPIOG->CR1=GPIOG->CR1|0xC0;//PG6,PG7按键配置为上拉输入
        GPIOA->DDR=GPIOA->DDR|0x30;//PA4,PA5指示灯配置为输出模式
        GPIOA->CR1=GPIOA->CR1|0x30;//PA4,PA5指示灯d配置为推挽模式
        GPIOA->ODR=0x00;//点亮指示灯
}

void Clock_init(void)//时钟配置 内部16M
{
        CLK->CKDIVR=0;
}

void AD_int(void)//电位器 PF5 初始化 AIN13
{
        u8 value;
        u16 ADC_TDR_tmp;

        ADC2->CSR = 13; //AIN13通道选择
        //select 4MHz clock based on 16MHz fMaster (div4), single mode
        ADC2->CR1 = 0x20;

        ADC2->CR2 = 0x08;//数据右对齐
        ADC2->TDRH=0x20;//AIN13 禁止施密特触发
        ADC2->CR1 |= 0X01;//使能ADC

        value=30;
        while(value--); //等待ADC稳定

        ADC2->CSR &= 0x7f;//清EOC标志
        ADC2->CR1 |= 0x01;//启动AD
}

void PWM_IO_init(void)
{        //PB012 下桥臂0有效
        GPIOB->DDR=GPIOB->DDR|0x7;//PB012配置为输出模式
        GPIOB->CR1=GPIOB->CR1|0x7;//PB012推挽模式
        GPIOB->ODR&=0xf8;//关闭下桥臂开关管

        //PC123 上桥臂1有效
        GPIOC->DDR=GPIOC->DDR|0x0E;//PC123配置为输出模式
        GPIOC->CR1=GPIOC->CR1|0x0E;//PC123推挽模式
        GPIOC->ODR&=~(0x0E);//关闭下桥臂开关管
}

void Tim1_init(void)
{
        //计数器禁止、ARR预装载禁止、边沿对齐模式
        TIM1->CR1 = 0x04;

        TIM1->SMCR = 0;//禁止从模式

        TIM1->IER = 0;//禁止所有中断

        TIM1->CCER1 = 0; //禁止PWM输出
        TIM1->CCER2 = 0;

        TIM1->CCMR1 = 0x60; //PWM1模式,禁止预装载
        TIM1->CCMR2 = 0x60;
        TIM1->CCMR3 = 0x60;

        //prescale = div1 @ 16MHz -> 62.5ns/count, Full scale = 4.09ms
        TIM1->PSCRH = 0;
        TIM1->PSCRL = 0;

        TIM1->ARRH=hArrPwmVal/256; //PWM周期设定
        TIM1->ARRL=hArrPwmVal%256;

        //disable repetition counter
        TIM1->RCR = 0;

  TIM1->CCR1H=0;TIM1->CCR1L=0;//占空比输出均为0
  TIM1->CCR2H=0;TIM1->CCR1L=0;
  TIM1->CCR3H=0;TIM1->CCR1L=0;

        //使能定时计数器
        TIM1->CR1 |= 0x01;
}

main()
{
        unsigned int tem_c=0;
        unsigned char B_k1=0,B_k2=0;
        unsigned int ADConverValue=0;

        for(tem_c=0;tem_c<50000;tem_c++);
        Clock_init();
        GPIO_int();
        LCD_Init();
        LCD_Fill(0);
  LCD_P8x16Str(12,0,"BLDC OPEN LOOP");
  LCD_P8x16Str(10,3,"PWM:");
        AD_int();

        OutPwmValue=MINVALUE;
        PWM_IO_init();
        Tim1_init();
        Init_TIM2();
        TIM2_InitCapturePolarity();
        enableInterrupts();

        while (1)
        {
          if((GPIOG->IDR&0x80)==0x80)B_k1=0; //PG7为高电平,未有按键
                else if(B_k1==0)//PG7按下时,指示灯亮
                {
                        for(tem_c=0;tem_c<500;tem_c++);
                        if((GPIOG->IDR&0x80)==0x00)
                        {
                                B_k1=1;
                                GPIOA->ODR=0x30;
                        }
                }

                if((GPIOG->IDR&0x40)==0x40)B_k2=0; //PG6为高电平,未有按键
                else if(B_k2==0)//PG7按下时,指示灯灭
                {
                        for(tem_c=0;tem_c<500;tem_c++);
                        if((GPIOG->IDR&0x40)==0x00)
                        {
                                B_k2=1;
                                GPIOA->ODR=0x0;
                        }
                }

                if(ADC2->CSR&0x80)
                {
                        ADC2->CSR &= (u8)(~0x80);//清除EOC标志
                        ADConverValue=ADC2->DRH*256+ADC2->DRL;
                        ADC2->CR1 |= 0x01;//启动AD

                                        if(ADConverValue<MINVALUE)ADConverValue=MINVALUE;
                                        else if(ADConverValue>MAXVALUE)ADConverValue=MAXVALUE;
                                        OutPwmValue=ADConverValue;

                        Display_data(12,6,OutPwmValue/10,0);
                        //显示输出的100%,
                        //因为周期为:hArrPwmVal=1000,
                        //所以:占空比计算为outPwmValue/1000*100
                        //简化为OutPwmValue/10
                }

                if(FaultF==1)
                {
                        ComHandler();FaultF=2;
                }
        }
}

@near @interrupt void TIM1_UPD_OVF_TRG_BRK_IRQHandler (void)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FaultF=1;
    return;
}

网友A(2019-01-10):
不错的源程序,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B(2019-09-18):
正在学习BLDC,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