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不会接实物图怎么办?求救江湖

楼主(2018-09-06):
51单片机不会接实物图怎么办。。。。求救江湖

网友A:
可以百度找资料  或者问同学

网友B:
您好,这要根据您实际有什么器件来决定,请问是否可以发图出来

网友C:
买开发板

网友D:
多对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1、都有什么器件?
2、实现什么功能?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怎么接PLC板

楼主:
就是在开发板上:可以加个QQ教下吗

网友F:
百度找资料

网友G:
最好找视频文件,可以看得清楚

网友H:
找度娘问问,或者找马云看看资料

网友I:
需要先看下器件规格书

网友J:
这个需要自己找硬件原理图,然后多问别人和百度

网友K:
百度找视频资料

网友L(2019-07-01):
引用 楼主:
就是在开发板上:可以加个QQ教下吗

你要?

网友M:
买开发板啊

网友N:
有开发板,就会有视频教程和相关资料给你
仔细看视频
仔细品资料
不懂就百度
多找找资料
不会都会了
主要是 不能太懒惰

网友O:
每个端口都有他自己的编号 你可以根据编号把相同的接在一起  ,根据原理图和实物结合起来连接更快速,慢慢理解原理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P:
你和我正相反我是硬件连接没问题,编程不会

网友Q:
多玩几次就会了,没有谁一下子就能接明白

网友R:
先确定器件,找规格书,按规格书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