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延时触发电路的改进,求教!

楼主(2018-09-06):
做一个自动感应的灯,当人走进房间,灯自动亮(只要人在房间里,灯一直亮),人走后,过1分钟灯自动熄灭。
我用NE555做了一个触发延时电路,结果是一触发就开始延时,延时结束后需再次触发。

实际使用时,人走进房间,灯亮了,1分钟后,灯灭了,然后马上又亮了。也就是每隔1分钟会闪一次,用了不舒服。

想改进一下电路:在触发条件下,一直接通。
当停止触发时,延时一定时间再关闭。
请大神们不吝赐教!

方案可行的,有红包奖励!

网友A:
好像应该换个思路,既然人进房间后灯可以一直亮,只是需要在离开房间后延时关灯,那么应该在人离开房间时才开始延时,而不是灯亮的时候开始延时

网友B:
人在长亮,人离延迟1秒后灭,应该用双稳态RS触发器控制灯,有人触发R灯亮,人离出触发定时器,定时到触发S双稳翻转灯灭。

网友C:
我的想法是在门口附近设置两个有一定距离的传感器,让这两个传感器一直工作检测,通过判断两个传感器的触发先后判断人是进入还是出去,并且需要记录传感器触发的次数来判断进入几个人出去几个人防止有人的时候灯灭。1——2——LED(ON),2——1——LED(OFF)

网友D:
我觉得 用一个类似STC15W201S之类的8脚单片机写一个 不会比用555麻烦 反而比用555功能多

网友E:
首先  单片机做事最简单的,用一个传感器几行代码就可以搞定。
要用555也行!!
具体参考这个:http://www.51hei.com/bbs/dpj-135476-1.html
跟你说,你这个用这个感应装置就有点麻烦了。要装在门上。。

网友F:
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想法是在门口附近设置两个有一定距离的传感器,让这两个传感器一直工作检测,通过判断两个传感器的触发 ...

你这想法比较麻烦的是用什么传感器

一般常见的是红外 这种传感器有几个问题 第一是用哪种 对射的价格低一点但要随门框跑线 反射的长距离比较贵 第二是衣服颜色问题 白衣服和黑衣服反射率是不一样的 第三是红外传感器都有发射角度 一般的门有60cm左右宽度 这个距离上就是15°发射角的范围也不小了 虽然人进出99%都不会紧贴着最远端 但设计时应该考虑最远端 最低反射率的情况 而一般的门套没有那么厚的距离让两个红外头有足够的间隔距离 当然 你可以说某种门一边是墙 但这种情况毕竟不多

其它还有激光传感器和接近传感器 都可以 但都比较贵 如果用2个 一套下来成本太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想法比较麻烦的是用什么传感器

一般常见的是红外 这种传感器有几个问题 第一是用哪种 对射的价格 ...

嗯嗯,受教了。

网友G(2020-11-24):
您好,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有对应电路吗

网友H:
被动式红外线感应电路或者雷达探测器电路就可以解决,这些模块本身带有延时功能。适当调长延时时间以确保人短时间不动作时仍然可以保证工作状态。

网友H:
常用的HC-SR501红外线感应模块就是一款价廉物美的红外线感应器

网友H:
RCWL-0515微波感应开关模块也很实用

网友H:
这些模块的共同特点是人体必需处于活动状态才能感应,如果长时间静止不动就必需延长延时时间以保证延时时间略大于静止时间(人不可能完全处于静止状态,总会有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