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掉电模数io口状态

楼主(2018-09-06):
请问当51单片机进入掉电状态时其io口输出电平状态会变吗,与io口相连的外围电器如led灯,lcd屏之类的设备工作会停下来吗,还是维持原状,如果要使其外围电器停止工作,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A:
单片机断电,而外围设备有电
1、单片机断电后,所有端口,都变成低电平了
2、外围的设备,如果单片机断电前 IO 口是低电平,控制状态不变或有可能改变
3、外围的设备,如果单片机断电前 IO 口是高电平,控制状态会改变
4、LCD显示设备,单片机断电后,会保留最后一次刷新显示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断电,而外围设备有电
1、单片机断电后,所有端口,都变成低电平了
2、外围的设备,如果单片机断电 ...

谢谢解答,再请问一下,io口都变成低电平了,外围设备控制状态仍可能处于工作状态,如显示屏等,如果我希望在掉电状态,让系统休眠,同事外围设备也都停止运转,形成一个低耗电的状态,那应该如何设置,如何在掉电的同时外围设备也熄灭,形成一种关机的状态

网友B:
掉电后,io端口保持掉电前的状态,这是对外部中断和一些专用端口操作才可以唤醒单片机,普通口是不行的,老的stc一般有5个端口可以唤醒,T0,T1,int0,int1,RXd,这5个中断可以唤醒cpu的,其余的都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