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温湿度DHT11+灰层颗粒传感器+nrf24l01源码

楼主:
51单片机+温湿度DHT11+灰层颗粒传感器+nrf24l01.

附件:
包含一个主机代码和从机代码,以及整个设计的结构框图。很容易看懂。

#include <reg51.h>
#include "Type.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nrf2401.C"
sbit dht=P0^1 ;
uint8  U8FLAG,U8temp,flag;
uint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int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int8  U8comdata,U8pmdata;
uint8  pmdata[]={0},rece[]={0};
void  Delay_10us(void)
{
        uint8 i;
        i--;
        i--;
        i--;
        i--;
        i--;
        i--;
}
void Delay_100us(uint16 j)
{
        uint8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1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46;c>0;c--)
    for(b=152;b>0;b--)
    for(a=70;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p)
{
        while(*p!='\0')
        {
                SBUF =*p;
                p++;
                 while(!TI);
            TI = 0;
        }

}
void  COM(void)
{
        uint8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dht)&&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dht)U8temp=1;
                U8FLAG=2;
                while((dht)&&U8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0
        }//rof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void RH(void)                                 //温度检测子函数
{
        //主机拉低18ms
        dht=0;
        Delay_100us(180);
        dht=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dht=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dht)                 //T !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dht)&&U8FLAG++);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dht)&&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dht=1;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fi
        }//fi
}
unsigned char FucCheckSum(uint8 *i,uint8 ln)  //PM2.5颗粒检测检验函数
{
        uint8 j,tempq=0;
        i+=1;
        for(j=0;j<(ln-2);j++)
        {
                tempq+=*i;
                i++;
        }
        tempq=(~tempq)+1;
        return(tempq);
}
void sendbuf()
{
        RH();
        U8pmdata=FucCheckSum(pmdata,9);
        if(U8pmdata==pmdata[8])
        {
                SendOneByte(U8RH_data_H/10+'0');
                SendOneByte(U8RH_data_H%10+'0');
                SendOneByte(' ');
                SendOneByte(U8T_data_H/10+'0');
                SendOneByte(U8T_data_H%10+'0');
                SendOneByte(' ');
                SendOneByte(pmdata[3]/10+'0');
                SendOneByte(pmdata[3]%10+'0');
                SendOneByte('.');
                SendOneByte(pmdata[4]/10+'0');
                SendOneByte(pmdata[4]%10+'0');
                SendOneByte(' ');
                SendOneByte(rece[0]/10+'0');
                SendOneByte(rece[0]%10+'0');
                SendOneByte(' ');
                SendOneByte(rece[1]/10+'0');
                SendOneByte(rece[1]%10+'0');
                SendOneByte(' ');
                SendOneByte(rece[2]/10+'0');
                SendOneByte(rece[2]%10+'0');
                SendOneByte('.');
                SendOneByte(rece[3]/10+'0');
                SendOneByte(rece[3]%10+'0');
                SendOneByte(' ');
        }
}
void main()
{
        LCD_Initial();    //液晶初始化
        init_io();
        InitUAR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sta = SPI_Read(STATUS);          // 读状态寄存器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受到数据
                {
                        SPI_Read_Buf(RD_RX_PLOAD, RX_BUF, TX_PLOAD_WIDTH);  // 从RX FIFO读出数据
                        flag=1;
                }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RX_DS中断标志
                if(flag)                   // 接受  子系统1 完成
                {
                        rece[0]=RX_BUF[0];
                        rece[1]=RX_BUF[1];
                        rece[2]=RX_BUF[2];
                        rece[3]=RX_BUF[3];
                        rece[4]=RX_BUF[4];
                }
                GotoXY(0,0);
                Print("T:");
                disp_uint(2,0,U8T_data_H);
                GotoXY(6,0);
                Print("RH:");
                disp_uint(9,0,U8RH_data_H);
……………………

网友A(2018-09-08):
需要了解无线模块的使用,下载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了解无线模块的使用,下载学习了~

可以的 使用模拟spi协议 nrf24l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