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stm32f103c8t6 keil工程源码与开发手册下载

楼主(2018-09-06):
在STM32F103C8T6上移植FreeRTOSFreertos 移植到stm32F103ct6,参考的是《STM32F103 FreeRTOS开发手册V1.1.pdf》第6章实验2,实验中会创建两个应用任务task1_task和task2_task,当task1_task运行5次之后会删除task2_task,同时实现LED闪烁功能。考虑到C8T6的存储空间有限,未采用正点原子的FreeRTOSConfig.h文件!!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
************************************************/

//空闲任务任务堆栈
static StackType_t IdleTaskStack[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空闲任务控制块
static StaticTask_t IdleTaskTCB;

//定时器服务任务堆栈
static StackType_t TimerTaskStack[configTIMER_TASK_STACK_DEPTH];
//定时器服务任务控制块
static StaticTask_t TimerTaskTCB;

//任务优先级
#define START_TASK_PRIO                1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START_STK_SIZE                 128
//任务堆栈
StackType_t StartTaskStack[START_STK_SIZE];
//任务控制块
StaticTask_t StartTaskTCB;
//任务句柄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r;
//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任务优先级
#define TASK1_TASK_PRIO                2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TASK1_STK_SIZE                 128
//任务堆栈
StackType_t Task1TaskStack[TASK1_STK_SIZE];
//任务控制块
StaticTask_t Task1TaskTCB;
//任务句柄
TaskHandle_t Task1Task_Handler;
//任务函数
void task1_task(void *pvParameters);

//任务优先级
#define TASK2_TASK_PRIO                3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TASK2_STK_SIZE                 128
//任务堆栈
StackType_t Task2TaskStack[TASK2_STK_SIZE];
//任务控制块
StaticTask_t Task2TaskTCB;
//任务句柄
TaskHandle_t Task2Task_Handler;
//任务函数
void task2_task(void *pvParameters);

//获取空闲任务地任务堆栈和任务控制块内存,因为本例程使用的
//静态内存,因此空闲任务的任务堆栈和任务控制块的内存就应该
//有用户来提供,FreeRTOS提供了接口函数vApplicationGetIdleTaskMemory()
//实现此函数即可。
//ppxIdleTaskTCBBuffer:任务控制块内存
//ppxIdleTaskStackBuffer:任务堆栈内存
//pulIdleTaskStackSize:任务堆栈大小
void vApplicationGetIdleTaskMemory(StaticTask_t **ppxIdleTaskTCBBuffer,
                                                                   StackType_t **ppxIdleTaskStackBuffer,
                                                                   uint32_t *pulIdleTaskStackSize)
{
        *ppxIdleTaskTCBBuffer=&IdleTaskTCB;
        *ppxIdleTaskStackBuffer=IdleTaskStack;
        *pulIdleTaskStackSize=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获取定时器服务任务的任务堆栈和任务控制块内存
//ppxTimerTaskTCBBuffer:任务控制块内存
//ppxTimerTaskStackBuffer:任务堆栈内存
//pulTimerTaskStackSize:任务堆栈大小
void vApplicationGetTimerTaskMemory(StaticTask_t **ppxTimerTaskTCBBuffer,
                                                                        StackType_t **ppxTimerTaskStackBuffer,
                                                                        uint32_t *pulTimerTaskStackSize)
{
        *ppxTimerTaskTCBBuffer=&TimerTaskTCB;
        *ppxTimerTaskStackBuffer=TimerTaskStack;
        *pulTimerTaskStackSize=configTIMER_TASK_STACK_DEPTH;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4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
        LED_Init();                                                          //初始化LED

    printf("\r\n\r\n");
    printf("--------------------------------------------------------\r\n");
    printf("-- Welcome to FreeRTOS                                  \r\n");
    printf("--------------------------------------------------------\r\n");

    //创建开始任务
        StartTask_Handler=xTaskCreateStatic((TaskFunction_t        )start_task,                //任务函数
                                                                                (const char*         )"start_task",                //任务名称
                                                                                (uint32_t                 )START_STK_SIZE,        //任务堆栈大小
                                                                                (void*                           )NULL,                                //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UBaseType_t         )START_TASK_PRIO,         //任务优先级
                                                                                (StackType_t*   )StartTaskStack,        //任务堆栈
                                                                                (StaticTask_t*  )&StartTaskTCB);        //任务控制块
    vTaskStartScheduler();          //开启任务调度
}

//开始任务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
    taskENTER_CRITICAL();           //进入临界区
    //创建TASK1任务
        Task1Task_Handler=xTaskCreateStatic((TaskFunction_t        )task1_task,
                                                                                (const char*         )"task1_task",
                                                                                (uint32_t                 )TASK1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TASK1_TASK_PRIO,
                                                                                (StackType_t*   )Task1TaskStack,
                                                                                (StaticTask_t*  )&Task1TaskTCB);
    //创建TASK2任务
        Task2Task_Handler=xTaskCreateStatic((TaskFunction_t        )task2_task,
                                                                                (const char*         )"task2_task",
                                                                                (uint32_t                 )TASK2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TASK2_TASK_PRIO,
                                                                                (StackType_t*   )Task2TaskStack,
                                                                                (StaticTask_t*  )&Task2TaskTCB);
    vTaskDelete(StartTask_Handler); //删除开始任务
    taskEXIT_CRITICAL();            //退出临界区
}
//task1任务函数
void task1_task(void *pvParameters)
{
        u8 task1_num=0;

        while(1)
        {
                task1_num++;        //任务执1行次数加1 注意task1_num1加到255的时候会清零!!
                LED0=!LED0;
                printf("任务1已经执行:%d次\r\n",task1_num);
                if(task1_num==5)
                {
                        if(Task2Task_Handler != NULL)                //任务2是否存在?
                        {
                                vTaskDelete(Task2Task_Handler);        //任务1执行5次删除任务2
                                Task2Task_Handler=NULL;                        //任务句柄清零
                                printf("任务1删除了任务2!\r\n");
                        }
                }
                vTaskDelay(1000);                           //延时1s,也就是1000个时钟节拍
        }
}

//task2任务函数
void task2_task(void *pvParameters)
{
        u8 task2_num=0;

        while(1)
        {
                task2_num++;        //任务2执行次数加1 注意task1_num2加到255的时候会清零!!
    LED1=!LED1;
                printf("任务2已经执行:%d次\r\n",task2_num);
                vTaskDelay(1000);                           //延时1s,也就是1000个时钟节拍
        }
}

网友A(2019-01-11):
stm32f103c8t6 的RAM比较小,看看堆定义多大。谢谢分享。

网友B(2019-02-18):
报了很多警告,还在处理中

网友B:
我已经移植好一个全功能的freeRTOS了

网友C:
嗯,这贴子网站跟codeforge.cn 有相似之处! 不错

网友D(2019-08-08):
这个pdf文件不能复制的

网友E(2020-05-18):
感谢大佬  正好要学一下操作系统

网友F(2020-12-16):
工程好多警告

网友G(2021-06-01):
不错,直接编译稍微修改运行在了其他开发板子上。

网友H(2025-08-11):
引用 网友B:
报了很多警告,还在处理中

在头文件加上#include "stdio.h"可以解决警告问题

网友I(2026-01-15):
为什么没有SEMAPHORE头文件?

网友I:
没有SEMAPHORE头文件,信号量,消息队列违法使用

网友J(2026-04-25):
好资料,后面再来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