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闹钟显示多个模式 掉电闹钟时间不丢失

楼主:
数码管显示多个模式
实际使用的单片机为STC89C52,可实现掉电闹钟时间不丢失,开关状态不丢失的功能
由于Proteus中没有STC,所以用AT的51代替,因此该功能在仿真中不能实现(AT51没有内部EEPROM),实际电路是可行的
PS:闹钟铃声为本校校歌-------《一方沃土》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buzzer.h"
#include"delay.h"
#include"stc_eeprom.h"
#include"ds1302.h"
#include"display.h"
#include"keyscan.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har alarm_hour=0,alarm_minute=23;//闹钟时间设置        有符号
uchar alarm_temp[8];
uchar num1,alarm_en,alarm_switch=1;

uchar tms=0,sec=0,temp_tms=0,temp_sec=0,dq_sec,dq_tms,k=3;//秒表        k为显示的位数0-k,按下分圈计时则显示8位
bit miaobiao_flag=0,fenquan_flag=0;
uchar num;         //用来做定时器动态扫描的基数
uchar mb_temp[8];//用来储存转换成数码管各位显示的数据

/*******************************************************************/
/**************************闹钟判断函数***************************/
/*******************************************************************/
void alarm_judge()
{
        if(alarm_hour==time[4]&&alarm_minute==time[5]&&alarm_en&&alarm_switch)
        {
                key0_count=4;//强制切换到闹钟显示状态,防止两种显示互相干扰(表现为秒显示有残影)
                tune=music[i]+music[i+1]*7-1;
                pai=music[i+2];
                TH1=tuneH[tune];
                TL1=tuneL[tune];
                TR1=1;
                delay_jiepai(pai);
                i+=3;
                if(i>138)          //循环播放
                        i=0;
        }
        else
        {
                buzzer=1;
                i=0;
        }
}
/*******************************************************************/
/************************分圈计时的计算函数*************************/
/*******************************************************************/
void fenquanjishi()
{
        temp_tms+=dq_tms;
        temp_sec+=dq_sec;                //前n-1圈时间之和
        if(temp_tms>99)                  //若10毫秒数达到100则进位到秒
        {
                temp_tms-=100;
                temp_sec++;
        }
        if(tms<temp_tms)                //若总时间的10毫秒数小于前n-1圈和的10毫秒数,则从秒借位
        {
                dq_tms=tms+100-temp_tms;
                   dq_sec=sec-temp_sec-1;
        }
        else                                                                                 //第n圈单圈时间=总时间-前n-1圈时间之和
        {
                dq_tms=tms-temp_tms;
                dq_sec=sec-temp_sec;
        }
}
/*******************************************************************/
/**************************主函数部分***************************/
/*******************************************************************/
void main()
{
        //ds1302_init();
        alarm_hour=stc_eeprom_read(rom1);
        alarm_minute=stc_eeprom_read(rom2);//开机将存在单片机内部eeprom的闹钟时间和开关读出
        alarm_switch=stc_eeprom_read(rom3);
        alarm_en=0;//闹钟使能默认为0,用来复位关闹铃
        EA=1;
        IP=0x02;  //设置定时器0中断优先,保证秒表走时的准确
        TMOD=0x11;                //设置定时器工作方式
        ET1=1;
        ET0=1;         //定时器0和1中断
        while(1)
        {
                static uchar keyscan_count;//按键扫描计数,减少按键扫描频率
                keyscan_count++;
                if(keyscan_count==10)          //每隔10次进行按键扫描
                {
                        keyscan_count=0;
                        keyscan();
                }
                   read_time();                   //从ds1302中读出数据
                if(time[6]==0)                   //走过新的一分钟后才重新打开闹钟使能,用来配合复位关闹铃
                        alarm_en=1;                                                             //(此时闹钟的分钟与实际时间已不等)
                alarm_judge();         //闹钟判断
/*******************************************************************/
/**************************时分秒显示部分***************************/
/*******************************************************************/
                if(key0_count==0)
                {
                        display_time(time[4],time[5],time[6]);
                        if(key1_count==1&&(key2_flag||key3_flag))
                        {
                                if(key2_flag)          //判断加还是减
                                {
                                        time[4]++;
                                        key2_flag=0;
                                        if(time[4]>23)
                                                time[4]=0;
                                }
                                else if(key3_flag)
                                {
                                        time[4]--;
                                        key3_flag=0;
                                        if(time[4]<0)
                                                time[4]=23;
                                }
                                ds1302_set_time(write_add[4],time[4]);
                        }
                        else if(key1_count==2&&(key2_flag||key3_flag))
                        {
                                if(key2_flag)
                                {
                                        time[5]++;
                                        key2_flag=0;
                                        if(time[5]>59)
                                                time[5]=0;
                                }
                                else if(key3_flag)
                                {
                                        time[5]--;
                                        if(time[5]<0)
                                                time[5]=59;
                                        key3_flag=0;
                                }
                                ds1302_set_time(write_add[5],time[5]);
                        }
                        else if(key1_count==3&&(key2_flag||key3_flag))
                        {
                                if(key2_flag)
                                {
                                        time[6]++;
                                        key2_flag=0;
                                        if(time[6]>59)
                                                time[6]=0;
                                }
                                else if(key3_flag)
                                {
                                        time[6]--;
                                        if(time[6]<0)
                                                time[6]=59;
                                        key3_flag=0;
                                }
                                ds1302_set_time(write_add[6],time[6]);
                        }
                }
/*******************************************************************/
/**************************年月日显示部分***************************/
/*******************************************************************/
                else if(key0_count==1)
                {
                        display_time(time[0],time[2],time[3]);
                        static uchar Max_Day;
                        switch(time[2])
                        {
                                case 4:
                                case 6:
                                case 9:
                                case 11:Max_Day=30;break;
                                case 2:
                                                if(time[0]%4==0) Max_Day=29;
                                                else Max_Day=28;
                                                break;
                                default:Max_Day=31;                   //判断各月的天数
                        }
                        if(key1_count==1&&(key2_flag||key3_flag))
                        {
                                if(key2_flag)
                                {
                                        time[0]++;
                                        key2_flag=0;
                                        if(time[0]>99)
                                                time[0]=0;
                                }
                                else if(key3_flag)
                                {
                                        time[0]--;
                                        if(time[0]<0)
                                                time[0]=99;
                                        key3_flag=0;
                                }
                                ds1302_set_time(write_add[0],time[0]);
                        }
                        else if(key1_count==2&&(key2_flag||key3_flag))
                        {
                                if(key2_flag)
                                {
                                        time[2]++;
                                          if(time[2]>12)
                                                time[2]=1;
                                        key2_flag=0;
                                }
                                else if(key3_flag)
                                {
                                        time[2]--;
                                        if(time[2]<1)
                                                time[2]=12;
                                        key3_flag=0;
                                }
                                ds1302_set_time(write_add[2],time[2]);
                        }
                        else if(key1_count==3&&(key2_flag||key3_flag))
                        {
                                if(key2_flag)
                                {
                                        time[3]++;
                                        key2_flag=0;
                                        if(time[3]>Max_Day)
                                                time[3]=1;
                                }
                                else if(key3_flag)
                                {
                                        time[3]--;
                                        if(time[3]<1)
                                                time[3]=Max_Day;
                                        key3_flag=0;
                                }
                                ds1302_set_time(write_add[3],time[3]);
                        }
                }
/*******************************************************************/
/**************************秒表显示部分***************************/
/*******************************************************************/
                else if(key0_count==2)           //如果模式选择键按下2次,进入秒表模式
                {
                        miaobiao_flag=1;//秒表模式的标志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256;
                        TL1=(65536-5000)%256;
                        TR1=1;
                        do
                        {
                                keyscan();                           //程序在此循环时不漏掉按键扫描
                                if(key1_count)
                                {
                                        TR0=1;
                                }
                                else
                                {
                                        TR0=0;
                                        if(fenquan_flag)        //进入分圈计后,即使按下停止键也能记出最后一圈的时间
                                        {
                                                 fenquanjishi();
                                                 fenquan_flag=0;
                                        }
                                }
                                if(key3_flag)
                                {
                                        tms=0;
                                        sec=0;
                                        dq_sec=0;
                                        dq_tms=0;
                                        temp_sec=0;
                                        temp_tms=0;
                                        fenquan_flag=0;
                                        key3_flag=0;
                                        k=3;                        //按下清零键所有数据清零,只显示数码管0-3位正常秒表
                                }
                                else if(key2_flag&&TR0)//加TR0是为了在定时器未启动时分圈计时键无效
                                {
                                        key2_flag=0;
                                        k=7;                          //显示8位数码管,后四位为单圈时间
                                        fenquanjishi();
                                }
                        }while(key0_count==2);        //防止重复设置定时器
                }
/*******************************************************************/
/**************************星期显示部分***************************/
/*******************************************************************/
                else if(key0_count==3)                        //如果模式选择键按下3次,进入星期显示模式
                {
                         uchar b=0;
                         static uchar dis_count=0;
                         dis_count++;
                         if(dis_count>51)
                                 dis_count=1;
                         if(key1_count)
                                 b=50;
                         if(dis_count>b)         //若key1按下则闪动,表示进入调时模式
                         {
                                 P2=table2[7];
                                 P0=table1[time[1]%16];
                                 delay(10);
                                P2=0xff;
                                delay(10);
                         }
                         if(key1_count&&(key2_flag||key3_flag))
                         {
                                if(key2_flag)
                                {
                                        time[1]++;
                                        if(time[1]>7)
                                                time[1]=1;
                                        key2_flag=0;
                                }
                                else if(key3_flag)
                                {
                                        time[1]--;
                                        if(time[1]<1)
                                                time[1]=7;
                                        key3_flag=0;
                                }
                                ds1302_set_time(write_add[1],time[1]);
                        }
                }
/*******************************************************************/
/**************************闹钟显示部分***************************/
/*******************************************************************/
                else if(key0_count==4)                 //如果模式选择键按下4次,进入闹钟显示模式
                {
                         uchar v1;
                         if(alarm_switch)
                         {
                                 display_time(alarm_hour,alarm_minute,0);
                         }
                         else
                         {
                                 P2=0xff;
                                P0=0x40;
                                P2=table2[v1];
                                delay(3);
                                v1++;
                                if(v1==8)
                                        v1=0;
                         }
                         if(key1_count==0&&(key2_flag||key3_flag))
                         {
                                 if(key2_flag)
                                {
                                        key2_flag=0;
                                        alarm_switch=1;
                                        stc_eeprom_erase(rom3);                         //擦除扇区
                                        stc_eeprom_write(rom3,alarm_switch);          //写入扇区
                                 }
                                 else if(key3_flag)
                                 {
                                         key3_flag=0;
                                        alarm_switch=0;
                                        stc_eeprom_erase(rom3);
                                        stc_eeprom_write(rom3,alarm_switch);
                                 }
                         }
                         else if(key1_count==1&&(key2_flag||key3_flag))
                         {
                                 if(key2_flag)
                                {
                                        alarm_hour++;
                                           key2_flag=0;
                                        if(alarm_hour>23)
                                                alarm_hour=0;
                                }
                                else if(key3_flag)
                                {
                                        alarm_hour--;
                                        if(alarm_hour<0)
                                                alarm_hour=23;
                                        key3_flag=0;
                                }
                                stc_eeprom_erase(rom1);
                                stc_eeprom_write(rom1,alarm_hour);
                         }
                         else if(key1_count==2&&(key2_flag||key3_flag))
                         {
                                 if(key2_flag)
                                {
                                        alarm_minute++;
                                        key2_flag=0;
                                        if(alarm_minute>59)
                                                alarm_minute=0;
                                }
                                else if(key3_flag)
                                {
                                        alarm_minute--;
                                        if(alarm_minute<0)
                                                alarm_minute=59;
                                        key3_flag=0;
                                }
                                stc_eeprom_erase(rom2);
                                stc_eeprom_write(rom2,alarm_minute);
                         }
                         alarm_temp[0]=table1[alarm_hour/10];
                          alarm_temp[1]=table1[alarm_hour%10];
                            alarm_temp[2]=0x40;
                          alarm_temp[3]=table1[alarm_minute/10];
                           alarm_temp[4]=table1[alarm_minute%10];
                           alarm_temp[5]=0x40;
                          alarm_temp[6]=table1[0];
                          alarm_temp[7]=table1[0];                 //转化成位显示,方便进入定时器时动态扫描
                }
        }
}
/*******************************************************************/
/**************************定时器0和1中断函数***************************/
/*******************************************************************/
……………………

网友A(2019-12-04):
eeprom的程序没有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