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与微信远程控制LED

楼主(2018-09-06):
远程控制LED
例如在微信界面按下按钮时,微信界面发送字符“$LED,S11,S21,S30,L1100,L2050,L3000#”至下位机,下位机根据程序判断打开L1和L2灯,并且灯1亮度100,灯2亮度50。
解释协议:灯1打开;灯2打开;灯3关闭;灯1亮度100;灯2亮度50;灯3亮度0。
然后下位机给微信界面返回数据包$LED,(0-2),#
解释协议:$LED,0,#:成功;
                  $LED,1,#:失败;
                  $LED,2,#:不匹配当前
/**
* @par Copyright (C): 2010-2019, Shenzhen Yahboom Tech
* @file         1、远程控制LED
* @author       liusen
* @version      V1.0
* @date         2017.11.14
* @brief        AR物联网套件
* @details
* @par History  见如下说明
*
*/

//定义引脚
int RED_LED_Pin = 3;              //红色LED
int GREEN_LED_Pin = 10;              //绿色LED
int YELLOW_LED_Pin = 11;              //黄色LED

int incomingByte = 0;       // 接收到的 data byte
String inputString = "";         // 用来储存接收到的内容
boolean newLineReceived = false; // 前一次数据结束标志
boolean startBit  = false;  //协议开始标志

String returntemp = ""; //存储返回值

/**
* Function       setup
* @author        liusen
* @date          2017.11.14
* @brief         初始化配置
* @param[in]     void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setup()
{
    //初始化LEDIO口为输出方式
   pinMode(RED_LED_Pin, OUTPUT);
   pinMode(GREEN_LED_Pin, OUTPUT);
   pinMode(YELLOW_LED_Pin, OUTPUT);

   Serial.begin(9600);        //波特率9600 (Wifi通讯设定波特率)

   //LED初始化低电平
   digitalWrite(RED_LED_Pin, LOW);
   digitalWrite(GREEN_LED_Pin, LOW);
   digitalWrite(YELLOW_LED_Pin, LOW);

}

/**
* Function       loop
* @author        liusen
* @date          2017.11.14
* @brief         按照接收的数据根据协议完成相应的功能
* @param[in]     void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loop()
{
    //$LED,S11,S21,S30,L1100,L2050,L3000,#
    while (newLineReceived)
    {
       if(inputString.indexOf("LED") == -1)//如果要检索的字符串值“LED”没有出现
       {
           returntemp = "$LED,2,#";    //返回不匹配
           Serial.print(returntemp); //返回协议数据包
           inputString = "";   // clear the string
           newLineReceived = false;
           break;
       }

       if(inputString[7] == '1')  //RED
       {
          int i = inputString.indexOf("L1");   //从接收到的数据中检索字符串“L1”出现的位置
          int ii = inputString.indexOf(",", i); //从接收到的数据中以i为起始位置检索字符串“,”的位置
          if(ii > i && ii > 0 && i > 0 )   //如果ii和i的顺序对了并且检索到ii与i存在
          {
            String sRedPWM = inputString.substring(i + 2, ii);//提取字符串中介于指定下标i+2到ii之间的字符赋值给sRedPWM
            int iRedPWM = sRedPWM.toInt();                    //将字符串sRedPWM转为整型
            int outputValue = map(iRedPWM, 0, 100, 0, 255);   //遍历,定义outputValue等于iRedPWM按2.55的比例扩大的值
            analogWrite(RED_LED_Pin, outputValue);            //红灯亮
          }
          else   //如果检索到ii和i的顺序不对或者没有检索到ii或者i
          {
            returntemp = "$LED,1,#";    //返回匹配失败
            Serial.print(returntemp); //返回协议数据包
            inputString = "";   // clear the string
            newLineReceived = false;
            break;
          }
       }
       else
       {
          analogWrite(RED_LED_Pin, 0);//红灯灭
       }

       if(inputString[11] == '1')  //Green
       {
          int i = inputString.indexOf("L2");      //从接收到的数据中检索字符串“L2”出现的位置
          int ii = inputString.indexOf(",", i);   //从接收到的数据中以i为起始位置检索字符串“,”的位置
          if(ii > i && ii > 0 && i > 0 )          //如果ii和i的顺序对了并且检索到ii与i存在
          {
            String sGreenPWM = inputString.substring(i + 2, ii);    //提取字符串中介于指定下标i+2到ii之间的字符赋值给sGreenPWM
            int iGreenPWM = sGreenPWM.toInt();                      //将字符串sGreenPWM转为整型
            int outputValue = map(iGreenPWM, 0, 100, 0, 255);       //遍历,定义outputValue等于iGreenPWM按2.55的比例扩大的值
            analogWrite(GREEN_LED_Pin, outputValue);
          }
          else   //如果检索到ii和i的顺序不对或者没有检索到ii或者i
          {
            returntemp = "$LED,1,#";    //返回匹配失败
            Serial.print(returntemp); //返回协议数据包
            inputString = "";   // clear the string
            newLineReceived = false;
            break;
          }
       }
       else
      {
         analogWrite(GREEN_LED_Pin, 0);//control);
       }

       if(inputString[15] == '1')  //Yellow
       {
          int i = inputString.indexOf("L3");         //从接收到的数据中检索字符串“L3”出现的位置
          int ii = inputString.indexOf("#", i);      //从接收到的数据中以i为起始位置检索字符串“#”的位置
          if(ii > i && ii > 0 && i > 0 )             //如果ii和i的顺序对了并且检索到ii与i存在
          {
            String sYellowPWM = inputString.substring(i + 2, ii);    //提取字符串中介于指定下标i+2到ii之间的字符赋值给sYellowPWM
            int iYellowPWM = sYellowPWM.toInt();                     //将字符串sYellowPWM转为整型
            int outputValue = map(iYellowPWM, 0, 100, 0, 255);       //遍历,定义outputValue等于iYellowPWM按2.55的比例扩大的值
            analogWrite(YELLOW_LED_Pin, outputValue);
          }
          else    //如果检索到ii和i的顺序不对或者没有检索到ii或者i
          {
            returntemp = "$LED,1,#";    //返回匹配失败
            Serial.print(returntemp); //返回协议数据包
            inputString = "";   // clear the string
            newLineReceived = false;
            break;
          }
       }
       else
       {
           analogWrite(YELLOW_LED_Pin, 0);
       }

       returntemp = "$LED,0,#";    //返回匹配成功

       Serial.print(returntemp); //返回协议数据包
       inputString = "";   // clear the string
       newLineReceived = false;

    }

}
/**
* Function       serialEvent
* @author        liusen
* @date          2017.11.14
* @brief         串口接收中断   serialEvent()是IDE1.0及以后版本新增的功能,不清楚为什么大部份人不愿意用,这个可是相当于中断功能一样的啊!
* @param[in]     void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serialEvent()
{
  while (Serial.available())                   //如果串口接收到数据则进入循环
  {
    incomingByte = Serial.read();              //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地读,下一句是读到的放入字符串数组中组成一个完成的数据包
    if(incomingByte == '

)                    //如果到来的字节是'

,开始读取
    {
      startBit= true;
    }
    if(startBit == true)
    {
       inputString += (char) incomingByte;     // 全双工串口可以不用在下面加延时,半双工则要加的//
    }
    if (incomingByte == '#')                   //如果到来的字节是'#',读取结束
    {
       newLineReceived = true;
       startBit = fals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