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arduino远程控制RGB灯的设计

楼主:
远程控制RGB灯

例如在微信界面点击发送,微信界面发送字符“$RGB,R255,G125,B000#”至下位机,下位机根据程序判断打开灯R亮度255,灯G亮度125,B灯亮度0。
解释协议:R灯亮度255;G灯亮度125;B灯亮度0。
然后下位机给微信界面返回数据包$RGB,(0-2),#
解释协议:$RGB,0,#:成功;
                  $RGB,1,#:失败;
                  $RGB,2,#:不匹配当前

/**
* @par Copyright (C): 2010-2019, Shenzhen Yahboom Tech
* @file         2、远程控制RGB灯
* @author       liusen
* @version      V1.0
* @date         2017.11.14
* @brief        AR物联网套件
* @details
* @par History  见如下说明
*
*/

//定义引脚
int RED_LED_Pin = 3;              //红色LED
int GREEN_LED_Pin = 10;           //绿色LED
int BLUE_LED_Pin = 11;          //黄色LED

int incomingByte = 0;       // 接收到的 data byte
String inputString = "";         // 用来储存接收到的内容
boolean newLineReceived = false; // 前一次数据结束标志
boolean startBit  = false;  //协议开始标志

String returntemp = ""; //存储返回值
/**
* Function       setup
* @author        liusen
* @date          2017.11.14
* @brief         初始化配置
* @param[in]     void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setup()
{
   //初始化LEDIO口为输出方式
   pinMode(RED_LED_Pin, OUTPUT);
   pinMode(GREEN_LED_Pin, OUTPUT);
   pinMode(BLUE_LED_Pin, OUTPUT);

   Serial.begin(9600);        //波特率9600 (Wifi通讯设定波特率)
   //LED初始化低电平
  digitalWrite(RED_LED_Pin, LOW);
  digitalWrite(GREEN_LED_Pin, LOW);
  digitalWrite(BLUE_LED_Pin, LOW);

}
/**
* Function       loop
* @author        liusen
* @date          2017.11.14
* @brief         按照接收的数据根据协议完成相应的功能
* @param[in]     void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loop()
{
    //$RGB,R255,G125,B000#
    while (newLineReceived)
    {
       if(inputString.indexOf("RGB") == -1)  //如果要检索的字符串值“RGB”没有出现
       {
           returntemp = "$RGB,2,#";   //返回不匹配
           Serial.print(returntemp); //返回协议数据包
           inputString = "";   // clear the string
           newLineReceived = false;
           break;
       }
       //红色解析
       int i = inputString.indexOf("R", 2);   //从接收到的数据中以2为起始位置检索字符串“R”的位置
       int ii = inputString.indexOf(",", i);  //从接收到的数据中以i为起始位置检索字符串“,”的位置
       if(ii > i && ii > 0 && i > 0 )         //如果ii和i的顺序对了并且检索到ii与i存在
       {
          String sRedPWM = inputString.substring(i + 1, ii);  //提取字符串中介于指定下标i+1到ii之间的字符赋值给sRedPWM
          int iRedPWM = sRedPWM.toInt();                      //将字符串sRedPWM转为整型
          analogWrite(RED_LED_Pin, iRedPWM);
        }
        else     //检索到ii和i的顺序不对或者没有检索到ii或者i
        {
          returntemp = "$RGB,1,#";   //返回匹配失败
          Serial.print(returntemp); //返回协议数据包
          inputString = "";   // clear the string
          newLineReceived = false;
          break;
        }
        //绿色解析
        i = inputString.indexOf("G", ii);    //从接收到的数据中以ii为起始位置检索字符串“G”的位置
        ii = inputString.indexOf(",", i);    //从接收到的数据中以i为起始位置检索字符串“,”的位置
        if(ii > i && ii > 0 && i > 0 )       //如果ii和i的顺序对了并且检索到ii与i存在
        {
          String sGreenPWM = inputString.substring(i + 1, ii);   //提取字符串中介于指定下标i+1到ii之间的字符赋值给sGreenPWM
          int iGreenPWM = sGreenPWM.toInt();                     //将字符串sGreenPWM转为整型
          analogWrite(GREEN_LED_Pin, iGreenPWM);
        }
        else      //检索到ii和i的顺序不对或者没有检索到ii或者i
        {
          returntemp = "$RGB,1,#";   //返回匹配失败
          Serial.print(returntemp); //返回协议数据包
          inputString = "";   // clear the string
          newLineReceived = false;
          break;
        }
        //蓝色解析
        i = inputString.indexOf("B", ii);       //从接收到的数据中以ii为起始位置检索字符串“B”的位置
        ii = inputString.indexOf("#", i);        //从接收到的数据中以i为起始位置检索字符串“#”的位置
        if(ii > i && ii > 0 && i > 0 )          //如果ii和i的顺序对了并且检索到ii与i存在
        {
          String sBluePWM = inputString.substring(i + 1, ii);    //提取字符串中介于指定下标i+1到ii之间的字符赋值给sBluePWM
          int iBluePWM = sBluePWM.toInt();                       //将字符串sBluePWM转为整型
          analogWrite(BLUE_LED_Pin, iBluePWM);
        }
        else
        {
          returntemp = "$RGB,1,#";   //返回匹配失败
          Serial.print(returntemp); //返回协议数据包
          inputString = "";   // clear the string
          newLineReceived = false;
          break;
        }

       returntemp = "$RGB,0,#";    //返回匹配成功

       Serial.print(returntemp); //返回协议数据包
       inputString = "";   // clear the string
       newLineReceived = false;

    }

}
/**
* Function       serialEvent
* @author        liusen
* @date          2017.11.14
* @brief         串口接收中断   serialEvent()是IDE1.0及以后版本新增的功能,不清楚为什么大部份人不愿意用,这个可是相当于中断功能一样的啊!
* @param[in]     void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serialEvent()
{
  while (Serial.available())                    //如果串口接收到数据则进入循环
  {
    incomingByte = Serial.read();              //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地读,下一句是读到的放入字符串数组中组成一个完成的数据包
    if(incomingByte ==

  141. )                    //如果到来的字节是'

,开始读取
    {
      startBit= true;
    }
    if(startBit == true)
    {
       inputString += (char) incomingByte;     // 全双工串口可以不用在下面加延时,半双工则要加的//
    }
    if (incomingByte == '#')                  //如果到来的字节是'#',读取结束
    {
       newLineReceived = true;
       startBit = false;
    }
  }
}

网友A(2018-12-10):
一直想做这个

网友B(2019-01-12):
一直想做远程控制的东西,这个给了很好的思路

网友C(2019-11-12):
请问WIFI模块用的是那个型号的

网友D(2020-09-20):
这个需要专用的物联网设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