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微信远程继电器控制电灯设计

楼主:
远程继电器控制电灯

       大家都知道,继电器在电路中是作为一个开关,当继电器s端收到高电平时,开关闭合,电路流通。我们就可以使用以小电压控制大电压。当打开微信物联网模块继电器实验界面,按下继电器开关,继电器开关闭合,电路流通,就可以控制风扇啊,灯啊,电饭煲啊等等大功率电器。

例如在微信界面点击继电器标志,微信界面发送字符“$RELAY,1#”至下位机,下位机根据程序判断继电器开始工作,向继电器S信号端输入高电平。
解释协议:继电器开始工作。
然后下位机给微信界面返回数据包$RELAY,(0-2),#
解释协议:$RELAY,0,#:成功;
                  $RELAY,1,#:失败;
                  $RELAY,2,#:不匹配当前

注:由于面包板上下两排的中间是分隔的不导电的,所以尽量在面包板的左半边区域或者右半边区域使用,如果有使用到面包板的整个区域,需要在中间用杜邦线如图2连接。如图用红线模拟内部电路,图1的电路(红线)中间是断开的,图2连接后的面包板的电路(红线)是流畅的、连接的。

1.准备工作
在接好线后烧录程序,注意:烧录时需拔掉arduino上的0和1引脚的接线,否则会上传失败!在上传成功后将0和1引脚的线接上
2.WIFI配置环境

方式一: 因每个WIFI的名称和密码不同,WIFI模块在出厂时没有进行配置,因此需要配置WIFI模块。配置时手机必须连接到当前环境的WIFI网络并能正常访问互联网。PS: 仅能识别常规的2.4G-WIFI信号,无法识别5G-WIFI。

方式二: 若要在没有WIFI网络的户外环境中使用微信遥控,需要两台具备移动网络的手机,其中一台当热点提供网络,另一台手机连接到此热点,后续配置方法相同。(仅建议使用方式一,部分手机提供的WIFI热点可能无法被WIFI模块识别。)

源程序如下:
/**
* @par Copyright (C): 2010-2019, Shenzhen Yahboom Tech
* @file         3、远程继电器控制电灯
* @author       zhoujie
* @version      V1.0
* @date         2017.11.14
* @brief        arduino物联网实验
* @details
* @par History  见如下说明
*
*/

//定义引脚
int RELAY_Pin = 9;             //继电器信号端S

int incomingByte = 0;       // 接收到的 data byte
String inputString = "";         // 用来储存接收到的内容
boolean newLineReceived = false; // 前一次数据结束标志
boolean startBit  = false;  //协议开始标志

String returntemp = ""; //存储返回值

void setup()
{
   pinMode(RELAY_Pin, OUTPUT);    //初始化RELAY IO口为输出方式

   Serial.begin(9600);        //波特率9600 (Wifi通讯设定波特率)

   digitalWrite(RELAY_Pin, LOW);    //RELAY初始化低电平

}
/**
* Function       loop
* @author        zhoujie
* @date          2017.11.14
* @brief         按照接收的数据根据协议完成相应的功能
* @param[in]     void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loop()
{
    //$RELAY,1#
    while (newLineReceived)
    {
       if(inputString.indexOf("RELAY") == -1)  //如果要检索的字符串值“RELAY”没有出现
       {
           returntemp = "$RELAY,2,#";  //返回不匹配
           Serial.print(returntemp); //返回协议数据包
           inputString = "";   // clear the string
           newLineReceived = false;
           break;
       }

       if(inputString[7] == '1')  //继电器开关闭合
       {
          int i = inputString.indexOf(",");      //从接收到的数据中检索字符串“,”出现的位置
          int ii = inputString.indexOf("#", i);  //从接收到的数据中以i为起始位置检索字符串“#”的位置
          if(ii > i && ii > 0 && i > 0 )         //如果ii和i的顺序对了并且检索到ii与i存在
          {
              digitalWrite(RELAY_Pin, HIGH);    //向继电器S信号端输出高电平,继电器开关闭合
          }
          else    //检索到ii和i的顺序不对或者没有检索到ii或者i
          {
            returntemp = "$RELAY,1,#";  //返回匹配失败
            Serial.print(returntemp); //返回协议数据包
            inputString = "";   // clear the string
            newLineReceived = false;
            break;
          }
       }
       else   //继电器开关打开
       {
          digitalWrite(RELAY_Pin, LOW);  //向继电器S信号端输出低电平
       }

       returntemp = "$RELAY,0,#";  //返回匹配成功

       Serial.print(returntemp); //返回协议数据包
       inputString = "";   // clear the string
       newLineReceived = false;

    }

}
/**
* Function       serialEvent
* @author        zhoujie
* @date          2017.11.14
* @brief         串口接收中断   serialEvent()是IDE1.0及以后版本新增的功能,不清楚为什么大部份人不愿意用,这个可是相当于中断功能一样的啊!
* @param[in]     void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serialEvent()
{
  while (Serial.available())                    //如果串口接收到数据则进入循环
  {
    incomingByte = Serial.read();              //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地读,下一句是读到的放入字符串数组中组成一个完成的数据包
    if(incomingByte ==

  95. )                     //如果到来的字节是

,开始读取
    {
      startBit= true;
    }
    if(startBit == true)
    {
       inputString += (char) incomingByte;     // 全双工串口可以不用在下面加延时,半双工则要加的//
    }
    if (incomingByte == '#')
    {
       newLineReceived = true;                 //如果到来的字节是'#',读取结束
       startBit = fals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