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WiFi串口和APP连接?

楼主(2018-09-06):
怎样将WiFi串口和APP连接?

网友A:
wifi模块通过TCP协议与APP链接的,wifi的串口与下位机进行通讯

网友B:
你好!WIFI模块的配置方式有很多种,拿ESP8266做例:   启动模式:1-Station模式                     2-AP模式                     3-AP兼Station模式  控制方式:1-固件控制方式                     2-AT指令控制方式  AT指令控制:1-固件控制方式                          2-AT指令控制方式   手机APP接入:1-ESP8266配置有完成后,会有一个固定的IP地址;                             2-手机APP界面,输入IP地址和端口号,就能接入模块

网友C:
我也想学

网友D:
WIFI串口只能与支持串口的开发板,电脑等设备连接,手机APP只能通过网络连接

网友E:
以esp8266为例的话,当WiFi模块通电后通过串口发送AT指令进行重启模块——模式设置(AP模式(接收),Station模式(发送),AP+Station模式)——配置AP参数(WiFi名称,密码)——查看本模块的IP地址。然后打开手机连接本模块的WiFi信号——打开手机端的APP,以网络调试助手为例,选择TCP/IP,输入端口号和IP地址就可以进行收发了。

网友F:
可以通过手机端的网络调试助手与wifi模块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