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特ST-200系常见问题解惑

楼主:
1、PLC的默认波特率是多少?可以改吗?
答:默认值为9.6。第三个口不可改变,其它可改

2、PPI(PPI就是通讯口)的扩展模块有没有?
答:我们没有做PPI的扩展模块,但是有三个PPI的主机,CPU226XP

3、最早接触的数控系统,数控系统内部也有自己的PLC。这两种PLC有和区别?
答:数控系统一般不使用plc,一般使用的是专门的运动控制系统。

4、数字量/模拟量有冻结功能吗?
答:数字量模拟量可以强制信号,仅适用于调试使用。

5、数字量输入滤波器是什么作用,该如何设置?
答:数字量输入滤波器使用时间方式进行滤波,只有由0切换到1持续一定时间,才被识别为1,  由1切换到0持续一段时间识别为0。

6、模拟量滤波有什么效果?
答:模拟量滤波可以将跳跃的求数值过滤成相对平稳的数值。可以避免程序执行时候的误动作。

7、如何查找所使用的程序地址空间是否重复使用?
答:通过交叉引用查看是否重叠使用。

8、什么是单极性、双极性?
答:单极性双极性一般指输入口的,我们的产品都是做双极性,可以做NPN也可以做PNP接,比较灵活,日系产品基本都是单极性,用NPN接法。

9、plc的电源该如何连接?
答:电源按接线图连接,不可随意接。

10、如何进行S7-200的电源需求与计算?
答:200系列主机通常8到10W,模块通常2W,大的模块5到8W。预算合适基础上加50%余量。

11、多台PLC怎样远程控制(公司有5个生产车间,每个车间控制室安装PLC.想把各车间的PLC远传到公司办公大楼,进行远程控制)?
答:功能上用耐特ST-200产品就可以做远程控制,通过485组网,或者以太网组网方式都可以。

12、PLC200的时间开关精度能达到多少?
答:耐特PLC 时间开关(注意概念,时间开关不准确,1,定时器, 2万年历时钟)  定时器分辨率有1ms,有10ms,有100ms,其使用精度由不同的应用方法会受扫描周期影响; 万年历精度大概是每天最高偏差2~3秒。

13、模拟量信号的传输距离有多远?
答:模拟量信号的电流信号传输距离比较远,主要受线路电阻以及信号源驱动能力影响。电压信号传输距离较短,主要受干扰信号影响。准确的距离没有什么指标,通常长距离都用电流信号。

14、S7-200CPU上的通讯口,通讯距离究竟有多远?
答:485通讯距离9600波特率下可以到1公里多

15、较CPU224和CPU226比较,CPU224XP增加了哪些功能?
答:cpu224xp比CPU224和CPU226多了模拟量2输入1输出通道,比224还多了一个通信口,比226少了一些数字量通道。

16、S7-200的定时中断定时器有哪些?
答:200的定时中断有T32   T96两个1ms定时器中断,另外有smb34  35两个每ms定时中断。  其它的10ms   100ms定时器没有中断(ms 是毫秒,千分之一秒)。

17、想弄一个控制和检测分开的,控制部分是直接由按钮控制接触器(最廉简单的那种),plc直接做监视作用 就算plc断电也不会影响主电路运行,接触器闭合后 我怎么监测接触器闭合呢,plc输入是24v的,接触器辅助触点是220v的 ,用220v的继电器吗?继电器触点接24v?
答:监测接触器的闭合可以接接触器的常开或常闭触点。触点接24电源接入到PLC输入点。

18、原来设备上是两个 S7-200 (224XP)通过编程口通讯, 现在两个PLC, 其中一个能通讯上(估计是作为主站的那个), 另一个怎么也通讯不上, 想直接恢复出厂, 能不能在通迅不上的情况下恢复成出厂的设置?
答:不能恢复出厂。只能拨到停止状态后再进行通信。

19、S7-200的CPU,是226,AC/DC/RLY的,后面带了很多模块:1)EM222RELAY,8点继电器输出;2)EM222RELAY,8点继电器输出;3)EM231热电阻,4点模拟量输入,接PT100;4)EM231热电阻,4点模拟量输入,接PT100;5)EM231热电阻,4点模拟量输入,接PT100;6)EM235热电阻,4点模拟量输入,1点模拟量输出,使用电流输出);7)EM235热电阻,4点模拟量输入,1点模拟量输出,使用电流输出;所有模块均接线了,除了模块5只接了2个热电阻,这么多模块(开关量输出不用CPU电源),光靠CPU的24V输出够么?会不会出现功率不够,烧了电源板子,如果使用一块电源模块3A的,给后面的5块模拟量模块单独供电,需不需要最什么处理?比如等电位什么的?
答:一个CPU可以带动那些模块供电使用够用;如果单独用另外的电源供电,直接电源接进去就行,不用做等电位处理,因为内部部分地线已经是强制连接到一起了,已经是强制等电位了。

20、s7-200  CPU2226的实时时钟怎么用?
答:200系列产品的时钟使用分成设置时钟和读时钟两个用法,设置时钟可由编程软件直接给它做时钟设置,也可通过SET RTC 命令设置时钟;设置时钟后,时钟就自动在PLC内部运行了; 需要调用PLC时钟的时候,可以使用READ RTC命令读出时钟,并做相应控制逻辑。

21、S7-200plc如何控制伺服回原点?有木有回原点指令?控制伺服有哪两种控制方式?
答:200PLC 控制伺服回原点的应用不是很理想,可以使用耐特ST-200的运动控制库,可以设置坐标,可以执行回原点。 控制伺服方式很多种,从不同层面描述就有多种: 伺服驱动电机层面,有位置控制、速度控制、电流控制、力矩控制;PLC到驱动器层面,有脉冲方式控制、通信方式控制,通信方式控制又有多种不同协议的控制方式。

22、PLC里的NPN和PNP什么区别?以及外部如何接线的?
答:plc的NPN输入是公共端接24+,信号输入0V;pnp输入是公共端接0V,信号输入24+;200系列产品可支持双向接法,NPN和PNP都可以,但是同一个公共端只能用一种接线方法。

23、PLC里面的总线控制什么意思?
答:PLC总线,比如耐特PLC的485通信口,硬件上属于485,协议上支持PPI或MODBUS,从通信口进行控制,叫总线控制;常见的总线硬件叫法有485总线,CAN总线,以太网总线;从协议上的叫法有485的MODBUS总线,DP总线,PPI总线;CAN的CAN OPEN总线;以太网的PROFINET总线也叫PN总线,EtherCAT总线,Ethernet/IP总线等。

24、用耐特晶体管输出的PLC,是不是要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来控制接触器的线圈,为什么?
答:耐特晶体管型PLC,输出驱动标称功率是24V0.75A,实际输出电流可以达到2A以上,它是可以直接驱动部分24V直流的接触器而不用中间继电器来带动的,但通常24V的接触器比220的接触器要更贵,也更不通用,所以很多应用都会选择晶体管输出带动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带动接触器的方式。其重点是通用性

25、在用设备的PLC与上位机通信经常出现短暂断开随后又恢复的情况,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呢? 噪声干扰会引起这种问题吗?
答:短暂通信失败又通信上这种现象是很常见的,主要问题是干扰和不等电位影响的;处理方法是,用屏蔽线把干扰信号屏蔽起来,并将屏蔽层接入通信双方的仪表地,或者将通信两端的其中一端接成隔离方式进行通信。

26、当PLC正在正常执行主程序时,某一个中断事件,触发了相应的中断程序。 想问的是:1)在此中情况下,PLC是否会把主程序搁置,仅仅执行中断程序,还是中断程序与主程序各执行个的,并行处理?2)如果此中断事件一直存在,是否中断程序一直执行,直到中断事件消失?还是说,中断事件满足后,中断程序仅执行一个扫描周期呢?
答:中断事件,都是表示一个瞬间,或多个瞬间,它不是表示持续状态的,中断产生的时候是只执行一个中断周期,这个中断周期执行完之后,返回到进中断之前的位置。优先处理中断,不是并行处理。

27、S7-200程序 强制和写入是什么区别?什么时候用强制?
答:强制是在调试程序时候用,强制信号不受程序执行影响。写入信号会受程序执行影响,如果写入1但是程序执行会将它改写成0,这样写入就不会成功。

28、S7-200CPU,用户在设计网络时,应当考虑到哪些因素?
答:所谓设计网络准确说应该是总线选择。如果走485总线,应该注意总长度不超过1KM,并且终端匹配电阻接上去,如果是以太网总线,注意长度不超过100米,加长时候需要做中继器。

29、S7-200Modbus RTU通信控制5个从站伺服,通信轮询速度非常慢,点完电机始能,等十几秒电机才反应,波特率也对上了,但还是极慢,请问怎么能让通信速度变快? 我编了一个测试用的小程序,只控制了1个伺服,这个测试程序通信速度就很快,所以我想,是不是因为5个伺服程序太长了造成轮询慢,怎么解决呢?
答: 程序写法不正确或通信没规划好,通信波特率设置高一些,通信时序设置小一些。

30、在PLC中断子程序里,为什么有些子程序有返回RETI指令,有些有没有呢?是不是没有这个返回指令程序一直在执行该中断吗?
答:中断里面如果有返回命令,RETI,则即使中断一个周期还没完成,也继续执行返回命令返回到进中断前的位置,如果没有返回命令,则继续执行这个中断的一个周期。

31、S7-200PLC设置了密码后,为何看不出密码已经生效,要怎样检验密码是否生效?
答:设置密码后,断电,再通电,这个时候再执行程序上传就可以知道密码是否生效。

32、如果你不知道S7-200 CPU的密码,你必须清除CPU内存,才能重新下装程序,如何清除设置的密码?
答:清除PLC密码没有单独的操作,如果清除是全部的程序和密码一起清除,具体在编程软件的菜单---PLC---清除。

33、何谓失压保护?在继电接触器控制线路中通常采用哪些方式实现这种保护?
答:失压保护就是当电源停电或因电源电压降低过多时,保护装置能使电动机自动从电源上切除。通常可以用断路器脱扣的方式来做保护,用继电器加接触器也可以实现。

34、PLC程序里的输入点X不能在触摸屏里用X来关联,而只能用m来关联程序里的m,这是为什么?
答:输入点表达的是真实物理输入,它不可被软件控制,否则真实物理点信号就失真了,m点属于内部中继,可以允许被写入,使用时也要做好逻辑关系。

35、有台设备需要油缸行程定位,方案确定为扩展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接收电子尺信号来实现,该电子尺就是可变电位器,问题来了:EM231 需要的10V或5V电压哪里来?
答:电阻尺的电压基准源需要独立的高精度的电压送出来,否则监测的位置将不准确。如果直接使用普通的电源,那就需要编程上对其进行修正,具体修正方法要看具体的应用。

36、温度模块占用输入点吗?
答:温度模块占用模拟量输入点。

37、想请教下,用耐特s7-200PLC怎么做定时清零一批数据,比如说晚上12点准时清零一批数据?
答:用耐特S7-200 PLC 做按设定时钟清数据方法是,首先设置好实时时钟,然后读取实时时钟, 在实时时钟为设定时钟的时候的一个上升沿,做一个清零的指令, 清零的指令有连续的地址就用FILL_N的命令,如果是分开的地址,就用MOVE 指令。

38、s7-200与电脑通讯还需要安装什么软件吗?我这个通讯电缆让我安装相关软件,否则显示端口连接失败
答:S7-200 与电脑通信分为下载和组态两种.  下载需要电脑端安装好编程软件,然后通过下载线连接电脑和PLC进行下载,  不同的下载线有不同的驱动,有的下载线采用USB转COM口的方式,有的下载线直接通过USB直接进行下载。

39、用S7200编写一个以200为主站的自 由口通讯程序,有没有软件来测试所写的程序是否正确,如有请给个。
答:200PLC编写一个自 由口通信的软件可以使用串口调试工具和串口监视工具进行调试;如果是写MODBUS通信,可以建议使用MODBUS SLAVE 可配合串口监视工具进行调试。

40、s7-200 做 MODBUS 通讯主站时,如图, vb10 中存放的是发送出去的消息,  那么从站返回的消息放在哪里的?

答:那个图是MODBUS写指令,它返回来的信息只是完成未完成,没有更具体内容,不需要寄存器存下来。如果是读指令,就会相应存到VB10开始的寄存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