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在win7系统下,添加库软件是使用不了,提示应用程序配置不正确?

楼主:
为什么,protel99se在win7系统下,添加库软件是使用不了,有遇到的吗?如果不改系统 怎么解决??  请教经验者!!!

网友A(2018-09-06):
改用Altium Designer吧,好像到了一定的WINDOWS版本,PROTEL99SE就没补丁了,Altium Designer的使用习惯和PROTEL99SE一样的,Altium Designer是PROTEL99SE的升级

网友B:
protel99se在win7系统下,添加库元件的小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rotel99se在win7系统下,添加库元件的小软件。

就用的这个添加库助手,搞不懂为什么我的WIN7系统出现上图所示问题,打不开!!!

网友D:
win7或者win8尽量不要添加库,添加进去后导入PCB需要重新导入封装库,软件有时也会乱,一般自带库够用,不够的其实画出来也很方便。

网友E:
protel99SE用了十几年,基本上达到非常熟练的程度,不是因为protel99SE用的太熟就不想用Altium Designer,而是我用了Altium Designer17,发现操作非常复杂,我的电路比较简单,还是用protel99SE来的快,与其用Altium Designer,我还不如重新学个更高端的EDA软件,但是我画的电路还是比较简单,我觉得只要不画内存条、电脑主板、手机主板之类的复杂电路,protel99SE足够我用了。Win7用protel99SE,同样遇到楼主的问题,百度搜索protel99SE WIN7 库文件,有很多解决方法,觉得修改C:\WINDOWS\ADVPCB99SE.INI和AdvSch99SE.INI两个文件比较靠谱,但是,原理图元件库很好改,PCB库文件非常难改,印象中就没有改成功过,于是突发奇想,既然这两个文件决定添加库文件的路径,那我在xp操作系统里把原理图和PCB库文件加载之后,把C:\WINDOWS\ADVPCB99SE.INI和AdvSch99SE.INI替换win7的这两个文件不就可以了,结果一试成功。具体方法是win7安装protel99SE之后,你保证你的原理图PCB库文件路径和xp里的原理图PCB库文件完全相同,在xp里把需要的库文件加载成功,然后替换win7 的ADVPCB99SE.INI和AdvSch99SE.INI这两个文件,打开protel99SE,你就发现库文件已经加载,和xp里的一模一样,之后的操作和xp里的protel99SE库文件的操作也是一模一样了,不影响你新增元件、修改元件,只是你要是想新增一个元件库,就只有把win7里的所有的元件库复制到xp里,新增加载之后,再次替换win7 的ADVPCB99SE.INI和AdvSch99SE.INI这两个文件,这个方法用了两、三年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我的win7是64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用的这个添加库助手,搞不懂为什么我的WIN7系统出现上图所示问题,打不开!!!

按这个方法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protel99SE用了十几年,基本上达到非常熟练的程度,不是因为protel99SE用的太熟就不想用Altium Designer, ...

我的网络标号ERC时一直出现网络标号未连接怎么解决?放置时光标黑点明明放在了导线上?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E:
1、你放的线没有电气连接,用鼠标右键的放置线不会错
2、你自制的元件管教放反了,重新修改
难道还有第三种情况?

网友F:
楼主,protel99se添加元件库出现应用程序的并行配置不正确 的问题,你弄好了吗?怎么弄好的呀?能否告知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主,protel99se添加元件库出现应用程序的并行配置不正确 的问题,你弄好了吗?怎么弄好的呀?能否告知一 ...

好喽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protel99SE用了十几年,基本上达到非常熟练的程度,不是因为protel99SE用的太熟就不想用Altium Designer, ...

用pcb改是麻烦点。前段时间研究了一晚上,怎么都添加不了,但是修改系统库,一试就成功,然后,把自己的库和系统库反复对比,最后终于 可以不借助XP直接修改添加PCB封装了

网友G(2019-03-03):
引用 网友B:
protel99se在win7系统下,添加库元件的小软件。

谢谢分享  学习中   正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