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这个程序可以让单片机LED灯从中间往两边亮

楼主:
#include<reg52.h>

sbit LED = P0^0;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void main()
{
        ENLED = 0;
        ADDR3 = 1;
        ADDR2 = 1;
        ADDR1 = 1;
        ADDR0 = 0;

        LED = 1;
        while(1);
}

网友A(2018-09-06):
void main() {              ADDR2 = 1;         ADDR1 = 1;   delay();      ADDR0 = 1;ADDR3 = 1  ; delay();       LED = 1; ENLED = 1;        while(1); }

网友B:
LED口和ENLED口也连接LED吗?

网友C:
你这是某开发板的吧,用数组,位移啥的可以。

网友D:
同学,你不给你的电路,我怎么帮你嘛。
单片机程序,一定、只能根据电路来进行,同样功能,不同电路,程序一定有区别的。
你想让灯从中间向两边亮,但看你的程序,灯涉及两个口,看不出哪个灯是中间的,哪个又是边上的,怎么编程呢?

网友E:
需要你的电路原理图呢

网友F:
这个要求就是走马灯了,程序里需要循环,因为需要点亮LED,再关闭LED,可以参考走马灯的程序,你的程序里是四个LED,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先关闭所有LED,然后点亮ADDR2和ADDR1,延时一段时间,关闭ADDR2和ADDR1,点亮ADDR3和ADDR0,延时一段时间,关闭ADDR3和ADDR0,就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了

网友G:
定义了6个   但是不知道你这个原来咋亮的

网友H:
这个是电路原理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某开发板的吧,用数组,位移啥的可以。

嗯嗯  怎么操作

网友I: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include<reg52.h>

#define LEDPORT P0

//sbit LED = P0^0;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unsigned char p[] = {
        0x18, //00011000
        0x24, //00100100
        0x42, //01000010
        0x81, //10000001
        0x42, //01000010
        0x24, //00100100
        0x18  //00011000
};

//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for(j=0;j<148;j++);

}

void main()
{
        int i;
        ENLED = 0;
        ADDR3 = 1;
        ADDR2 = 1;
        ADDR1 = 1;
        ADDR0 = 0;

        //LED = 1;
        while(1)
        {
                for(i=0;i<6;i++)
                {
                        LEDPORT = p[i];
                        DelayMs(600); //延时600毫秒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