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usb供电和插板usb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8-09-06):
同样的硬件,usb插在电脑usb口供电,继电器就正常接通,并且电流为0.07A。但是把usb插在插线板上的usb口供电,继电器就无法接通了,并且电流为0。实在想不明白了。。。

网友A:
要不检查以下电路连接。

网友B:
你确定那个插板上面的USB接口是好的

网友C:
插线板上的usb口没有供电能力

网友D:
插线板上的usb口有问题

网友E:
平常 TTL 接口都是  3 ,四线 的这板上 五线,是不是需要短接才能输出电压

网友F:
可能是插线板有问题,建议再检查几遍

网友G:
正常情况可以接通的,应该是插线板有问题,你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H:
USB电压不够,检查一下是不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那个插板上面的USB接口是好的

是好的,平时用来充电这些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线板上的usb口有问题

插线板的usb平时都用来充电的,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平常 TTL 接口都是  3 ,四线 的这板上 五线,是不是需要短接才能输出电压

不需要,这个ttl多一个5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常情况可以接通的,应该是插线板有问题,你可以检查一下

插线板usb平时都用来充电的,都可以正常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USB电压不够,检查一下是不是5V

是5v,电压是确认了的,就是电流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