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库LCD12864液晶同时显示大小汉字,有图有单片机程序含全部资料

楼主:
近日从电路板上拆下一批无字库的LCD12864液晶屏,为了测试屏的好坏,特地写了测试程序,结果几十块屏全部都是好的!
先来看看实物图片
正面

背面

引脚功能

时序图与LCD1602一样

大汉字取模方法

最终效果图

只要加入时间和18B20温度传感器,就成时钟和温度计

部分主要程序
12864初始化:
lcd12864.c
  sbit e=P3^4;
  sbit rw=P3^6;
  sbit rs=P3^5;
  sbit cs1=P3^7;
  sbit cs2=P3^3;
  sbit duan=P2^7;  //定义74H373的控制引脚,
  sbit wei=P2^6;
  void lcd12864_write_com(uchar com) //写指令
  {
  rs=0;rw=0;e=0;
  P0=com;
  e=1;
  delay(5);
  e=0;
  }

  void lcd12864_write_date(uchar date)//写数据
  {
  rs=1;rw=0;e=0;
  P0=date;
  e=1;
  delay(5);
  e=0;
  }
  void lcd12864_init()        //初始化
  {
   lcd12864_write_com(0xc0); //行的初始化地址
   lcd12864_write_com(0xb8);//页的初始化地址
   lcd12864_write_com(0x40);//列的初始化地址
   lcd12864_write_com(0x3f);//打开屏幕        ,关闭是3e
  }
  void clear_lcd12864()        //清屏
  {
   uchar i,j;
   cs1=1;cs2=1;         //打开左右两屏,实物  注意:LCD12864实物是CS1=1;CS2=1为打开,
   for(i=0;i<8;i++)          //共8页
   {
   lcd12864_write_com(0xb8+i);//页的初始化地址
   lcd12864_write_com(0x40);//列的初始化地址
   for(j=0;j<64;j++)  //共64列
   {
   lcd12864_write_date(0x00);
   }
   }
  }

12864显示程序:
lcd12864dis.c
/***********大汉字数组,取模方式32X32*****************/
uchar code tab[][128]={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好*****************/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78,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A0,0xE0,0x70,0x6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2,0x02,0x02,0x02,0xE2,0xFF,0x0F,0x02,0x02,0x02,0xF2,0xFF,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FC,0x02,0x01,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20,0x3C,0x27,0x40,0x40,0xC0,0xE0,0xFE,0x8F,0x00,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FF,0xFF,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0,0x00,
0x00,0x40,0x40,0x20,0x10,0x08,0x0C,0x06,0x03,0x01,0x01,0x03,0x07,0x0E,0x00,0x00,0x10,0x10,0x30,0x30,0x70,0x3F,0x1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好",0*/
   /***********1-好*****************/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78,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A0,0xE0,0x70,0x6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2,0x02,0x02,0x02,0xE2,0xFF,0x0F,0x02,0x02,0x02,0xF2,0xFF,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FC,0x02,0x01,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20,0x3C,0x27,0x40,0x40,0xC0,0xE0,0xFE,0x8F,0x00,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FF,0xFF,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0,0x00,
0x00,0x40,0x40,0x20,0x10,0x08,0x0C,0x06,0x03,0x01,0x01,0x03,0x07,0x0E,0x00,0x00,0x10,0x10,0x30,0x30,0x70,0x3F,0x1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好",1*/
/***********2-学*****************/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70,0xE0,0xC0,0x00,0x00,0x04,0x38,0xF0,0xE0,0x00,0x00,0x00,0x00,0xC0,0x70,0x3C,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60,0x7C,0x3C,0x04,0x84,0x84,0x85,0x85,0x84,0x84,0x84,0x84,0x85,0x84,0x84,0x84,0x84,0x87,0xC5,0xC4,0x84,0x04,0x24,0x14,0x1E,0x0E,0x04,0x00,0x00,
0x00,0x0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FC,0xF8,0x24,0x24,0x22,0x21,0x21,0x20,0x20,0x20,0x20,0x30,0x38,0x30,0x2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10,0x30,0x70,0x3F,0x3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学",2*/
  /***********3-习*****************/
{0x00,0x00,0x00,0x00,0x20,0x6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E0,0xF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2,0x04,0x0C,0x18,0x78,0x7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C0,0xC0,0xC0,0x60,0x20,0x30,0x10,0x10,0x08,0x08,0x04,0x04,0x02,0x02,0x02,0x00,0x00,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1,0x03,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8,0x08,0x08,0x18,0x38,0x38,0x1F,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习",3*/
/***********4-天*****************/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E0,0xE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30,0x38,0x3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FF,0xFF,0x40,0xC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60,0x70,0x60,0x4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C0,0x70,0x3E,0x0F,0x00,0x00,0x03,0x0C,0x30,0xE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40,0x40,0x20,0x30,0x10,0x08,0x04,0x06,0x03,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3,0x06,0x0E,0x1C,0x38,0x38,0x10,0x10,0x10,0x00},/*"天",4*/
  /***********5-天*****************/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E0,0xE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30,0x38,0x3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FF,0xFF,0x40,0xC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60,0x70,0x60,0x4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C0,0x70,0x3E,0x0F,0x00,0x00,0x03,0x0C,0x30,0xE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40,0x40,0x20,0x30,0x10,0x08,0x04,0x06,0x03,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3,0x06,0x0E,0x1C,0x38,0x38,0x10,0x10,0x10,0x00},/*"天",5*/
  /***********6-向*****************/
{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3C,0x1C,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8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1,0x01,0x01,0x01,0x01,0xE1,0x41,0x41,0x41,0x41,0x41,0x41,0x41,0xC1,0xE1,0x41,0x01,0x01,0x01,0x01,0xF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10,0x10,0x10,0x30,0x78,0x3F,0x0F,0x00,0x00,0x00,0x00},/*"向",6*/
  /***********7-上*****************/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8,0xF8,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30,0x38,0x3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F,0x1F,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8,0x1C,0x1C,0x18,0x10,0x00},/*"上",7*/

};
/***********标准汉字数组,取模方式16X16*****************/
uchar code tab_biao[][32]={
/*********0-----好***************/
{0x00,0x10,0x10,0xF0,0x1F,0x10,0xF0,0x00,0x80,0x82,0x82,0xE2,0x92,0x8A,0x86,0x80,
0x00,0x40,0x22,0x15,0x08,0x16,0x61,0x00,0x00,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
/*********1-----好***************/
{0x00,0x10,0x10,0xF0,0x1F,0x10,0xF0,0x00,0x80,0x82,0x82,0xE2,0x92,0x8A,0x86,0x80,
0x00,0x40,0x22,0x15,0x08,0x16,0x61,0x00,0x00,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
/*********2-----学***************/
{0x00,0x40,0x30,0x11,0x96,0x90,0x90,0x91,0x96,0x90,0x90,0x98,0x14,0x13,0x50,0x30,
0x00,0x04,0x04,0x04,0x04,0x04,0x44,0x84,0x7E,0x06,0x05,0x04,0x04,0x04,0x04,0x04},
/*********3-----习***************/
{0x00,0x00,0x02,0x02,0x02,0x12,0x22,0xC2,0x02,0x02,0x02,0x02,0x02,0xFE,0x00,0x00,
0x00,0x00,0x08,0x18,0x08,0x04,0x04,0x04,0x02,0x02,0x41,0x81,0x40,0x3F,0x00,0x00},
/*********4-----“:”***************/
{0x00,0x00,0x00,0x00,0xC0,0xC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7B,0x7B,0x7B,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5-----心形***************/
{0x00,0xE0,0x10,0x10,0x10,0x30,0x40,0x80,0x80,0x40,0x20,0x10,0x10,0x10,0xF0,0x00,
0x00,0x03,0x04,0x08,0x10,0x20,0x20,0x40,0x40,0x20,0x20,0x10,0x08,0x04,0x03,0x00},

};

  /*********小数字数组:半列显示,取模方式16X8***************/
uchar code tab_banlie[][16]={

/*********0***************/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
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
/*********1***************/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
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2***************/
{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
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
/*********3***************/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
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
        /*********4***************/
{0x00,0x00,0xC0,0x20,0x10,0xF8,0x00,0x00,
0x00,0x07,0x04,0x24,0x24,0x3F,0x24,0x00},
   /*********5***************/
{0x00,0xF8,0x08,0x88,0x88,0x08,0x08,0x00,
0x00,0x19,0x21,0x20,0x20,0x11,0x0E,0x00},
        /*********6***************/
   {0x00,0xE0,0x10,0x88,0x88,0x18,0x00,0x00,
0x00,0x0F,0x11,0x20,0x20,0x11,0x0E,0x00},
  /*********7***************/
  {0x00,0x38,0x08,0x08,0xC8,0x38,0x08,0x00,
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0x00},
        /*********8***************/
   {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
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
        /*********9***************/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
0x00,0x00,0x31,0x22,0x22,0x11,0x0F,0x00},
   /*********10--Q***************/
  {0xE0,0x10,0x08,0x08,0x08,0x10,0xE0,0x00,
0x0F,0x18,0x24,0x24,0x38,0x50,0x4F,0x00},

};

  /***********大汉字显示函数************************/
void hanzi(uchar ye,uchar lie,uchar *shuzhu)        //定义任意页、任意列、任意数组(*表示指针类型)
{
  uchar i,j;
  for(i=0;i<4;i++)        //4页
  {
  lcd12864_write_com(0xb8+ye+i);//页的初始化地址
   lcd12864_write_com(0x40+lie);//列的初始化地址
   for(j=0;j<32;j++)        //这里要显示大汉字,取模为32X32
   {
   lcd12864_write_date(shuzhu[i*32+j]);
   }
  }
}
        /***********标准汉字显示函数************************/
void hanzi2(uchar ye,uchar lie,uchar *shuzhu)        //定义任意页、任意列、任意数组(*表示指针类型)
{
  uchar i,j;
  for(i=0;i<2;i++)        //2页
  {
  lcd12864_write_com(0xb8+ye+i);//页的初始化地址
   lcd12864_write_com(0x40+lie);//列的初始化地址
   for(j=0;j<16;j++)        //这里要显示标准汉字,取模为16X16
   {
   lcd12864_write_date(shuzhu[i*16+j]);
   }
  }
}
           /***********小数字显示函数************************/
  void shuzi2(uchar ye,uchar lie,uchar *shuzhu)        //定义任意页、任意列、任意数组(*表示指针类型)
{
  uchar i,j;
  for(i=0;i<2;i++)        //2页
  {
  lcd12864_write_com(0xb8+ye+i);//页的初始化地址
   lcd12864_write_com(0x40+lie);//列的初始化地址
   for(j=0;j<8;j++)        //数字取半模,这里要改为8
   {
   lcd12864_write_date(shuzhu[i*8+j]);
   }
  }
}
void lcd12864_dis() //汉字显示函数
{
/*******显示第一行***********/

cs1=1;cs2=0;//打开左半屏 ,实物

shuzi2(0,0,tab_banlie[10]);// Q
shuzi2(0,8,tab_banlie[10]);// Q
hanzi2(0,16,tab_biao[4]); //":"
shuzi2(0,32,tab_banlie[1]);// 1
shuzi2(0,40,tab_banlie[2]);// 2
shuzi2(0,48,tab_banlie[3]);// 3
shuzi2(0,56,tab_banlie[4]);// 4

cs1=0;cs2=1;//打开右半屏 ,实物

shuzi2(0,0,tab_banlie[5]);// 5
shuzi2(0,8,tab_banlie[6]);// 6
shuzi2(0,16,tab_banlie[7]);// 7
shuzi2(0,24,tab_banlie[8]);// 8
shuzi2(0,32,tab_banlie[9]);// 9

   /*******显示第二行(标准汉字)***********/

cs1=1;cs2=0;//打开左半屏 ,实物

hanzi2(2,0,tab_biao[0]); //好
hanzi2(2,16,tab_biao[1]); //好
hanzi2(2,32,tab_biao[2]);        //学
hanzi2(2,48,tab_biao[3]); //习

cs1=0;cs2=1;//打开右半屏 ,实物
hanzi2(2,32,tab_biao[5]);        // 心

/*******显示第三行(大汉字)***********/

cs1=1;cs2=0;//打开左半屏 ,实物
hanzi(4,0,tab[4]); //天
hanzi(4,32,tab[5]); //天

cs1=0;cs2=1;//打开右半屏 ,实物
hanzi(4,0,tab[6]); //向
hanzi(4,32,tab[7]); //上

}

网友A(2018-09-28):
大佬能分享一下取模软件吗

网友B:
试试看效果

网友C(2019-04-14):
你好 请问4号引脚是D/I是程序上的RS吧

网友D(2019-06-06):
谢谢,我收获了很多,知道该如何解决我遇到的问题了

网友E(2019-10-05):
出给我几个行不?

网友F:
这个很好,受益匪浅。

网友G(2019-12-24):
我也是用无字库的12864液晶,为什么最多只能显示两个字模的汉字?是单片机内存不够吗?

网友H(2020-04-11):
这个资料不错,正需要

网友I(2020-09-21):
还有12864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