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鉴别芯片是坏了还是代码不对啊

楼主(2018-09-06):
RT,怎么鉴别芯片是坏了还是代码不对

网友A:
什么芯片?我的51单片机程序,只要仿真器可以正常运行,基本上可以断定代码没有问题,程序写入芯片,不能正常运行就多写几片,几片都不能正常运行就是代码问题,但是,51单片机我还没有发现仿真器可以正常运行,连续写几片芯片都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况。AVR单片机我用JTAG仿真,每仿真一次程序相当于烧写一次芯片,只有10万次的寿命,我发现我的一些经常用的老芯片确实写进去的程序有时候不能正常运行,我就用全新的芯片测试,只要保证至少有两、三个比较新的芯片,就可以测试是芯片原因还是代码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最简单的代码,来验证硬件是不是损坏

越简单的代码越是不能测试芯片是否损坏,有些单片机芯片就是坏一个逻辑单元,就是复杂的程序没有用到这个逻辑单元也不能证明芯片损坏,严格来说,除非你编一个测试所有寄存器的程序,才能验证这个芯片是否损坏。

网友C:
能正常擦除写入就不是芯片问题!!

网友D:
一般开发板都有例子,下载确认一下,另外硬件调试,软件调试,如果可以再用示波器什么的设备验证一下。 要么靠经验,要不就多尝试。

网友E:
用简单的代码验证比如led闪烁

网友F:
一般开发板都有例子,下载确认一下,另外硬件调试,软件调试,如果可以再用示波器什么的设备验证一下。 要么靠经验,要不就多尝试

网友G:
用一个最简单的可用的程序去检测芯片是否能用,如果可以用那就是代码不对,不能用则芯片坏了。

网友G:
用最简单的程序检测芯片,能用则代码错误,不能用芯片坏了。

网友H:
换一个板看看就好了

网友I:
换个芯片看看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