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 MCU偶尔出现运行速度变慢,用风枪或烙铁加热一下恢复正常,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09-07):
好久都没找到问题,求大神指点,目前一个项目是1768做的,上电运行程序时,偶尔会出现运行速度变慢的情况,例如,屏幕上一个按键,正常时触摸屏幕按键板子上的蜂鸣器响两声间隔100ms,偶尔上电触摸屏幕按键,蜂鸣器两声间隔变长了,大约200ms。其它的功能也变慢了,如某个频率变成慢了。运行一会可能就好了,恢复正常了!还有就是在出现问题的时候,用风枪加热一下单片机或者烙铁烫一下单片机马上恢复正常。以为是是单片机问题,但是更换单片机后有的还是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首先可排除mcu的问题。剩下就可能是软件问题或者是连着mcu的其他硬件的问题,

例如外置flash的接触不良,软件读不出数据就不断的等,等到timeout时就回覆正常。

你要不断的测试去重现这问题。
当你能重现问题,你离答案不远了。

当中,你要记录。例如上电後,几分几秒後会变慢,变慢时debug output会有什麽讯息,运作到什麽时间会正常等等

网友B:
有可能是虚焊

网友C:
如果用的是外部晶振通过锁相环做系统时钟源 当连接不良 系统时钟瘫痪 软件没设置会默认跳变用内部时钟可能导致 系统运行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