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中元件隐藏管脚连接到电气网络如何设置?

楼主(2018-09-07):
AD18中元件隐藏管脚连接到电气网络如何设置?

网友A:
打开元件属性,元件的引脚名称应该与电气网络的名称相同

网友B(2018-10-08):
遇到问题了   之前17版本用得好好的  18版改动太大   现在隐藏引脚连接到某到网络(或到地)  找不到编辑的地方了

网友B:
一楼兄弟  你找到办法了吗  这个问题也在困扰着我   现在只能画个引脚连接到电气网络了  一直没有找设置入口  17版本之前一直很好

网友C:
AD18的BUG确实很多。

网友D:
18被坑的地方不要不要的。。。

楼主(2018-12-11):
引用 网友B:
一楼兄弟  你找到办法了吗  这个问题也在困扰着我   现在只能画个引脚连接到电气网络了  一直没有找设置入 ...

Altium designer 18.0.9这个版本可以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Altium designer 18.0.9这个版本可以设置

我现在用18.1.9  还是没有找到

网友E(2019-02-14):
名称一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