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电脑发送数据控制单片机继电器的程序求助

楼主(2018-09-07):
能利用这段代码控制继电器的,(就是电脑通过发送一段7E 80 00 01 00 00 80 AA 00 01 01 00 DE 62 7E 的指令来控制继电器。
请大神指导啊)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it.h"
#include "u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ad.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iic.h"
//串口数据的格式
#define  HEAD  0XF1 //帧头
#define VERSION 0X15   //发送版本
#define YUAN 0XB1   //源
#define FH_VERSION 0XB1   //接收版本
#define FH_YUAN 0XBF   //接收版本
#define  ZI  0XD1   //  控制字
#define  LEN1  0X28    //24   =4+20+1
uint xdata  num=0;
uint xdata n;
extern uchar xdata buf[35];
extern uchar i;
uchar uart1_flag=0;
//数组定义
uchar  xdata fs_buf[46];
uchar  xdata rbuf[]={
0x7E,0x80, 0x00, 0x01,
0x00, 0x00, 0x80, 0xAA,
0x00, 0x01, 0x01, 0x00,
0xDE, 0x62, 0x7E};
uchar  xdata  uart2_rbuf[46];
void uart1_fs();
void uart2_fs();
void receive_deal();
sbit jdq1=P0^0;
sbit jdq2=P0^1;
void main()
{
Time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PCA_init();    //pca端口初始化
InitUart() ;
EA=1;
ES=1;
jdq1=jdq2=0;
RI=1;
while(1)
{

  jdq1=1;
  mDelay(100);
  }

}
void uart_js() interrupt 4    //RI==1时执行串口中断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uchar xdata  receive1_xorg=0;

if(RI==1)
  {
  RI=0;
  rbuf[count]=SBUF; //保存数据
  if(uart1_flag!=0)
   {
   count=0;
   return;
   }
  count++;
  if((count==1)&&(rbuf[0]!=0x7E))//0  0xf1

   {
   count=0;
   jdq1=!jdq1;
   }
  else if((count==2)&&(rbuf[1]!=0x80)) //1 0xb1
   {
    count=0;
   }
  else if((count==3)&&(rbuf[2]!=0x00)) //1 0xbf
   {
    count=0;
   }
  else if((count==4)&&(rbuf[3]!=0x01))    //rbuf[3]
   {

     count=0;
   }
  else if((count==5)&&(rbuf[4]!=0x00))   //rbuf[4]
   {
     count=0;
   }
  else if(count==6&&rbuf[5]==(rbuf[0]^rbuf[1]^rbuf[2]^rbuf[3]^rbuf[4]))     //count=6  实际接收6个字节 0-5  rbuf[5]
    {
    count=0 ;
    uart1_flag=rbuf[3];
     ES=0;
    }
  else if(count==7&&(rbuf[6]==(rbuf[0]^rbuf[1]^rbuf[2]^rbuf[3]^rbuf[4]^rbuf[5])))  //count=7  实际接收7个字节 0-6
    {
    count=0  ;
    uart1_flag=rbuf[3];
    ES=0;
    }
  else if(count==8&&(rbuf[7]==(rbuf[0]^rbuf[1]^rbuf[2]^rbuf[3]^rbuf[4]^rbuf[5]^rbuf[6])))  //count=7  实际接收7个字节 0-6
    {
    count=0  ;
    uart1_flag=rbuf[3];
    ES=0;
    }
//  else if(count>8&&count<45) //6-42
//   {
//   }
//  else if(count==45)     //0-44
//   {
//    receive1_xorg=0;
//    count=0;
//    for (n=0;n<44;n++) //0-43
//     {
//     receive1_xorg^= rbuf[n] ;
//    }
//    if(rbuf[44]==receive1_xorg)   //通讯模块采集数据
//     {
//    uart1_flag=rbuf[3];
//    ES=0;
//    }
//   }
  else if(count>8)
   {
   count=0;
   }
  }
}

楼主:
搞了半天也没搞好啊,请大神给个建议或者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1、你没有说明,发送数据的格式含义
2、你发送的数据和你定义的串口数据格式不一致

具体在哪里还请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