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步进电机课程设计 含汇编源码及注释

楼主(2018-09-07):
单片机步进电机课程设计
可实现调速以及正反转等功能
IOY0  EQU  3000H  ;片选IOY0 对应的端口始地址
MY8255_A  EQU  IOY0+00H*4  ;8255 的 A 口地址,输出,键盘列选
MY8255_B  EQU  IOY0+01H*4  ;8255 的 B 口地址,输出,数码管编码
MY8255_C  EQU  IOY0+02H*4  ;8255 的 C 口地址,低四位,读键盘行号,高四位输出,控制步进电机
MY8255_MODE  EQU  IOY0+03H*4  ;8255的控制寄存器地址

STACK1 SEGMENT STACK  ;定义一个栈区
       DW 256 DUP(?)  ;开辟出256个字单元空间
STACK1 ENDS

DATA  SEGMENT
DTABLE1   DB  6DH,79H,73H,77H,39H,06H,5BH,4FH,66H,80H  ;这十个分别表示的数码管显示是 5,E,P,A,C,1,2,3,4,.
DTABLE3   DB  10H,30H,20H,60H,40H,0C0H,80H,90H  ;歩进电机正向转速表
DATA  ENDS

CODE  SEGMENT
      ASSUME CS:CODE,DS:DATA

START: MOV AX,DATA
       MOV DS,AX
       MOV SI,3000H;建立缓冲区,存放要显示的键值
;[SI][SI+2][SI+4][SI+6]中分别存放四个数码管应显示的编码在DTABLE1中对应的位置
       MOV BYTE PTR [SI],00H;内容s
       MOV BYTE PTR [SI+2],09H;内容.
       MOV BYTE PTR [SI+4],04H;内容c
       MOV BYTE PTR [SI+6],05H;内容1
       MOV BYTE PTR [SI+8],01H;内容E
       MOV DX,MY8255_MODE;初始化8255工作方式
       MOV AL,81H;方式0,A输出(数码管片选)、B口输出(数码管)、C口低四位输入(按键),高四位输出(步进电机)
       OUT DX,AL
KAISHI:
MOV SI,3000H
MOV DH,[SI+8]
CMP DH,08H
JA ZHI1;高于跳转
CMP DH,01H
JB ZHI8;不高于跳转
JMP JIXU

ZHI1:  MOV BYTE PTR[SI+8],01H
       JMP JIXU
ZHI8:  MOV BYTE PTR[SI+8],08H

JIXU:   CALL KEYSCAN
        MOV AH ,1;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INT 16H ;键盘服务
        JZ  SFRUN;等于0,读入字符,则跳转

QUIT:  MOV  AX,4C00H
       INT 21H

SFRUN:
MOV SI,3000H
MOV DH,[SI]
CMP DH,01H
JNZ JIXU;为0则跳转
MOV DH,[SI+4]
CMP DH,04H
JNZ ZIJIAN;不为4则跳转
INC BYTE PTR[SI+8]  ;地址si+8处的字节变量加1
JMP RUN

KAISHI1:  JMP KAISHI

ZIJIAN :
DEC BYTE PTR[SI+8]

RUN:
MOV AL,[SI+8]
MOV BX,OFFSET DTABLE3
AND AX,00FFH
ADD BX,AX
DEC BX
MOV AL,[BX]
MOV DX,MY8255_C
OUT DX,AL
DANG1:  MOV DH,[SI+6]
        CMP DH,05H  ;1
        JNZ DANG2
        PUSH CX;cx的值压入堆栈保存
        MOV CX,10H;循环10次
DA1:  CALL DALLY1  ;1档速度
      CALL DALLY
      CALL DALLY1
      CALL DALLY1
      CALL DALLY1
      CALL KEYSCAN
      JMP KAISHI

DANG2:  CMP DH,06H;2
        JNZ DANG3

DA2:  CALL DALLY1  ;2档速度
      CALL DALLY1
      CALL DALLY1
      JMP KAISHI

DANG3:  CMP DH,07H;3
        JNZ DANG4

DA3:  CALL DALLY1  ;3档速度
      CALL DALLY1
      JMP KAISHI

DANG4:  CMP DH,08H;4
        JNZ KAISHI1
DA4:  CALL DALLY1  ;4档速度
      CALL KEYSCAN
      JMP KAISHI

DALLY1 PROC NEAR ;软件延迟子程序
PUSH CX
PUSH AX
MOV CX,00AFH
D11:MOV AX,1000H
D22:  DEC AX
      JNZ D22
      PUSH CX;进栈
      PUSH AX;进栈
      CALL KEYSCAN
      POP AX;出栈
      POP CX;出栈
      LOOP D11
      POP AX;出栈
      POP CX;出栈
      RET;返回
DALLY1 ENDP

KEYSCAN PROC NEAR;键盘扫描子程序
BEGIN:
CALL DIS;刷新
CALL CLEAR;清屏
CALL CCSCAN;扫描按键
JNZ GETKEY1;有键按下则跳置 GETKEY1
JMP GOBACK1

GETKEY1:  CALL DIS;显示刷新
          CALL DALLY
          CALL DALLY
          CALL CLEAR;清屏
          CALL CCSCAN;再次扫描按键
          JNZ GETKEY2;有键按下则跳置 GETKEY2
          JMP BEGIN;否则跳回开始继续循环

GETKEY2:  MOV CH,0FEH;设置当前检测的是第几列
          MOV CL,00H

COLUM:   MOV AL,CH;选取一列,将x1~x4中一个置0
         MOV DX,MY8255_A
         OUT DX,AL
         MOV DX,MY8255_C;读y1~y4,用于判断是哪一行按键闭合
         IN AL,DX
L1:  TEST AL,01H;是否为第 1 行
     JNZ L2;不是则继续判断
     MOV AL,00H;设置第 1 行第 1 列的对应的键值
     JMP KCODE
BEGIN1: JMP BEGIN
L2:  TEST AL,02H;是否为第 2 行
     JNZ L3;不是则继续判断
     MOV AL,04H;设置第 2 行第 1 列的对应的键值
     JMP KCODE

L3:  TEST AL,04H;是否为第 3 行
     JNZ L4;不是则继续判断
     MOV AL,08H;设置第 3 行第 1 列的对应的键值
     JMP KCODE

L4:  TEST AL,08H;是否为第 4 行
     JNZ NEXT;不是则继续判断
     MOV AL,0CH;设置第 4 行第 1 列的对应的键值

KCODE:  ADD AL,CL;将第一列的值加上当前列数,等于按键值
        CALL PUTBUF;保存按键值
        PUSH AX

KON:;显示刷新
CALL DIS;等待按键弹起
CALL CLEAR;清屏
CALL CCSCAN;扫描按键,判断按键是否弹起
JNZ KON;未弹起则继续循环等待弹起
POP AX
NEXT:
INC CL;当前检测的列数递增
MOV AL,CH
TEST AL,08H;检测是否扫描到第 4 列
JZ BEGIN1;是则跳回到开始处
ROL AL,1;没检测到第 4 列则准备检测下一列
MOV CH,AL
JMP COLUM
GOBACK1:  RET
KEYSCAN ENDP

CCSCAN PROC NEAR;扫描是否有按键闭合子程序
MOV AL,00H
MOV DX,MY8255_A;将 4 列全选通,X1~X4 置 0
OUT DX,AL
MOV DX,MY8255_C
IN AL,DX;读 Y1~Y4
NOT AL
AND AL,0FH;取出 Y1~Y4 的反值
RET
CCSCAN ENDP
CLEAR PROC NEAR ;清除数码管显示子程序
MOV DX,MY8255_B ;段位置0即可清除数码管显示
MOV AL,00H
OUT DX,AL
RET
CLEAR ENDP
DIS PROC NEAR ;显示键值子程序
PUSH AX ;AX入栈
PUSH SI ;SI入栈,堆栈里保存了AX的0700,SI的3000
MOV SI,3006H ;此处为3006H是先显示的第四个管,下面SI DEC两次即显示第三个数码管
MOV DL,0F7H
MOV AL,DL ;AL 0F7H
AGAIN:
PUSH DX ;DX入栈,堆栈里第一次是保存了DX的C4F7
MOV DX,MY8255_A
OUT DX,AL ;0F7H输出到A口,设置x1~x4,选通一个数码管
MOV AL,[SI] ;SI指向一个缓冲区,取出缓冲区中存放键值在DTABLE1中的偏移量(05H)
MOV BX,OFFSET DTABLE1 ;DTABLE1的偏移地址移入BX
AND AX,00FFH ;AX与00FFH"按位与",和0相与清除,和1相与保留,保留了后8位
ADD BX,AX ;DTABLE1的偏移地址加上键值的偏移量,即要输出的数的地址
MOV AL,[BX]
MOV DX,MY8255_B
OUT DX,AL ;写入数码管A~Dp
CALL DALLY ;过程嵌套,调用DALLY1过程
DEC SI
DEC SI ;取下一个键值
POP DX ;DX出栈
MOV AL,DL ;DL中存放是否显示完的标志
TEST AL,01H ;判断是否显示完?
JZ OUT1 ;显示完,返回
ROR AL,1 ;AL循环右移一位
MOV DL,AL ;存放DL,相当于DL循环右移一位
JMP AGAIN ;未显示完,调回继续

OUT1:  POP SI ;SI出栈
       POP AX ;AX出栈
       RET
       DIS ENDP

PUTBUF PROC NEAR ;保存子键子程序
MOV SI,3000H
CMP AL,00H
JNZ MODE
DIR:
CMP BYTE PTR[SI+4],03H
JZ DIR1
MOV BYTE PTR[SI+4],03H
JMP LAST
DIR1:
MOV BYTE PTR[SI+4],04H
JMP LAST
MODE:
CMP AL,01H
JNZ STOP
CMP BYTE PTR[SI],01H
JZ MODE1
MOV BYTE PTR[SI],01H
JMP LAST
MODE1:
MOV BYTE PTR[SI],02H
JMP LAST
STOP:
CMP AL,02H
JNZ GRD1
MOV BYTE PTR[SI],00H
MOV BYTE PTR[SI+4],04H
MOV BYTE PTR[SI+6],05H
GRD1:
CMP AL,04H
JNZ GRD2
MOV BYTE PTR[SI+6],05H
GRD2:
CMP AL,05H
JNZ GRD3
MOV BYTE PTR[SI+6],06H
GRD3:
CMP AL,06H
JNZ GRD4
MOV BYTE PTR[SI+6],07H
GRD4:
CMP AL,07H
JNZ LAST
MOV BYTE PTR[SI+6],08H
LAST:
CALL DIS
CALL CLEAR
CALL CCSCAN
GOBACK:
RET
PUTBUF ENDP

DALLY PROC NEAR ;软件延迟子程序
      PUSH CX
      MOV CX,00FFH
D1:
MOV AX,00FFH
D2:
DEC AX
JNZ D2
LOOP D1
POP CX
RET
DALLY ENDP
CODE ENDS
     END START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