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最便宜的单片机是哪种

楼主:
有个延时控制电路要用到单片机,内存2K,I/0端口3个。批量制作,要考虑到成本,最便宜的是哪种,请告知型号和价格。谢谢!

网友A(2018-09-07):
stc的51系列最便宜,至于pic的我忘记了

网友B:
pic10f200、pic10f202、pic10f204及pic10f206应该可以

网友C:
STC89C51或52就可以

网友D:
STC15F102W,再合适不过了。

网友E:
台湾义隆,1毛几分钱一只。

网友F:
51单片机很便宜哦

网友G:
STC的51芯片最便宜

网友H:
STC15F100W

网友I:
Stc51的某宝上很便宜

网友J:
stm8这个不错,以后会是主流

网友K:
51系列比较便宜

网友L:
STC的51芯片啊,上手也快,资料齐全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台湾义隆,1毛几分钱一只。

能否告知具体型号?

网友N:
我之前买了一个,便宜卖你只要30块

网友O:
义隆有型号应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O:
义隆有单片机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P:
STC  51单片机

网友Q:
stc的51系列最便宜,并且使用简单

网友R:
51单片机

网友S:
EM78P153B

网友T:
stc系列的最小系统,自己搭建的话成本5块左右

网友U:
用pic的8个脚的单片机pic12f629 pic12f657都行

网友U:
pic10f200、pic10f202、pic10f204应该可以

网友V(2018-11-29):
555延时电路

网友W:
可以买套件自己焊接,这是最便宜的

网友X:
合泰单片机

网友Y:
stc的51系列最便宜

网友Z:
AT89C51,g只一个芯片就几块十几块

网友AA:
还有比PIC更便宜的吗

网友AB:
stc是国产的

网友AC:
stm32f030f4p6了解一下

网友AD:
国产的stc

网友AE:
stc单片机

网友AF:
51应该要淘汰了吧

网友AG:
STC单片机

网友AH:
STC的芯片,控制器

网友AI:
对的,这个是很便宜

网友AJ:
感觉51单片机算便宜的了吧

网友AK:
51 STM8

网友AK:
STM32 89C51

网友AL:
国产8脚单片机(STC)  6个输出IO

网友AM:
STC89C52RC
很便宜的

网友AN:
51的板子?

网友AO:
89c51的

网友AP:
stc89c51

网友AQ:
89C2051及其替代产品就行。

网友AR:
常用89s51或52即可

网友AS:
有一个芯圣单片机比较便宜,资源丰富,1元多的很多功能,有带LCD控制的,有触屏控制的

网友AT:
51、52单片机

网友AU:
stc系列都挺便宜

网友AV:
STC89C51/STC89C52挺便宜的 两百多一个板子

网友AW:
STC的 ISP烧录软件,里面有帮助芯片选型的,基本什么需求都有。你具体可以看我之前的帖子。
http://www.51hei.com/bbs/dpj-133214-1.html

网友AX:
AT89C51单片机

网友AY:
找一些国产的IC,那种一次性的能便宜很多很多

网友AZ:
51单片机一个也就5,6块而已,不是很贵,一个最小系统也是5,6块。

网友BA:
我觉得是89c52rc

网友BB:
STM8 1块钱

网友BC:
6楼图够详细了

网友BD:
51都还行吧

网友BE:
AT89C51或者stm8可以满足

网友BF:
stc不是才几元钱吗

网友BG:
stc89c52

网友BH:
C51单片机

网友BI:
AT89C51好用实惠功能全。学校都用这

网友BJ:
引用 网友E:
台湾义隆,1毛几分钱一只。

同感,也在使用中,只是仿真器稍贵

网友BK:
stc公司的51芯片

网友BL:
51单片机很便宜

网友BM(2020-04-04):
我这里有很便宜的芯片,可以帮你免费开发和烧录,不知道你现在还需要吗?

网友BN:
STC89C51系列的吧  几元钱一片

网友BO:
都不是很贵的,看哪种合适。AVR,PIC,STM都不错。

网友BP(2020-12-29):
说stc的都是学生

网友BQ:
ATTINY85 / 84,PIC10F200 / 300,STC 51等

网友BR:
我用过STC8G1K08的单片机能满足功能,价格也便宜

网友BS:
引用 网友BM:
我这里有很便宜的芯片,可以帮你免费开发和烧录,不知道你现在还需要吗?

你们是什么芯片? 可以帮助写程序吗?

网友BT:
引用 网友J:
stm8这个不错,以后会是主流

呵呵 ,受米国制约   动不动就缺货、涨价。还是用国产的放心

网友BU:
51系列的单片机都很便宜哦,很适合初学者

网友BV:
stc便宜好用

网友BW:
51单片机吧,便宜用途也比较广,很适合。

网友BX(2022-02-10):
C20S023应该可以也就几分

网友BX:
引用 网友A:
stc的51系列最便宜,至于pic的我忘记了

C20S023 跟这差不多吧

网友BY:
stc51,大概也就五十多

网友BZ:
纯逻辑IO型,台系的大把,如果有量,可以MASK+COB的形式出货,量大的话(几百K),价格可以低到令人发指!

网友CA:
是否需要考虑保密性和稳定性 如果单考虑成本那用15f100w的芯片就行 板子用面包板 找加工厂批量做

网友CB(2022-06-29):
引用 网友BX:
C20S023应该可以也就几分

C20S023哪有几分,明明一块钱

网友CC:
台系有三毛以下的,IO型,没有AD,有定时器

网友CD:
OTP的最便宜,一次性烧写,只有几毛钱

网友CE:
可以用芯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