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16*16*16的光立方,是用stm32还是stc89c51?

楼主(2018-09-07):
想做一个16*16*16的光立方,是用stm32还是stc89c51.目前学了stc89c51,刚刚开始学习stm32烦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
学单片机,要有嵌入式思想,就是说要做到物尽其用,光立方要做到什么样的效果,如果是普通的光立方,51或者15系列(STC举例)足够了,但是如果想做一个可以随着重力等因素改变灯光效果、进行3D模拟跟随显示或者更加复杂功能的光立方的话,STM32自然为首选。
目光不能太局限,不能说我会用STM32就什么都用32,51可以做到的事情,又焉用牛刀呢?
另外,32是好,有丰富的资源,也不用考虑程序复用和大小,甚至于大多数制作根本不用考虑单片机的运算速度(因为实在是够用),但是这样不能真正锻炼编程的思维能力,也不能锻炼程序结构的精炼性。冗长的程序是好写,但是哪能止步这里呢哈。
归根结底,还是看楼主要做一个怎样的作品,干巴碟。

网友B:
用自己习熟悉的芯片就好,如果资源不满足,再考虑其他方案。

网友C: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stc89c51。

网友E:
从你学的51开始制作吧,这样比较容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单片机,要有嵌入式思想,就是说要做到物尽其用,光立方要做到什么样的效果,如果是普通的光立方,51或者 ...

多谢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F(2018-12-19):
51最多32个输出口,最大你也就做个10*10*10的光立方。16*16*16还是得32,嘿嘿32强啊

网友G(2019-03-24):
立方做出来了吗?可以分享一下资料吗?

网友H(2019-11-28):
你是局限在于用什么片子做这个产品较好, 但我每次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不得不说,有个例子,而且是你可以搜索得到的

有人用上千片51单片机,做了个系统, 请看清楚,是做了一个控制系统,不敢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