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中HC6800-ES V2.0开发板8X8点阵时钟

楼主(2018-09-07):
用8X8点阵流动显示时间,三个按键用来设置时间。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定义要使用的IO口--//
#define COMMONPORTS                P0
sbit SRCLK= P3 ^ 6;
sbit RCLK = P3 ^ 5;
sbit SER  = P3 ^ 4;
sbit KEY1 = P3 ^ 0; //按键2用于时间设置
sbit KEY2 = P3 ^ 2; //按键3用于时间设置加
sbit KEY3 = P3 ^ 3;        //按键4用于时间设置减

unsigned char Time,time_hrs=20,time_min=59,time_sec=35;
unsigned char MENU;//菜单切换标志位
//--列选通控制--//
unsigned char code TAB[8]  = {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点阵字码--//
unsigned char code CHARCODE [113]=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空白
0x3e,0x41,0x41,0x41,0x3e,0x00,          //0
0x11,0x21,0x7F,0x01,0x01,0x00,          //1
0x21,0x43,0x45,0x49,0x31,0x00,          //2
0x22,0x41,0x49,0x49,0x36,0x00,          //3
0x0C,0x14,0x24,0x7F,0x04,0x00,          //4
0x72,0x51,0x51,0x51,0x4E,0x00,          //5
0x3E,0x49,0x49,0x49,0x26,0x00,          //6
0x40,0x47,0x48,0x50,0x60,0x00,          //7
0x36,0x49,0x49,0x49,0x36,0x00,          //8
0x32,0x49,0x49,0x49,0x3E,0x00,          //9
0x36,0x36,0x00,                                  //:
0x3E,0x2A,0x3E,0x00,0x14,0x11,0x7F,0x10,0x00,                   //时
0xBF,0x40,0xBE,0xAA,0xBE,0x81,0xFF,0x00,             //间
0xA0,0x60,0x3F,0x02,0x58,0xD5,0x92,0xD6,0x59,0x00,         //设
0xD1,0xDF,0xD5,0xF5,0xD5,0xDF,0xD1,                                   //置
0x11,0x22,0x54,0x18,0x91,0x5F,0x20,0x10,             //分
};

unsigned char WS[50];//用来存放要显示的位数的值

/*******************************************************************************
* 函数名         : buffer_normal();
* 函数功能                 : 正常显示缓冲数组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buffer_normal()                                        //正常显示数组
{
        unsigned char a,b,c,d,e,f,g;
        for(g=35;g<43;g++)                                                        //空白
        {
                WS[g]=CHARCODE[g-35];
        }

        for(f=29;f<35;f++)                                                        //分钟个位
        {
                WS[f]=CHARCODE[time_min%10*6+f-21];
        }

        for(e=23;e<29;e++)
        {                                                                                        //分钟十位
                WS[e]=CHARCODE[time_min%100/10*6+e-15];
        }

        for(d=20;d<23;d++)                                                        //秒点
        {
                WS[d]=CHARCODE[d+48];
        }

        for(c=14;c<20;c++)                                                        //小时个位
        {
                WS[c]=CHARCODE[time_hrs%10*6+c-6];
        }

        for(b=8;b<14;b++)                                                        //小时十位
        {
                WS[b]=CHARCODE[time_hrs%100/10*6+b];
        }

        for(a=0;a<8;a++)                                                        //空白
        {
                WS[a]=CHARCODE[a];
        }
}
/*******************************************************************************
* 函数名         : timeset();
* 函数功能                 : 时间设置显示缓冲数组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imeset()                                        //时间设置
{
        unsigned char a,b,c;

        for(c=42;c<50;c++)                                        //空白
        {
                WS[c]=CHARCODE[c-42];
        }

        for(b=8;b<42;b++)                                        //时间设置
        {
                WS[b]=CHARCODE[b+63];
        }

                for(a=0;a<8;a++)                                //空白
        {
                WS[a]=CHARCODE[a];
        }

}
/*******************************************************************************
* 函数名         : Hour_setting();
* 函数功能                 : 小时设置显示缓冲数组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Hour_setting()                                        //小时设置显示缓冲数组
{
        unsigned char a,b,c,d,e;
        for(e=28;e<36;e++)                                                        //空白
        {
                WS[e]=CHARCODE[e-28];
        }

        for(d=20;d<28;d++)                                                        //时
        {
                WS[d]=CHARCODE[d+51];
        }

        for(c=14;c<20;c++)                                                        //小时个位
        {
                WS[c]=CHARCODE[time_hrs%10*6+c-6];
        }

        for(b=8;b<14;b++)                                                        //小时十位
        {
                WS[b]=CHARCODE[time_hrs%100/10*6+b];
        }

        for(a=0;a<8;a++)                                                        //空白
        {
                WS[a]=CHARCODE[a];
        }
}
/*******************************************************************************
* 函数名         : Minute_setting();
* 函数功能                 : 分钟设置显示缓冲数组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inute_setting()                                        //分钟设置显示缓冲数组
{
        unsigned char a,b,c,d,e;
        for(e=28;e<36;e++)                                                        //空白
        {
                WS[e]=CHARCODE[e-28];
        }

        for(d=20;d<28;d++)                                                        //分
        {
                WS[d]=CHARCODE[d+85];
        }

        for(c=14;c<20;c++)                                                        //分钟个位
        {
                WS[c]=CHARCODE[time_min%10*6+c-6];
        }

        for(b=8;b<14;b++)
        {                                                                                        //分钟十位
                WS[b]=CHARCODE[time_min%100/10*6+b];
        }

        for(a=0;a<8;a++)                                                        //空白
        {
                WS[a]=CHARCODE[a];
        }
}

/*******************************************************************************
* 函数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47;j++);
}
/*******************************************************************************
* 函数名         : Timer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 配置定时器值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imerConfiguration()
{
    TMOD = 0x01; //选择工作方式1
    TH0 = 0x3C;         //设置初始值,定时50MS
    TL0 = 0xB0;
    EA = 1;                         //打开总中断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
/*******************************************************************************
* 函数名         : Timer0()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3C;         //设置初始值50ms
    TL0 = 0xB0;
        Time++;
        if(Time==20)
        {
                 Time=0;
                 time_sec++;
                 if(time_sec==60)
                 {
                                time_sec=0;
                                time_min++;
                                if(time_min==60)
                                {
                                        time_min=0;
                                        time_hrs++;
                                        if(time_hrs==24)
                                        {
                                                time_hrs=0;
                                        }
                                }
                 }
        }
}

/*******************************************************************************
* 函数名         : Hc595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函数功能                 : 向74H595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Hc595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
                SER=dat>>7;
                dat<<=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
* 函数名         : display();
* 函数功能                 : 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array)
{
        unsigned char tab;
        unsigned int  a,b,c;

                for(a=0;a<8;a++)
                {
                        if(a ==7)
                        {
                                b++;
                                if(b==array)                           //数组数量减8
                                {
                                        b=0;
                                }
                        }
                        for(c=0;c<2;c++)                                            //控制流动速度
                        {
                                for(tab=0;tab<8;tab++)
                                {
                                        Hc595SendByte(0x00);                    //消隐
                                        COMMONPORTS        = TAB[tab];                    //P0输出字码
                                        Hc595SendByte(WS[tab+b]);
                                        delay(1);
                                }
                        }
                }
}
/*******************************************************************************
* 函数名         : array_clear();
* 函数功能                 : 缓冲数组清零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array_clear()
{
        unsigned int  a;

                for(a=0;a<50;a++)
                {
                        WS[a]=0;
                }
}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s=0;
        MENU=0;
        TimerConfiguration();
        while(1)
        {
                if(KEY1==0)
                {
                        s++;
                        if(s>2)
                        {
                                 s=0;MENU++;
                        }
                }

                if(MENU==0)                           //正常走时
                {
                        array_clear();
                        buffer_normal();
                        display(35);
                }

                if(MENU==1)                           //显示时间设置
                {
                        timeset();
                        display(42);
                }

                if(MENU==2)                           //小时设置
                {
                        array_clear();
                        if(KEY2==0)
                        {
                                 s++;
                                if(s>2)
                                {
                                        s=0;time_hrs++;                 //小时加
                                        if(time_hrs>23)
                                        {
                                                  time_hrs=0;
                                        }
                                }
                        }

                        if(KEY3==0)
                        {
                                 s++;
                                if(s>2)
                                {
                                        s=0;time_hrs--;                 //小时减
                                        if(time_hrs>24)
                                        {
                                                  time_hrs=23;
                                        }
                                }
                        }

                        Hour_setting();
                        display(28);
                }

                if(MENU==3)                           //分钟设置
                {
                        array_clear();
                        if(KEY2==0)
                        {
                                 s++;
                                if(s>2)
                                {
                                        s=0;time_min++;                 //分钟加
                                        if(time_min>59)
                                        {
                                                  time_min=0;
                                        }
                                }
                        }

                        if(KEY3==0)
                        {
                                 s++;
                                if(s>2)
                                {
                                        s=0;time_min--;                 //分钟减
                                        if(time_min>60)
                                        {
                                                  time_min=59;
                                        }
                                }
                        }

                        Minute_setting();
                        display(28);
                }

                if(MENU>3)
                {
                         MENU=0;
                        time_sec=0;
                }

        }
}

网友A(2019-12-23):
优秀大佬

网友B(2023-06-02):
程序很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