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5W408AS的LED小台灯

楼主(2018-09-07):
电路为BUCK型,所有LED串电阻后并联。
LED为5730的暖白与白色两种,暖白6只,白色的4只。
电位器调节LED亮度,电位器的ADC值直接赋予PWM的比较值。
逆时针旋到底为关机状态,此时单片机工作于掉电模式,用
掉电唤醒专用定时器唤醒,电流约5uA。
电位器顺时针旋转一定角度后,单片机工作于空闲模式,由T0定时
唤醒,单片机电流约3.7mA。
由于国LED比较刺眼,最后在LED上蒙了两层卫生纸,用封口胶给粘上的。
灯与底座之间采用USB接口连接,这样的好处是灯可以插到USB充电
器上单独使用。
核心代码:
        while(1)
        {
                POT_L;//使能电位器
                delayus(1);
                v=adc_read8(2);
                //CCAP1H=v;
                POT_H;//关闭电位器
                if((v<10)&&(CCAP1H<11))//关机
                {
                        CCAP1H=0;
                        CCAPM1=0;//关PWM
                        n++;
                        if(n>=5)//每5秒闪一次,便于夜间寻找
                        {
                                n=0;
                                IOCLR(P1,BIT(0));
                                IOSET(P1,BIT(0));
                        }
                        PCON=0X02;//掉电
                        _nop_();
                        _nop_();
                }
                else//不关机
                {

                        CCAP1H=((U16)CCAP1H*9+v)/10;//亮度渐变
                        CCAPM1=BIT(6)|BIT(1);
                        PCON=0x01;//空闲
                        _nop_();
                        _nop_();
                }
        }

--------------------------
11.1317:更新PCB,因为原PCB中LED模块敷铜距离太近。
12.0922:
  程序中原PWM时钟为FOSC/2,PWM频率约22KHz,现已将PWM时钟改为FOSC,PWM频率约43KHz。
   电路中增加AP5056充电芯片,USB输出增加1uf电容,如无此电容,电流会有较大锯齿。

C7=1uf时,输出串1欧取样电阻测得的波形:

C7=10uf时,输出串1欧取样电阻测得的波形:

问: 这是BUCK电路电压调光啊。不算PWM调光

答:
我的PWM占空比是跟随电位器的,电位器不动,占空比就不变,怎么不算PWM调光?
LED通电后,它的电压是基本不变的,特性类似于稳压二极管。
所以当Q4导通时,电感上的电压也基本不变,电流呈线性上升,所以占空比越大时,平均电流也越大。
所以LED的平均电流与PWM占空基本是呈线性的,应当称之为“电流调光”

/*--------------------------------------------------
电位器调节LED亮度
逆时针旋到底为关机状态,此时单片机工作于掉电模式,用
掉电唤醒专用定时器唤醒,电流约5uA。
电位器旋转一定角度后,单片机工作于空闲模式,由T0定时
唤醒,单片机电流约3.7mA

//--------------------------------------------------*/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MAIN.H"
#include "uart-15.C"
#include "stcadc.c"
//--------------------------------------------------
//定义
//--------------------------------------------------

//最大PWM
#define        MAXPWM        230
//电位器使能
#define POT_L        IOCLR(P1,BIT(1))
#define POT_H        IOSET(P1,BIT(1))

//--------------------------------------------------
//毫秒级延时
//--------------------------------------------------
void delayms(U16 t)
{
        U16 i;
        for(;t>0;t--)
        for(i=FOSC/13186;i>0;i--);
}
//--------------------------------------------------
//微秒级延时
//--------------------------------------------------
void delayus(U16 t)//72=200us
{
        while(t--);
}

//--------------------------------------------------
//T0中断:
//每次+-1更新PWM值,处理启动与停机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
//--------------------------------------------------
//掉电唤醒定时器
//t*488us
//--------------------------------------------------
void wkt_init(U16 t)
{
        WKTCL=t;
        WKTCH=BIT(7)|(t>>8);

}

//--------------------------------------------------
//PCA初始化
//--------------------------------------------------
void pca_init(void)
{
        CMOD=4<<1;//FOSC
        //CMOD=1<<1;//FOSC/2
        CCAPM1=BIT(6)|BIT(1);//8位PWM
        CCAP1H=0X80;
        //P_SW1=0<<4;//切换CCP到P1
        //P_SW1=1<<4;//切换CCP到P3
        CR=1;
}
//--------------------------------------------------
//T0初始化
//--------------------------------------------------
void timer0_init(U16 f)
{
        U16 v;
        TMOD&=0xf0;
        TMOD|=0X00;        //T0方式0,16位自动重装
        v=65536-(FOSC/12/f);
        TH0=v>>8;
        TL0=v;
        ET0=1;
        TR0=1;
}
//--------------------------------------------------
//端口初始化
//--------------------------------------------------
void io_init(void)
{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P1M1=BIT(2)|BIT(3)|BIT(4);//AD测电位器、充电电压
        //IOCLR(P1,BIT(1));//P1.1光纤接收使能
        //P3M1=0xff;
        //P2M1=BIT(5);
        //M0,M1:00:准双向口,01:推挽,10:仅输入,11:开漏
        //注意:5A60S2的M0,M1是相反的
}

//--------------------------------------------------
//所有设置初始化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io_init();
        uart1_init(9600,1);//关中断
        timer0_init(20);
        pca_init();
        wkt_init(2000);
        //cmp_init();
        //uart2_init(1600,0);//19200/12=1600,关中断
        //IOSET(AUXR,BIT(2));//BRTx12,让独立波特率变为原来的12倍(uart2)
        //uart3_init(2400,1);//2400
        //IOSET(AUXR,BIT(7));//T0x12,让T0的时钟变为原来的12倍,波特率也提高了(模拟串口)
//        IP=0X02;//优先级控制(T0为最高优先级):D4:PS,D3:PT1,D2:PX1,D1:PT0,D0:PX0,
        EA=1;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8 v,n;
        //S16 e;
        init_devices();

        while(1)
        {
                POT_L;
                delayus(1);
                v=adc_read8(2);
                //CCAP1H=v;
                POT_H;
                if((v<10)&&(CCAP1H<11))//关机
                {
                        CCAP1H=0;
                        CCAPM1=0;
                        n++;
                        if(n>=5)//每5秒闪一次,便于夜间寻找
                        {
                                n=0;
                                IOCLR(P1,BIT(0));
                                delayus(2);
                                IOSET(P1,BIT(0));
                        }
                        PCON=0X02;//
                        _nop_();
                        _nop_();
                }
                else//不关机
                {
                        //if(v>MAXPWM)v=MAXPWM;
                        //CCAP1H=v;
                        /*e=(U16)v-CCAP1H;
                        if(e<-10)e=-10;
                        if(e>10)e=10;
                        CCAP1H+=e;*/
                        CCAP1H=((U16)CCAP1H*9+v)/10;
                        CCAPM1=BIT(6)|BIT(1);
                        PCON=0x01;
                        _nop_();
                        _nop_();
                }
        }
……………………

网友A:
很好的程序,马上下载来实验下。

网友B(2018-12-06):
谢谢先,正找这个用电位器来调光的,但是电路中如果有增加一个电位器来调色温就好

网友C(2019-11-03):
这个程序的掉电时间  是怎么算的?

网友D(2020-01-03):
这个程序挺实用,下来试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E:
哇塞,楼主电路板怎么做的,怎么这么好,像工厂打样的一样

网友F(2020-07-29):
请问这个电位器 用多大阻值的 谢谢

网友G:
这个PCB是用雕刻机雕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