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C语言要多久入门才可以玩单片机啊 求帮助

楼主(2018-09-07):
学C语言要多久入门才可以玩单片机啊

网友A:
计算机原理,还理解一下的好。。。。。不是学多久才去学习,而是基础是否够好,,,,,如果一般的C语言都不成问题,可以接触单片机,原理、寄存器等开始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计算机原理,还理解一下的好。。。。。不是学多久才去学习,而是基础是否够好,,,,,如果一般的C语言都 ...

有模拟电路基础的话一个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