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HT11温湿度传感器通过1602显示

楼主(2018-09-07):
这是智能家居系统中窗户开关控制部分,适用于51单片机,全部原创。DHT11温湿度传感器通过1602显示。

//11.0592MHz单片机STC89C52RC;DHT11在LCD1602显示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端口定义**************/
sbit RS=P2^0;//1602RS端口
sbit RW=P2^1;//1602RW端口
sbit  E=P2^5;//1602E端口
//LCD1602数据口接P0
sbit IO=P2^7;//dht11数据口
sbit I1=P2^3;

sbit l1=P1^0;
sbit l2=P1^1;
/*sbit l3=P1^2;
sbit l4=P1^3;
sbit l5=P1^4;
sbit l6=P1^5;
sbit l7=P1^6;
sbit l8=P1^7;  */

bit  RXAAOK;                        //接收到0XAA开头标志
bit  RXFRMOK;                       //接收一帧完整数据标
uchar RXBUF[32],TXBUF[32];  //接收缓存
uchar RX_P;                         //数据个数

/**********变量定义*****************/
uint timeout;//溢出
uchar RH_H;//温度整数位
uchar RH_L;// 温度小数位
uchar T_H;// 湿度整数位
uchar T_L;// 湿度小数位
uchar Cheakdata;//校验位

uint timeout1;//溢出
uchar RH_H1;//温度整数位
uchar RH_L1;// 温度小数位
uchar T_H1;// 湿度整数位
uchar T_L1;// 湿度小数位
uchar Cheakdata1;//校验位

uchar PM2_5;
uchar PM10;

/**********************************/
/*****延时1ms******/
void Delay1ms(uchar c)                //1ms延时
{
        uchar i, j;
for(;c>0;c--)
        {
                 _nop_();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延时10us******/
void Delay10us(void)                //10us延时
{
        uchar i;
        {
        i = 2;
        while (--i);
        }
}

void UART_init()
{
        TMOD = 0x20;        //T1工作模式2 8位自动重装
        TH1 = 0xfd;                //11111101
        TL1 = 0xfd;         //比特率9600
        TR1 = 1;                //启动T1定时器
        SM0 = 0;
        SM1 = 1;                //串口工作方式1 10位异步
        REN = 1;                //串口允许接受
        EA = 1;
        ES = 1;
}

void UARTO_ISR() interrupt 4  //接收中断
{
    uchar i,j;         //用处提取接收缓冲器的字符
    if(RI)
    {
     i=SBUF;        //提取字符
     RI=0;
     if(RXFRMOK == 0)   //判断是否接收到起始字符0XAA
     {
         if(RXAAOK)     //如果接收到0XAA,继续接收后面的字符
         {
          RXBUF[RX_P]=i;                                                   //字符存入数组
          if((RX_P>3)&&(RXBUF[RX_P] == 0xab) )  //判断是是否接收完毕一帧数据
          {
           RXFRMOK=1;             //如果接收完成,置位RXFRMOK;
           RXAAOK=0;              //清零开始标志位RXAAOK
          }
          RX_P++;                    //接收计数器加一
          }
          if(!RXAAOK&&(i==0xaa))
           {
             RXAAOK=1;
             RX_P=0;
             }
           }
        }
        for(j = 0;j < 4;j++)
        {
                TXBUF[j] = RXBUF[j+1];         //提取中间四位
        }

        /*for(j = 0;j < 4;j++)
        {
                SBUF = TXBUF[j];
                while(!TI);
                TI = 0;
        } */
}

/****1602忙检测函数****/
uchar LCD1602_BUSY()//读状态
{
        uchar state;
  RS=0;
        RW=1;
        P0=0xFF;
        E=1;
        Delay1ms(1);
        E=0;
        return state;
}
/*****1602写数据函数带忙检测*****/
void LCD1602_WRITE_DATA_BUSY(uchar databuf)
{
        while((LCD1602_BUSY()&&0x80)==0x80);
  RS=1;
        RW=0;
        P0=databuf;
        E=1;
        E=0;
}
/****1602写指令函数******/
void LCD1602_WRITE_COM(uchar combuf)
{
  RS=0;
        RW=0;
        P0=combuf;
        E=1;
        E=0;
}
/****1602写指令函数带忙检测******/
void LCD1602_WRITE_COM_BUSY(uchar combuf)
{
        while((LCD1602_BUSY()&&0x80)==0x80);
  RS=0;
        RW=0;
        P0=combuf;
        E=1;
        E=0;
}
/****1602初始化函数******/
void LCD1602_init(void)
{
  Delay1ms(15);//15ms
        LCD1602_WRITE_COM(0x38);
        Delay1ms(5);//5ms
        LCD1602_WRITE_COM(0x38);
        Delay1ms(5);//5ms
        LCD1602_WRITE_COM(0x38);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38);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08);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01);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06);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0C);
}
/*******DHT11读字节**************/
uchar ReadByte(void)
{
        uchar i;
        uchar buf=0;
        for(i=0;i<8;i++)
        {
                IO=1;
                timeout=0;
                while((IO==0)&&((timeout++)<500));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_nop_();//31us
           buf=buf<<1;
           if(IO==1)
                 {
                         buf=buf|0x01;
                 }
                 timeout=0;
                while((IO==1)&&((timeout++)<500));
        }
          return buf;
}
/*******DHT11读温湿度************/
uchar ReadRH(void)
{
        IO=0;
  Delay1ms(20);//20ms
        IO=1;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50us
        if(IO==0)
        {
                timeout=0;
                while((IO==0)&&((timeout++)<500));
                timeout=0;
                while((IO==1)&&((timeout++)<500));
                RH_H=ReadByte();
                RH_L=ReadByte();
                T_H=ReadByte();
                T_L=ReadByte();
                Cheakdata=ReadByte();
                if(Cheakdata==RH_H+RH_L+T_H+T_L)
                {return 1;}//成功
                else
                {return 0;}//失败
        }
        else
                return 0;//失败
}

/*******DHT11读字节**************/
uchar ReadByte1(void)
{
        uchar i;
        uchar buf=0;
        for(i=0;i<8;i++)
        {
                I1=1;
                timeout=0;
                while((I1==0)&&((timeout1++)<500));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_nop_();//31us
           buf=buf<<1;
           if(I1==1)
                 {
                         buf=buf|0x01;
                 }
                 timeout1=0;
                while((I1==1)&&((timeout1++)<500));
        }
          return buf;
}
/*******DHT11读温湿度************/
uchar ReadRH1(void)
{
        I1=0;
  Delay1ms(20);//20ms
        I1=1;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50us
        if(I1==0)
        {
                timeout1=0;
                while((I1==0)&&((timeout1++)<500));
                timeout1=0;
                while((I1==1)&&((timeout1++)<500));
                RH_H1=ReadByte1();
                RH_L1=ReadByte1();
                T_H1=ReadByte1();
                T_L1=ReadByte1();
                Cheakdata1=ReadByte1();
                if(Cheakdata1==RH_H1+RH_L1+T_H1+T_L1)
                {return 1;}//成功
                else
                {return 0;}//失败
        }
        else
                return 0;//失败
}

/******1602写地址函数*********/
void LCD1602_WRITE_ADRESS(uchar x,uchar y)
{
        if(y==0)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80+x);
        else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80+0x40+x);
}
/*********1602显示*************/
void LCD1602_DISP(uchar x,uchar y,uchar buf)
{
  LCD1602_WRITE_ADRESS(x,y);
        LCD1602_WRITE_DATA_BUSY(buf);//显示数字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ART_init();
        LCD1602_init();

   while(1)
         {

           if(ReadRH()==1)
           if(ReadRH1()==1)
           if(RXFRMOK)

                 {
                          P1=0xff;
                         PM2_5=((TXBUF[0]+TXBUF[1]*256)/10);
             PM10=((TXBUF[2]+TXBUF[3]*256)/10);
             RXFRMOK=0;

                         if(RH_H>99) RH_H=0;
                         if(T_H>50) T_H=0;
                         if(RH_H1>99) RH_H1=0;
                         if(T_H1>50) T_H1=0;

                         if(PM10>120) l1=0;                   //关窗
                         else if(PM2_5>30) l1=0;            //关窗
                         else if(T_H1<12||T_H1>32) l1=0;            //关窗
                         else if(T_H<T_H1) l1=0;           //        关窗
                         else  l2=0;   //开窗

                         LCD1602_DISP(0,0,'T');
                         LCD1602_DISP(1,0,'1');
                         LCD1602_DISP(2,0,':');
                         LCD1602_DISP(3,0,T_H/10+'0');
                         LCD1602_DISP(4,0,T_H%10+'0');
                         LCD1602_DISP(5,0,0xdf);
                         LCD1602_DISP(6,0,'C');

                         LCD1602_DISP(8,0,'P');
                         LCD1602_DISP(9,0,'2');
                         LCD1602_DISP(10,0,'5');
                         //LCD1602_DISP(11,0,PM2_5/100+'0');
                         LCD1602_DISP(12,0,PM2_5/10%10+'0');
                         LCD1602_DISP(13,0,PM2_5%10+'0');
                         LCD1602_DISP(14,0,'m');
                         LCD1602_DISP(15,0,'g');

                         LCD1602_DISP(0,1,'T');
                         LCD1602_DISP(1,1,'2');
                         LCD1602_DISP(2,1,':');
                         LCD1602_DISP(3,1,T_H1/10+'0');
                         LCD1602_DISP(4,1,T_H1%10+'0');
                         LCD1602_DISP(5,1,0xdf);
                         LCD1602_DISP(6,1,'C');

                         LCD1602_DISP(8,1,'P');
                         LCD1602_DISP(9,1,'1');
                         LCD1602_DISP(10,1,'0');
                         LCD1602_DISP(11,1,PM10/100+'0');
                         LCD1602_DISP(12,1,PM10/10%10+'0');
                         LCD1602_DISP(13,1,PM10%10+'0');
                         LCD1602_DISP(14,1,'m');
                         LCD1602_DISP(15,1,'g');

                 }
         }
}

网友A(2018-12-26):
6666 正好需要

网友B(2019-02-23):
89c52直接用楼主的代码,为什么在主机发出开始信号后,始终得不到DHT11发出的低电平的输出呢?

网友C(2019-05-06):
为什么1602上什么都不显示啊

网友D(2019-09-30):
正好需要部分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