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寸128X64OLED SSD1309资料与源代码分享

楼主(2018-09-08):
最近在用SSD1309驱动的2.4寸液晶屏,分享一下代码与资料。
二、文字处理
在显示文字时,建议采用黑底白字。这是因为采用黑底白字时,1、省电(点亮的点越少需要的电流越小);2、有效防止CROSSTALK 现象。
三、表面处理
建议采用镜面处理。当不显示时,显示屏被客户的产品外壳表面处理后隐藏起来,只有在显示内容时才显现出来,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
四、显示亮度不够时的处理方式
1、可以提高 VCC 的电压来提高亮度;
2、可以撕掉 OLED 屏上的偏光片来提高亮度同时还使产品的厚度变小。(此点是 LCD产品无法比拟的)

关于带有 FPC/COF/TCP的 OLED 产品在设计中需要弯折时的一些 产品在设计中需要弯折时的一些 产品在设计中需要弯折时的一些 产品在设计中需要弯折时的一些
注意事项
1. 设计时请注意 FPC 的弯折角度和弯折空间,不要把 FPC 折死。弯折太紧就容易使 FPC 折断,造成无显示。设计时请按照各款模组参考规格书上 Drawing 的标示来设计。
如下图,与 OLED 玻璃边缘≥1.83mm,弯折角度呈自然弯曲。

2. 使用电烙铁焊接操作说明:
焊接前 Panel 检查。外观检查,Pin 脚无断裂;
电性检查,测试画面显示正常

焊接操作
在 PCB/FPC 的 Pin 脚上均匀上锡
用对位孔对位,并固定 FPC/TCP,保证焊接时不会移动添加助焊剂,使用恒温刀头烙铁焊接,温度 300-350deg。重复焊接不要超过三次,在同一点停顿时间不得超过 3sec,每次重复需间隔五分钟。
焊接后检查。检查是否有 Pin 脚移位,焊接不良,焊锡残留,并作适当调整。
3. 操作注意:
使用刀头电烙铁,不能用尖头烙铁,防止损伤 FPC/TCP 的Pin 脚。
使用恒温烙铁,要求焊接时不会因温度过低而粘住 Pin 脚。
使用助焊剂,可以减少虚焊,冷焊或者连焊
由于 TCP/FPC 的 Pin 脚的断裂是无法修复的,所以在使用时禁止弯折或者拉扯 Pin 脚
特别提示(UI 设计必看):
1、由于 OLED 有机物蓝光寿命最短 有机物蓝光寿命最短 有机物蓝光寿命最短 有机物蓝光寿命最短,使用单
色蓝光时,务必不要使用固定图标或者文 色蓝光时,务必不要使用固定图标或者文 色蓝光时,务必不要使用固定图标或者文 色蓝光时,务必不要使用固定图标或者文
字,以免出现残影的情况。 字,以免出现残影的情况。 字,以免出现残影的情况。 字,以免出现残影的情况。
----》白光里面含有蓝光 白光里面含有蓝光 白光里面含有蓝光 白光里面含有蓝光,请参考蓝光的要 请参考蓝光的要 请参考蓝光的要 请参考蓝光的要

2、尽量使用黑底,即:蓝光就用黑底蓝字 蓝光就用黑底蓝字 蓝光就用黑底蓝字 蓝光就用黑底蓝字,
黄光就用黑底黄字 黄光就用黑底黄字 黄光就用黑底黄字 黄光就用黑底黄字,依此类推!发光面积越
大越耗电。
3、对于选用彩屏的客户,请尽量少用蓝字 对于选用彩屏的客户,请尽量少用蓝字 对于选用彩屏的客户,请尽量少用蓝字 对于选用彩屏的客户,请尽量少用蓝字
或者白字,也要求使用黑底做为背景。 或者白字,也要求使用黑底做为背景。 或者白字,也要求使用黑底做为背景。 或者白字,也要求使用黑底做为背景。
请严格按照上述要求设计 请严格按照上述要求设计 请严格按照上述要求设计 请严格按照上述要求设计 UI 界面!

//=-=-=-=-=-=-=-=-=-=-=-=-=-=-=-=-=-=-=-=-=-=-=-=-=-=-=-=-=-=-=-=-=-=-=-=-=-=-=-=-=-=-=-=-=-=-=-=-=-=
//
//  UG-2864KLBMG01 (2864-95E) Reference Code
//
//    Dot Matrix: 128*64
//    Driver IC : SSD1309 (Solomon Systech)
//    Interface : 8-bit 68XX/80XX Parallel, 4-wire SPI
//    Revision  :
//    Author    :
//    Editor    : topwin
//
//
//
//=-=-=-=-=-=-=-=-=-=-=-=-=-=-=-=-=-=-=-=-=-=-=-=-=-=-=-=-=-=-=-=-=-=-=-=-=-=-=-=-=-=-=-=-=-=-=-=-=-=

#include <at89x51.h>

//#define        M68                                // 8-bit 68XX Parallel
                                                //   BS1=0; BS2=1
#define                I80                                // 8-bit 80XX Parallel
                                                //   BS1=1; BS2=1
//#define        SPI                                // 4-wire SPI
                                                //   BS1=0; BS2=0
                                                //   The unused pins should be connected with VSS mostly or floating (D2).
                                                //   Please refer to the SSD1309 specification for detail.

//-=-=-=-=-=-=-=-=-=-=-=-=-=-=-=-=-=-=-=-=-=-=-=-=-=-=-=-=-=-=-=-=-=-=-=
//  Pin Definition
//-=-=-=-=-=-=-=-=-=-=-=-=-=-=-=-=-=-=-=-=-=-=-=-=-=-=-=-=-=-=-=-=-=-=-=
#define xData        P1                                // Parallel Data Input/Output

#define SCLK        P1_0                                // Serial Clock Input
#define SDIN        P1_1                                // Serial Data Input

#define RES        P3_3                                // Reset
#define CS        P3_4                                // Chip Select
#define DC        P3_2                                // Data/Command Control

#define E        P3_0                                // Read/Write Enable
#define RW        P3_1                                // Read/Write Select

#define RD        P3_0                                // Read Signal
#define WR        P3_1                                // Write Signal

//-=-=-=-=-=-=-=-=-=-=-=-=-=-=-=-=-=-=-=-=-=-=-=-=-=-=-=-=-=-=-=-=-=-=-=
//  Delay Time
//-=-=-=-=-=-=-=-=-=-=-=-=-=-=-=-=-=-=-=-=-=-=-=-=-=-=-=-=-=-=-=-=-=-=-=
void uDelay(unsigned char l)
{
        while(l--);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j,k;

        for(k=0;k<n;k++)
        {
                for(i=0;i<131;i++)
                {
                        for(j=0;j<15;j++)
                        {
                                uDelay(203);
                        }
                }
        }
}

//-=-=-=-=-=-=-=-=-=-=-=-=-=-=-=-=-=-=-=-=-=-=-=-=-=-=-=-=-=-=-=-=-=-=-=
//  Read/Write Sequence
//-=-=-=-=-=-=-=-=-=-=-=-=-=-=-=-=-=-=-=-=-=-=-=-=-=-=-=-=-=-=-=-=-=-=-=
#ifdef M68                                        // 8-bit 68XX Parallel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Data)
{
        DC=0;
        CS=0;
        RW=0;
        E=1;
        xData=Data;
        E=0;
        RW=1;
        CS=1;
        DC=1;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DC=1;
        CS=0;
        RW=0;
        E=1;
        xData=Data;
        E=0;
        RW=1;
        CS=1;
        DC=1;
}
#endif

#ifdef I80                                        // 8-bit 80XX Parallel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Data)
{
        DC=0;
        CS=0;
        WR=0;
        xData=Data;
        WR=1;
        CS=1;
        DC=1;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DC=1;
        CS=0;
        WR=0;
        xData=Data;
        WR=1;
        CS=1;
        DC=1;
}
#endif

#ifdef SPI                                        // 4-wire SPI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CS=0;
        DC=0;
        for (i=0; i<8; i++)
        {
                SCLK=0;
                SDIN=(Data&0x80)>>7;
                Data = Data << 1;
//                uDelay(1);
                SCLK=1;
//                uDelay(1);
        }
//        SCLK=0;
        DC=1;
        CS=1;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CS=0;
        DC=1;
        for (i=0; i<8; i++)
        {
                SCLK=0;
                SDIN=(Data&0x80)>>7;
                Data = Data << 1;
//                uDelay(1);
                SCLK=1;
//                uDelay(1);
        }
//        SCLK=0;
        DC=1;
        CS=1;
}
#endif

//-=-=-=-=-=-=-=-=-=-=-=-=-=-=-=-=-=-=-=-=-=-=-=-=-=-=-=-=-=-=-=-=-=-=-=
//  Instruction Setting
//-=-=-=-=-=-=-=-=-=-=-=-=-=-=-=-=-=-=-=-=-=-=-=-=-=-=-=-=-=-=-=-=-=-=-=
void Set_Start_Column(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00+d%16);                // Set Lower Column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
                                                //   Default => 0x00
        Write_Command(0x10+d/16);                // Set Higher Column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
                                                //   Default => 0x10
}

void Set_Addressing_Mode(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20);                        // Set Memory Addressing Mode
        Write_Command(d);                        //   Default => 0x02
                                                //     0x00 => Horizontal Addressing Mode
                                                //     0x01 => Vertical Addressing Mode
                                                //     0x02 => Page Addressing Mode
}

void Set_Column_Address(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
        Write_Command(0x21);                        // Set Column Address
        Write_Command(a);                        //   Default => 0x00 (Column Start Address)
        Write_Command(b);                        //   Default => 0x7F (Column End Address)
}

void Set_Page_Address(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
        Write_Command(0x22);                        // Set Page Address
        Write_Command(a);                        //   Default => 0x00 (Page Start Address)
        Write_Command(b);                        //   Default => 0x07 (Page End Address)
}

void Set_Start_Line(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40|d);                        // Set Display Start Line
                                                //   Default => 0x40 (0x00)
}

void Set_Contrast_Control(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81);                        // Set Contrast Control for Bank 0
        Write_Command(d);                        //   Default => 0x7F
}

void Set_Segment_Remap(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d);                        // Set Segment Re-Map
                                                //   Default => 0xA0
                                                //     0xA0 => Column Address 0 Mapped to SEG0
                                                //     0xA1 => Column Address 0 Mapped to SEG127
}

void Set_Entire_Display(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d);                        // Set Entire Display On / Off
                                                //   Default => 0xA4
                                                //     0xA4 => Normal Display
                                                //     0xA5 => Entire Display On
}

void Set_Inverse_Display(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d);                        // Set Inverse Display On/Off
                                                //   Default => 0xA6
                                                //     0xA6 => Normal Display
                                                //     0xA7 => Inverse Display On
}

void Set_Multiplex_Ratio(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A8);                        // Set Multiplex Ratio
        Write_Command(d);                        //   Default => 0x3F (1/64 Duty)
}

void Set_Display_On_Off(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d);                        // Set Display On/Off
                                                //   Default => 0xAE
                                                //     0xAE => Display Off
                                                //     0xAF => Display On
}

void Set_Start_Page(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B0|d);                        // Set Page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
                                                //   Default => 0xB0 (0x00)
}

void Set_Common_Remap(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d);                        // Set COM Output Scan Direction
                                                //   Default => 0xC0
                                                //     0xC0 => Scan from COM0 to 63
                                                //     0xC8 => Scan from COM63 to 0
}

void Set_Display_Offset(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D3);                        // Set Display Offset
        Write_Command(d);                        //   Default => 0x00
}

void Set_Display_Clock(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D5);                        // 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 / Oscillator Frequency
        Write_Command(d);                        //   Default => 0x70
                                                //     D[3:0] => Display Clock Divider
                                                //     D[7:4] => Oscillator Frequency
}

void Set_Precharge_Period(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D9);                        // Set Pre-Charge Period
        Write_Command(d);                        //   Default => 0x22 (2 Display Clocks [Phase 2] / 2 Display Clocks [Phase 1])
                                                //     D[3:0] => Phase 1 Period in 1~15 Display Clocks
                                                //     D[7:4] => Phase 2 Period in 1~15 Display Clocks
}

void Set_Common_Config(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DA);                        // 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Write_Command(d);                        //   Default => 0x12
                                                //     Alternative COM Pin Configuration
                                                //     Disable COM Left/Right Re-Map
}

void Set_VCOMH(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DB);                        // Set VCOMH Deselect Level
        Write_Command(d);                        //   Default => 0x34 (0.78*VCC)
}

void Set_NOP()
{
        Write_Command(0xE3);                        // Command for No Operation
}

void Set_Command_Lock(unsigned char d)
{
        Write_Command(0xFD);                        // Set Command Lock
        Write_Data(d);                                //   Default => 0x12
                                                //     0x12 => Driver IC interface is unlocked from entering command.
                                                //     0x16 => All Commands are locked except 0xFD.
}

//=-=-=-=-=-=-=-=-=-=-=-=-=-=-=-=-=-=-=-=-=-=-=-=-=-=-=-=-=-=-=-=-=-=-=-=-=-=-=-=
//  Global Variables
//=-=-=-=-=-=-=-=-=-=-=-=-=-=-=-=-=-=-=-=-=-=-=-=-=-=-=-=-=-=-=-=-=-=-=-=-=-=-=-=
#define XLevelL                0x00
#define XLevelH                0x10
#define XLevel                ((XLevelH&0x0F)*16+XLevelL)
#define Max_Column        128
#define Max_Row                64
#define        Brightness        0xBF

//=-=-=-=-=-=-=-=-=-=-=-=-=-=-=-=-=-=-=-=-=-=-=-=-=-=-=-=-=-=-=-=-=-=-=-=-=-=-=-=
//  Patterns
//=-=-=-=-=-=-=-=-=-=-=-=-=-=-=-=-=-=-=-=-=-=-=-=-=-=-=-=-=-=-=-=-=-=-=-=-=-=-=-=
unsigned char code UniV[][48]={                        // UniV OLED
        0x00,0x00,0xFC,0xFC,0xFC,0xFC,0x00,0x00,0x00,0xFC,0xFC,0xFC,0xFC,0x00,0x00,0x00,0xE0,0xE0,0xE0,0xE0,0x60,0xE0,0xE0,0xE0,0xC0,0x00,0x00,0x00,0xEC,0xEC,0xEC,0xEC,0x00,0x00,0x00,0x04,0x3C,0xFC,0xFC,0xF0,0x80,0x80,0xF0,0xFC,0xFC,0x3C,0x04,0x00,
        0x00,0x00,0x07,0x0F,0x1F,0x1F,0x1C,0x18,0x1C,0x1F,0x1F,0x0F,0x07,0x00,0x00,0x00,0x1F,0x1F,0x1F,0x1F,0x00,0x1F,0x1F,0x1F,0x1F,0x00,0x00,0x00,0x1F,0x1F,0x1F,0x1F,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F,0x1F,0x1F,0x1F,0x1F,0x0F,0x01,0x00,0x00,0x00,
        0x00,0x80,0xE0,0xE0,0xF0,0x70,0x30,0x70,0xF0,0xE0,0xE0,0x80,0x00,0x00,0x00,0xF0,0xF0,0xF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0,0xF0,0xF0,0xF0,0x30,0x30,0x30,0x30,0x30,0x00,0x00,0x00,0xF0,0xF0,0xF0,0xF0,0x30,0x70,0xF0,0xF0,0xE0,0x80,
        0x00,0x0F,0x3F,0x3F,0x7F,0x70,0x60,0x70,0x7F,0x3F,0x3F,0x0F,0x00,0x00,0x00,0x7F,0x7F,0x7F,0x7F,0x60,0x60,0x60,0x60,0x00,0x00,0x00,0x7F,0x7F,0x7F,0x7F,0x63,0x63,0x63,0x63,0x60,0x00,0x00,0x00,0x7F,0x7F,0x7F,0x7F,0x60,0x70,0x7F,0x7F,0x3F,0x0F,
};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_1[240][5]={                // Refer to "Times New Roman" Font Database...
                                                //   Basic Characters
        {0x00,0x00,0x4F,0x00,0x00},                //   (  1)  ! - 0x0021 Exclamation Mark
        {0x00,0x07,0x00,0x07,0x00},                //   (  2)  " - 0x0022 Quotation Mark
        {0x14,0x7F,0x14,0x7F,0x14},                //   (  3)  # - 0x0023 Number Sign
        {0x24,0x2A,0x7F,0x2A,0x12},                //   (  4)  $ - 0x0024 Dollar Sign
        {0x23,0x13,0x08,0x64,0x62},                //   (  5)  % - 0x0025 Percent Sign
        {0x36,0x49,0x55,0x22,0x50},                //   (  6)  & - 0x0026 Ampersand
        {0x00,0x05,0x03,0x00,0x00},                //   (  7)  ' - 0x0027 Apostrophe
        {0x00,0x1C,0x22,0x41,0x00},                //   (  8)  ( - 0x0028 Left Parenthesis
        {0x00,0x41,0x22,0x1C,0x00},                //   (  9)  ) - 0x0029 Right Parenthesis
        {0x14,0x08,0x3E,0x08,0x14},                //   ( 10)  * - 0x002A Asterisk
        {0x08,0x08,0x3E,0x08,0x08},                //   ( 11)  + - 0x002B Plus Sign
        {0x00,0x50,0x30,0x00,0x00},                //   ( 12)  , - 0x002C Comma
        {0x08,0x08,0x08,0x08,0x08},                //   ( 13)  - - 0x002D Hyphen-Minus
        {0x00,0x60,0x60,0x00,0x00},                //   ( 14)  . - 0x002E Full Stop
        {0x20,0x10,0x08,0x04,0x02},                //   ( 15)  / - 0x002F Solidus
        {0x3E,0x51,0x49,0x45,0x3E},                //   ( 16)  0 - 0x0030 Digit Zero
        {0x00,0x42,0x7F,0x40,0x00},                //   ( 17)  1 - 0x0031 Digit One
        {0x42,0x61,0x51,0x49,0x46},                //   ( 18)  2 - 0x0032 Digit Two
        {0x21,0x41,0x45,0x4B,0x31},                //   ( 19)  3 - 0x0033 Digit Three
        {0x18,0x14,0x12,0x7F,0x10},                //   ( 20)  4 - 0x0034 Digit Four
        {0x27,0x45,0x45,0x45,0x39},                //   ( 21)  5 - 0x0035 Digit Five
        {0x3C,0x4A,0x49,0x49,0x30},                //   ( 22)  6 - 0x0036 Digit Six
        {0x01,0x71,0x09,0x05,0x03},                //   ( 23)  7 - 0x0037 Digit Seven
        {0x36,0x49,0x49,0x49,0x36},                //   ( 24)  8 - 0x0038 Digit Eight
        {0x06,0x49,0x49,0x29,0x1E},                //   ( 25)  9 - 0x0039 Dight Nine
        {0x00,0x36,0x36,0x00,0x00},                //   ( 26)  : - 0x003A Colon
        {0x00,0x56,0x36,0x00,0x00},                //   ( 27)  ; - 0x003B Semicolon
        {0x08,0x14,0x22,0x41,0x00},                //   ( 28)  < - 0x003C Less-Than Sign
        {0x14,0x14,0x14,0x14,0x14},                //   ( 29)  = - 0x003D Equals Sign
        {0x00,0x41,0x22,0x14,0x08},                //   ( 30)  > - 0x003E Greater-Than Sign
        {0x02,0x01,0x51,0x09,0x06},                //   ( 31)  ? - 0x003F Question Mark
        {0x32,0x49,0x79,0x41,0x3E},                //   ( 32)  @ - 0x0040 Commercial At
        {0x7E,0x11,0x11,0x11,0x7E},                //   ( 33)  A - 0x0041 Latin Capital Letter A
        {0x7F,0x49,0x49,0x49,0x36},                //   ( 34)  B - 0x0042 Latin Capital Letter B
        {0x3E,0x41,0x41,0x41,0x22},                //   ( 35)  C - 0x0043 Latin Capital Letter C
        {0x7F,0x41,0x41,0x22,0x1C},                //   ( 36)  D - 0x0044 Latin Capital Letter D
        {0x7F,0x49,0x49,0x49,0x41},                //   ( 37)  E - 0x0045 Latin Capital Letter E
        {0x7F,0x09,0x09,0x09,0x01},                //   ( 38)  F - 0x0046 Latin Capital Letter F
        {0x3E,0x41,0x49,0x49,0x7A},                //   ( 39)  G - 0x0047 Latin Capital Letter G
        {0x7F,0x08,0x08,0x08,0x7F},                //   ( 40)  H - 0x0048 Latin Capital Letter H
        {0x00,0x41,0x7F,0x41,0x00},                //   ( 41)  I - 0x0049 Latin Capital Letter I
        {0x20,0x40,0x41,0x3F,0x01},                //   ( 42)  J - 0x004A Latin Capital Letter J
        {0x7F,0x08,0x14,0x22,0x41},                //   ( 43)  K - 0x004B Latin Capital Letter K
        {0x7F,0x40,0x40,0x40,0x40},                //   ( 44)  L - 0x004C Latin Capital Letter L
        {0x7F,0x02,0x0C,0x02,0x7F},                //   ( 45)  M - 0x004D Latin Capital Letter M
        {0x7F,0x04,0x08,0x10,0x7F},                //   ( 46)  N - 0x004E Latin Capital Letter N
        {0x3E,0x41,0x41,0x41,0x3E},                //   ( 47)  O - 0x004F Latin Capital Letter O
        {0x7F,0x09,0x09,0x09,0x06},                //   ( 48)  P - 0x0050 Latin Capital Letter P
        {0x3E,0x41,0x51,0x21,0x5E},                //   ( 49)  Q - 0x0051 Latin Capital Letter Q
        {0x7F,0x09,0x19,0x29,0x46},                //   ( 50)  R - 0x0052 Latin Capital Letter R
        {0x46,0x49,0x49,0x49,0x31},                //   ( 51)  S - 0x0053 Latin Capital Letter S
        {0x01,0x01,0x7F,0x01,0x01},                //   ( 52)  T - 0x0054 Latin Capital Letter T
        {0x3F,0x40,0x40,0x40,0x3F},                //   ( 53)  U - 0x0055 Latin Capital Letter U
        {0x1F,0x20,0x40,0x20,0x1F},                //   ( 54)  V - 0x0056 Latin Capital Letter V
        {0x3F,0x40,0x38,0x40,0x3F},                //   ( 55)  W - 0x0057 Latin Capital Letter W
        {0x63,0x14,0x08,0x14,0x63},                //   ( 56)  X - 0x0058 Latin Capital Letter X
        {0x07,0x08,0x70,0x08,0x07},                //   ( 57)  Y - 0x0059 Latin Capital Letter Y
        {0x61,0x51,0x49,0x45,0x43},                //   ( 58)  Z - 0x005A Latin Capital Letter Z
        {0x00,0x7F,0x41,0x41,0x00},                //   ( 59)  [ - 0x005B Left Square Bracket
        {0x02,0x04,0x08,0x10,0x20},                //   ( 60)  \ - 0x005C Reverse Solidus
        {0x00,0x41,0x41,0x7F,0x00},                //   ( 61)  ] - 0x005D Right Square Bracket
        {0x04,0x02,0x01,0x02,0x04},                //   ( 62)  ^ - 0x005E Circumflex Accent
        {0x40,0x40,0x40,0x40,0x40},                //   ( 63)  _ - 0x005F Low Line
        {0x01,0x02,0x04,0x00,0x00},                //   ( 64)  ` - 0x0060 Grave Accent
        {0x20,0x54,0x54,0x54,0x78},                //   ( 65)  a - 0x0061 Latin Small Letter A
        {0x7F,0x48,0x44,0x44,0x38},                //   ( 66)  b - 0x0062 Latin Small Letter B
        {0x38,0x44,0x44,0x44,0x20},                //   ( 67)  c - 0x0063 Latin Small Letter C
        {0x38,0x44,0x44,0x48,0x7F},                //   ( 68)  d - 0x0064 Latin Small Letter D
        {0x38,0x54,0x54,0x54,0x18},                //   ( 69)  e - 0x0065 Latin Small Letter E
        {0x08,0x7E,0x09,0x01,0x02},                //   ( 70)  f - 0x0066 Latin Small Letter F
        {0x06,0x49,0x49,0x49,0x3F},                //   ( 71)  g - 0x0067 Latin Small Letter G
        {0x7F,0x08,0x04,0x04,0x78},                //   ( 72)  h - 0x0068 Latin Small Letter H
        {0x00,0x44,0x7D,0x40,0x00},                //   ( 73)  i - 0x0069 Latin Small Letter I
        {0x20,0x40,0x44,0x3D,0x00},                //   ( 74)  j - 0x006A Latin Small Letter J
        {0x7F,0x10,0x28,0x44,0x00},                //   ( 75)  k - 0x006B Latin Small Letter K
        {0x00,0x41,0x7F,0x40,0x00},                //   ( 76)  l - 0x006C Latin Small Letter L
        {0x7C,0x04,0x18,0x04,0x7C},                //   ( 77)  m - 0x006D Latin Small Letter M
        {0x7C,0x08,0x04,0x04,0x78},                //   ( 78)  n - 0x006E Latin Small Letter N
        {0x38,0x44,0x44,0x44,0x38},                //   ( 79)  o - 0x006F Latin Small Letter O
        {0x7C,0x14,0x14,0x14,0x08},                //   ( 80)  p - 0x0070 Latin Small Letter P
        {0x08,0x14,0x14,0x18,0x7C},                //   ( 81)  q - 0x0071 Latin Small Letter Q
        {0x7C,0x08,0x04,0x04,0x08},                //   ( 82)  r - 0x0072 Latin Small Letter R
        {0x48,0x54,0x54,0x54,0x20},                //   ( 83)  s - 0x0073 Latin Small Letter S
        {0x04,0x3F,0x44,0x40,0x20},                //   ( 84)  t - 0x0074 Latin Small Letter T
        {0x3C,0x40,0x40,0x20,0x7C},                //   ( 85)  u - 0x0075 Latin Small Letter U
        {0x1C,0x20,0x40,0x20,0x1C},                //   ( 86)  v - 0x0076 Latin Small Letter V
        {0x3C,0x40,0x30,0x40,0x3C},                //   ( 87)  w - 0x0077 Latin Small Letter W
        {0x44,0x28,0x10,0x28,0x44},                //   ( 88)  x - 0x0078 Latin Small Letter X
        {0x0C,0x50,0x50,0x50,0x3C},                //   ( 89)  y - 0x0079 Latin Small Letter Y
        {0x44,0x64,0x54,0x4C,0x44},                //   ( 90)  z - 0x007A Latin Small Letter Z
        {0x00,0x08,0x36,0x41,0x00},                //   ( 91)  { - 0x007B Left Curly Bracket
        {0x00,0x00,0x7F,0x00,0x00},                //   ( 92)  | - 0x007C Vertical Line
        {0x00,0x41,0x36,0x08,0x00},                //   ( 93)  } - 0x007D Right Curly Bracket
        {0x02,0x01,0x02,0x04,0x02},                //   ( 94)  ~ - 0x007E Tilde
        {0x3E,0x55,0x55,0x41,0x22},                //   ( 95)  C - 0x0080 <Control>
        {0x00,0x00,0x00,0x00,0x00},                //   ( 96)    - 0x00A0 No-Break Space
        {0x00,0x00,0x79,0x00,0x00},                //   ( 97)  ! - 0x00A1 Inverted Exclamation Mark
        {0x18,0x24,0x74,0x2E,0x24},                //   ( 98)  c - 0x00A2 Cent Sign
        {0x48,0x7E,0x49,0x42,0x40},                //   ( 99)  L - 0x00A3 Pound Sign
        {0x5D,0x22,0x22,0x22,0x5D},                //   (100)  o - 0x00A4 Currency Sign
        {0x15,0x16,0x7C,0x16,0x15},                //   (101)  Y - 0x00A5 Yen Sign
        {0x00,0x00,0x77,0x00,0x00},                //   (102)  | - 0x00A6 Broken Bar
        {0x0A,0x55,0x55,0x55,0x28},                //   (103)    - 0x00A7 Section Sign
        {0x00,0x01,0x00,0x01,0x00},                //   (104)  " - 0x00A8 Diaeresis
        {0x00,0x0A,0x0D,0x0A,0x04},                //   (105)    - 0x00AA Feminine Ordinal Indicator
        {0x08,0x14,0x2A,0x14,0x22},                //   (106) << - 0x00AB Left-Pointing Double Angle Quotation Mark
        {0x04,0x04,0x04,0x04,0x1C},                //   (107)    - 0x00AC Not Sign
        {0x00,0x08,0x08,0x08,0x00},                //   (108)  - - 0x00AD Soft Hyphen
        {0x01,0x01,0x01,0x01,0x01},                //   (109)    - 0x00AF Macron
        {0x00,0x02,0x05,0x02,0x00},                //   (110)    - 0x00B0 Degree Sign
        {0x44,0x44,0x5F,0x44,0x44},                //   (111) +- - 0x00B1 Plus-Minus Sign
        {0x00,0x00,0x04,0x02,0x01},                //   (112)  ` - 0x00B4 Acute Accent
        {0x7E,0x20,0x20,0x10,0x3E},                //   (113)  u - 0x00B5 Micro Sign
        {0x06,0x0F,0x7F,0x00,0x7F},                //   (114)    - 0x00B6 Pilcrow Sign
        {0x00,0x18,0x18,0x00,0x00},                //   (115)  . - 0x00B7 Middle Dot
        {0x00,0x40,0x50,0x20,0x00},                //   (116)    - 0x00B8 Cedilla
        {0x00,0x0A,0x0D,0x0A,0x00},                //   (117)    - 0x00BA Masculine Ordinal Indicator
        {0x22,0x14,0x2A,0x14,0x08},                //   (118) >> - 0x00BB Right-Pointing Double Angle Quotation Mark
        {0x17,0x08,0x34,0x2A,0x7D},                //   (119) /4 - 0x00BC Vulgar Fraction One Quarter
        {0x17,0x08,0x04,0x6A,0x59},                //   (120) /2 - 0x00BD Vulgar Fraction One Half
        {0x30,0x48,0x45,0x40,0x20},                //   (121)  ? - 0x00BF Inverted Question Mark
        {0x70,0x29,0x26,0x28,0x70},                //   (122) `A - 0x00C0 Latin Capital Letter A with Grave
        {0x70,0x28,0x26,0x29,0x70},                //   (123) 'A - 0x00C1 Latin Capital Letter A with Acute
        {0x70,0x2A,0x25,0x2A,0x70},                //   (124) ^A - 0x00C2 Latin Capital Letter A with Circumflex
        {0x72,0x29,0x26,0x29,0x70},                //   (125) ~A - 0x00C3 Latin Capital Letter A with Tilde
        {0x70,0x29,0x24,0x29,0x70},                //   (126) "A - 0x00C4 Latin Capital Letter A with Diaeresis
        {0x70,0x2A,0x2D,0x2A,0x70},                //   (127)  A - 0x00C5 Latin Capital Letter A with Ring Above
        {0x7E,0x11,0x7F,0x49,0x49},                //   (128) AE - 0x00C6 Latin Capital Letter Ae
        {0x0E,0x51,0x51,0x71,0x11},                //   (129)  C - 0x00C7 Latin Capital Letter C with Cedilla
        {0x7C,0x55,0x56,0x54,0x44},                //   (130) `E - 0x00C8 Latin Capital Letter E with Grave
        {0x7C,0x55,0x56,0x54,0x44},                //   (131) 'E - 0x00C9 Latin Capital Letter E with Acute
        {0x7C,0x56,0x55,0x56,0x44},                //   (132) ^E - 0x00CA Latin Capital Letter E with Circumflex
        {0x7C,0x55,0x54,0x55,0x44},                //   (133) "E - 0x00CB Latin Capital Letter E with Diaeresis
        {0x00,0x45,0x7E,0x44,0x00},                //   (134) `I - 0x00CC Latin Capital Letter I with Grave
        {0x00,0x44,0x7E,0x45,0x00},                //   (135) 'I - 0x00CD Latin Capital Letter I with Acute
        {0x00,0x46,0x7D,0x46,0x00},                //   (136) ^I - 0x00CE Latin Capital Letter I with Circumflex
        {0x00,0x45,0x7C,0x45,0x00},                //   (137) "I - 0x00CF Latin Capital Letter I with Diaeresis
        {0x7F,0x49,0x49,0x41,0x3E},                //   (138)  D - 0x00D0 Latin Capital Letter Eth
        {0x7C,0x0A,0x11,0x22,0x7D},                //   (139) ~N - 0x00D1 Latin Capital Letter N with Tilde
        {0x38,0x45,0x46,0x44,0x38},                //   (140) `O - 0x00D2 Latin Capital Letter O with Grave
        {0x38,0x44,0x46,0x45,0x38},                //   (141) 'O - 0x00D3 Latin Capital Letter O with Acute
        {0x38,0x46,0x45,0x46,0x38},                //   (142) ^O - 0x00D4 Latin Capital Letter O with Circumflex
        {0x38,0x46,0x45,0x46,0x39},                //   (143) ~O - 0x00D5 Latin Capital Letter O with Tilde
        {0x38,0x45,0x44,0x45,0x38},                //   (144) "O - 0x00D6 Latin Capital Letter O with Diaeresis
        {0x22,0x14,0x08,0x14,0x22},                //   (145)  x - 0x00D7 Multiplcation Sign
        {0x2E,0x51,0x49,0x45,0x3A},                //   (146)  O - 0x00D8 Latin Capital Letter O with Stroke
        {0x3C,0x41,0x42,0x40,0x3C},                //   (147) `U - 0x00D9 Latin Capital Letter U with Grave
        {0x3C,0x40,0x42,0x41,0x3C},                //   (148) 'U - 0x00DA Latin Capital Letter U with Acute
        {0x3C,0x42,0x41,0x42,0x3C},                //   (149) ^U - 0x00DB Latin Capital Letter U with Circumflex
        {0x3C,0x41,0x40,0x41,0x3C},                //   (150) "U - 0x00DC Latin Capital Letter U with Diaeresis
        {0x0C,0x10,0x62,0x11,0x0C},                //   (151) `Y - 0x00DD Latin Capital Letter Y with Acute
        {0x7F,0x12,0x12,0x12,0x0C},                //   (152)  P - 0x00DE Latin Capital Letter Thom
        {0x40,0x3E,0x01,0x49,0x36},                //   (153)  B - 0x00DF Latin Capital Letter Sharp S
        {0x20,0x55,0x56,0x54,0x78},                //   (154) `a - 0x00E0 Latin Small Letter A with Grave
        {0x20,0x54,0x56,0x55,0x78},                //   (155) 'a - 0x00E1 Latin Small Letter A with Acute
        {0x20,0x56,0x55,0x56,0x78},                //   (156) ^a - 0x00E2 Latin Small Letter A with Circumflex
        {0x20,0x55,0x56,0x55,0x78},                //   (157) ~a - 0x00E3 Latin Small Letter A with Tilde
        {0x20,0x55,0x54,0x55,0x78},                //   (158) "a - 0x00E4 Latin Small Letter A with Diaeresis
        {0x20,0x56,0x57,0x56,0x78},                //   (159)  a - 0x00E5 Latin Small Letter A with Ring Above
        {0x24,0x54,0x78,0x54,0x58},                //   (160) ae - 0x00E6 Latin Small Letter Ae
        {0x0C,0x52,0x52,0x72,0x13},                //   (161)  c - 0x00E7 Latin Small Letter c with Cedilla
        {0x38,0x55,0x56,0x54,0x18},                //   (162) `e - 0x00E8 Latin Small Letter E with Grave
        {0x38,0x54,0x56,0x55,0x18},                //   (163) 'e - 0x00E9 Latin Small Letter E with Acute
        {0x38,0x56,0x55,0x56,0x18},                //   (164) ^e - 0x00EA Latin Small Letter E with Circumflex
        {0x38,0x55,0x54,0x55,0x18},                //   (165) "e - 0x00EB Latin Small Letter E with Diaeresis
        {0x00,0x49,0x7A,0x40,0x00},                //   (166) `i - 0x00EC Latin Small Letter I with Grave
        {0x00,0x48,0x7A,0x41,0x00},                //   (167) 'i - 0x00ED Latin Small Letter I with Acute
        {0x00,0x4A,0x79,0x42,0x00},                //   (168) ^i - 0x00EE Latin Small Letter I with Circumflex
        {0x00,0x4A,0x78,0x42,0x00},                //   (169) "i - 0x00EF Latin Small Letter I with Diaeresis
        {0x31,0x4A,0x4E,0x4A,0x30},                //   (170)    - 0x00F0 Latin Small Letter Eth
        {0x7A,0x11,0x0A,0x09,0x70},                //   (171) ~n - 0x00F1 Latin Small Letter N with Tilde
        {0x30,0x49,0x4A,0x48,0x30},                //   (172) `o - 0x00F2 Latin Small Letter O with Grave
        {0x30,0x48,0x4A,0x49,0x30},                //   (173) 'o - 0x00F3 Latin Small Letter O with Acute
        {0x30,0x4A,0x49,0x4A,0x30},                //   (174) ^o - 0x00F4 Latin Small Letter O with Circumflex
        {0x30,0x4A,0x49,0x4A,0x31},                //   (175) ~o - 0x00F5 Latin Small Letter O with Tilde
        {0x30,0x4A,0x48,0x4A,0x30},                //   (176) "o - 0x00F6 Latin Small Letter O with Diaeresis
        {0x08,0x08,0x2A,0x08,0x08},                //   (177)  + - 0x00F7 Division Sign
        {0x38,0x64,0x54,0x4C,0x38},                //   (178)  o - 0x00F8 Latin Small Letter O with Stroke
        {0x38,0x41,0x42,0x20,0x78},                //   (179) `u - 0x00F9 Latin Small Letter U with Grave
        {0x38,0x40,0x42,0x21,0x78},                //   (180) 'u - 0x00FA Latin Small Letter U with Acute
        {0x38,0x42,0x41,0x22,0x78},                //   (181) ^u - 0x00FB Latin Small Letter U with Circumflex
        {0x38,0x42,0x40,0x22,0x78},                //   (182) "u - 0x00FC Latin Small Letter U with Diaeresis
        {0x0C,0x50,0x52,0x51,0x3C},                //   (183) 'y - 0x00FD Latin Small Letter Y with Acute
        {0x7E,0x14,0x14,0x14,0x08},                //   (184)  p - 0x00FE Latin Small Letter Thom
        {0x0C,0x51,0x50,0x51,0x3C},                //   (185) "y - 0x00FF Latin Small Letter Y with Diaeresis
        {0x1E,0x09,0x09,0x29,0x5E},                //   (186)  A - 0x0104 Latin Capital Letter A with Ogonek
        {0x08,0x15,0x15,0x35,0x4E},                //   (187)  a - 0x0105 Latin Small Letter A with Ogonek
        {0x38,0x44,0x46,0x45,0x20},                //   (188) 'C - 0x0106 Latin Capital Letter C with Acute
        {0x30,0x48,0x4A,0x49,0x20},                //   (189) 'c - 0x0107 Latin Small Letter C with Acute
        {0x38,0x45,0x46,0x45,0x20},                //   (190)  C - 0x010C Latin Capital Letter C with Caron
        {0x30,0x49,0x4A,0x49,0x20},                //   (191)  c - 0x010D Latin Small Letter C with Caron
        {0x7C,0x45,0x46,0x45,0x38},                //   (192)  D - 0x010E Latin Capital Letter D with Caron
        {0x20,0x50,0x50,0x7C,0x03},                //   (193) d' - 0x010F Latin Small Letter D with Caron
        {0x1F,0x15,0x15,0x35,0x51},                //   (194)  E - 0x0118 Latin Capital Letter E with Ogonek
        {0x0E,0x15,0x15,0x35,0x46},                //   (195)  e - 0x0119 Latin Small Letter E with Ogonek
        {0x7C,0x55,0x56,0x55,0x44},                //   (196)  E - 0x011A Latin Capital Letter E with Caron
        {0x38,0x55,0x56,0x55,0x18},                //   (197)  e - 0x011B Latin Small Letter E with Caron
        {0x00,0x44,0x7C,0x40,0x00},                //   (198)  i - 0x0131 Latin Small Letter Dotless I
        {0x7F,0x48,0x44,0x40,0x40},                //   (199)  L - 0x0141 Latin Capital Letter L with Stroke
        {0x00,0x49,0x7F,0x44,0x00},                //   (200)  l - 0x0142 Latin Small Letter L with Stroke
        {0x7C,0x08,0x12,0x21,0x7C},                //   (201) 'N - 0x0143 Latin Capital Letter N with Acute
        {0x78,0x10,0x0A,0x09,0x70},                //   (202) 'n - 0x0144 Latin Small Letter N with Acute
        {0x7C,0x09,0x12,0x21,0x7C},                //   (203)  N - 0x0147 Latin Capital Letter N with Caron
        {0x78,0x11,0x0A,0x09,0x70},                //   (204)  n - 0x0148 Latin Small Letter N with Caron
        {0x38,0x47,0x44,0x47,0x38},                //   (205) "O - 0x0150 Latin Capital Letter O with Double Acute
        {0x30,0x4B,0x48,0x4B,0x30},                //   (206) "o - 0x0151 Latin Small Letter O with Double Acute
        {0x3E,0x41,0x7F,0x49,0x49},                //   (207) OE - 0x0152 Latin Capital Ligature Oe
        {0x38,0x44,0x38,0x54,0x58},                //   (208) oe - 0x0153 Latin Small Ligature Oe
        {0x7C,0x15,0x16,0x35,0x48},                //   (209)  R - 0x0158 Latin Capital Letter R with Caron
        {0x78,0x11,0x0A,0x09,0x10},                //   (210)  r - 0x0159 Latin Small Letter R with Caron
        {0x48,0x54,0x56,0x55,0x20},                //   (211) 'S - 0x015A Latin Capital Letter S with Acute
        {0x20,0x48,0x56,0x55,0x20},                //   (212) 's - 0x015B Latin Small Letter S with Acute
        {0x48,0x55,0x56,0x55,0x20},                //   (213)  S - 0x0160 Latin Capital Letter S with Caron
        {0x20,0x49,0x56,0x55,0x20},                //   (214)  s - 0x0161 Latin Small Letter S with Caron
        {0x04,0x05,0x7E,0x05,0x04},                //   (215)  T - 0x0164 Latin Capital Letter T with Caron
        {0x08,0x3C,0x48,0x22,0x01},                //   (216) t' - 0x0165 Latin Small Letter T with Caron
        {0x3C,0x42,0x45,0x42,0x3C},                //   (217)  U - 0x016E Latin Capital Letter U with Ring Above
        {0x38,0x42,0x45,0x22,0x78},                //   (218)  u - 0x016F Latin Small Letter U with Ring Above
        {0x3C,0x43,0x40,0x43,0x3C},                //   (219) "U - 0x0170 Latin Capital Letter U with Double Acute
        {0x38,0x43,0x40,0x23,0x78},                //   (220) "u - 0x0171 Latin Small Letter U with Double Acute
        {0x0C,0x11,0x60,0x11,0x0C},                //   (221) "Y - 0x0178 Latin Capital Letter Y with Diaeresis
        {0x44,0x66,0x55,0x4C,0x44},                //   (222) 'Z - 0x0179 Latin Capital Letter Z with Acute
        {0x48,0x6A,0x59,0x48,0x00},                //   (223) 'z - 0x017A Latin Small Letter Z with Acute
        {0x44,0x64,0x55,0x4C,0x44},                //   (224)  Z - 0x017B Latin Capital Letter Z with Dot Above
        {0x48,0x68,0x5A,0x48,0x00},                //   (225)  z - 0x017C Latin Small Letter Z with Dot Above
        {0x44,0x65,0x56,0x4D,0x44},                //   (226)  Z - 0x017D Latin Capital Letter Z with Caron
        {0x48,0x69,0x5A,0x49,0x00},                //   (227)  z - 0x017E Latin Small Letter Z with Caron
        {0x00,0x02,0x01,0x02,0x00},                //   (228)  ^ - 0x02C6 Modifier Letter Circumflex Accent
        {0x00,0x01,0x02,0x01,0x00},                //   (229)    - 0x02C7 Caron
        {0x00,0x01,0x01,0x01,0x00},                //   (230)    - 0x02C9 Modifier Letter Macron
        {0x01,0x02,0x02,0x01,0x00},                //   (231)    - 0x02D8 Breve
        {0x00,0x00,0x01,0x00,0x00},                //   (232)    - 0x02D9 Dot Above
        {0x00,0x02,0x05,0x02,0x00},                //   (233)    - 0x02DA Ring Above
        {0x02,0x01,0x02,0x01,0x00},                //   (234)  ~ - 0x02DC Small Tilde
        {0x7F,0x05,0x15,0x3A,0x50},                //   (235) Pt - 0x20A7 Peseta Sign
        {0x3E,0x55,0x55,0x41,0x22},                //   (236)  C - 0x20AC Euro Sign
        {0x18,0x14,0x08,0x14,0x0C},                //   (237)    - 0x221E Infinity
        {0x44,0x4A,0x4A,0x51,0x51},                //   (238)  < - 0x2264 Less-Than or Equal to
        {0x51,0x51,0x4A,0x4A,0x44},                //   (239)  > - 0x2265 Greater-Than or Equal to
        {0x74,0x42,0x41,0x42,0x74},                //   (240)    - 0x2302 House
};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_2[107][5]={                // Refer to "Times New Roman" Font Database...
                                                //   Greek & Japanese Letters
        {0x7E,0x11,0x11,0x11,0x7E},                //   (  1)  A - 0x0391 Greek Capital Letter Alpha
        {0x7F,0x49,0x49,0x49,0x36},                //   (  2)  B - 0x0392 Greek Capital Letter Beta
        {0x7F,0x02,0x01,0x01,0x03},                //   (  3)    - 0x0393 Greek Capital Letter Gamma
        {0x70,0x4E,0x41,0x4E,0x70},                //   (  4)    - 0x0394 Greek Capital Letter Delta
        {0x7F,0x49,0x49,0x49,0x41},                //   (  5)  E - 0x0395 Greek Capital Letter Epsilon
        {0x61,0x51,0x49,0x45,0x43},                //   (  6)  Z - 0x0396 Greek Capital Letter Zeta
        {0x7F,0x08,0x08,0x08,0x7F},                //   (  7)  H - 0x0397 Greek Capital Letter Eta
        {0x3E,0x49,0x49,0x49,0x3E},                //   (  8)    - 0x0398 Greek Capital Letter Theta
        {0x00,0x41,0x7F,0x41,0x00},                //   (  9)  I - 0x0399 Greek Capital Letter Iota
        {0x7F,0x08,0x14,0x22,0x41},                //   ( 10)  K - 0x039A Greek Capital Letter Kappa
        {0x70,0x0E,0x01,0x0E,0x70},                //   ( 11)    - 0x039B Greek Capital Letter Lamda
        {0x7F,0x02,0x0C,0x02,0x7F},                //   ( 12)  M - 0x039C Greek Capital Letter Mu
        {0x7F,0x04,0x08,0x10,0x7F},                //   ( 13)  N - 0x039D Greek Capital Letter Nu
        {0x63,0x5D,0x49,0x5D,0x63},                //   ( 14)    - 0x039E Greek Capital Letter Xi
        {0x3E,0x41,0x41,0x41,0x3E},                //   ( 15)  O - 0x039F Greek Capital Letter Omicron
        {0x41,0x3F,0x01,0x3F,0x41},                //   ( 16)    - 0x03A0 Greek Capital Letter Pi
        {0x7F,0x09,0x09,0x09,0x06},                //   ( 17)  P - 0x03A1 Greek Capital Letter Rho
        {0x63,0x55,0x49,0x41,0x41},                //   ( 18)    - 0x03A3 Greek Capital Letter Sigma
        {0x01,0x01,0x7F,0x01,0x01},                //   ( 19)  T - 0x03A4 Greek Capital Letter Tau
        {0x03,0x01,0x7E,0x01,0x03},                //   ( 20)    - 0x03A5 Greek Capital Letter Upsilon
        {0x08,0x55,0x7F,0x55,0x08},                //   ( 21)    - 0x03A6 Greek Capital Letter Phi
        {0x63,0x14,0x08,0x14,0x63},                //   ( 22)  X - 0x03A7 Greek Capital Letter Chi
        {0x07,0x48,0x7F,0x48,0x07},                //   ( 23)    - 0x03A8 Greek Capital Letter Psi
        {0x5E,0x61,0x01,0x61,0x5E},                //   ( 24)    - 0x03A9 Greek Capital Letter Omega
        {0x38,0x44,0x48,0x30,0x4C},                //   ( 25)  a - 0x03B1 Greek Small Letter Alpha
        {0x7C,0x2A,0x2A,0x2A,0x14},                //   ( 26)  B - 0x03B2 Greek Small Letter Beta
        {0x44,0x38,0x04,0x04,0x08},                //   ( 27)  r - 0x03B3 Greek Small Letter Gamma
        {0x30,0x4B,0x4D,0x59,0x30},                //   ( 28)    - 0x03B4 Greek Small Letter Delta
        {0x28,0x54,0x54,0x44,0x20},                //   ( 29)    - 0x03B5 Greek Small Letter Epsilon
        {0x00,0x18,0x55,0x52,0x22},                //   ( 30)    - 0x03B6 Greek Small Letter Zeta
        {0x3E,0x04,0x02,0x02,0x7C},                //   ( 31)  n - 0x03B7 Greek Small Letter Eta
        {0x3C,0x4A,0x4A,0x4A,0x3C},                //   ( 32)    - 0x03B8 Greek Small Letter Theta
        {0x00,0x3C,0x40,0x20,0x00},                //   ( 33)  i - 0x03B9 Greek Small Letter Iota
        {0x7C,0x10,0x28,0x44,0x40},                //   ( 34)  k - 0x03BA Greek Small Letter Kappa
        {0x41,0x32,0x0C,0x30,0x40},                //   ( 35)    - 0x03BB Greek Small Letter Lamda
        {0x7E,0x20,0x20,0x10,0x3E},                //   ( 36)  u - 0x03BC Greek Small Letter Mu
        {0x1C,0x20,0x40,0x20,0x1C},                //   ( 37)  v - 0x03BD Greek Small Letter Nu
        {0x14,0x2B,0x2A,0x2A,0x60},                //   ( 38)    - 0x03BE Greek Small Letter Xi
        {0x38,0x44,0x44,0x44,0x38},                //   ( 39)  o - 0x03BF Greek Small Letter Omicron
        {0x44,0x3C,0x04,0x7C,0x44},                //   ( 40)    - 0x03C0 Greek Small Letter Pi
        {0x70,0x28,0x24,0x24,0x18},                //   ( 41)  p - 0x03C1 Greek Small Letter Rho
        {0x0C,0x12,0x12,0x52,0x60},                //   ( 42)    - 0x03C2 Greek Small Letter Final Sigma
        {0x38,0x44,0x4C,0x54,0x24},                //   ( 43)    - 0x03C3 Greek Small Letter Sigma
        {0x04,0x3C,0x44,0x20,0x00},                //   ( 44)  t - 0x03C4 Greek Small Letter Tau
        {0x3C,0x40,0x40,0x20,0x1C},                //   ( 45)  v - 0x03C5 Greek Small Letter Upsilon
        {0x18,0x24,0x7E,0x24,0x18},                //   ( 46)    - 0x03C6 Greek Small Letter Phi
        {0x44,0x28,0x10,0x28,0x44},                //   ( 47)  x - 0x03C7 Greek Small Letter Chi
        {0x0C,0x10,0x7E,0x10,0x0C},                //   ( 48)    - 0x03C8 Greek Small Letter Psi
        {0x38,0x44,0x30,0x44,0x38},                //   ( 49)  w - 0x03C9 Greek Small Letter Omega
        {0x0A,0x0A,0x4A,0x2A,0x1E},                //   ( 50)    - 0xFF66 Katakana Letter Wo
        {0x04,0x44,0x34,0x14,0x0C},                //   ( 51)    - 0xFF67 Katakana Letter Small A
        {0x20,0x10,0x78,0x04,0x00},                //   ( 52)    - 0xFF68 Katakana Letter Small I
        {0x18,0x08,0x4C,0x48,0x38},                //   ( 53)    - 0xFF69 Katakana Letter Small U
        {0x48,0x48,0x78,0x48,0x48},                //   ( 54)    - 0xFF6A Katakana Letter Small E
        {0x48,0x28,0x18,0x7C,0x08},                //   ( 55)    - 0xFF6B Katakana Letter Small O
        {0x08,0x7C,0x08,0x28,0x18},                //   ( 56)    - 0xFF6C Katakana Letter Small Ya
        {0x40,0x48,0x48,0x78,0x40},                //   ( 57)    - 0xFF6D Katakana Letter Small Yu
        {0x54,0x54,0x54,0x7C,0x00},                //   ( 58)    - 0xFF6E Katakana Letter Small Yo
        {0x18,0x00,0x58,0x40,0x38},                //   ( 59)    - 0xFF6F Katakana Letter Small Tu
        {0x08,0x08,0x08,0x08,0x08},                //   ( 60)    - 0xFF70 Katakana-Hiragana Prolonged Sound Mark
        {0x01,0x41,0x3D,0x09,0x07},                //   ( 61)    - 0xFF71 Katakana Letter A
        {0x10,0x08,0x7C,0x02,0x01},                //   ( 62)    - 0xFF72 Katakana Letter I
        {0x0E,0x02,0x43,0x22,0x1E},                //   ( 63)    - 0xFF73 Katakana Letter U
        {0x42,0x42,0x7E,0x42,0x42},                //   ( 64)    - 0xFF74 Katakana Letter E
        {0x22,0x12,0x0A,0x7F,0x02},                //   ( 65)    - 0xFF75 Katakana Letter O
        {0x42,0x3F,0x02,0x42,0x3E},                //   ( 66)    - 0xFF76 Katakana Letter Ka
        {0x0A,0x0A,0x7F,0x0A,0x0A},                //   ( 67)    - 0xFF77 Katakana Letter Ki
        {0x08,0x46,0x42,0x22,0x1E},                //   ( 68)    - 0xFF78 Katakana Letter Ku
        {0x04,0x03,0x42,0x3E,0x02},                //   ( 69)    - 0xFF79 Katakana Letter Ke
        {0x42,0x42,0x42,0x42,0x7E},                //   ( 70)    - 0xFF7A Katakana Letter Ko
        {0x02,0x4F,0x22,0x1F,0x02},                //   ( 71)    - 0xFF7B Katakana Letter Sa
        {0x4A,0x4A,0x40,0x20,0x1C},                //   ( 72)    - 0xFF7C Katakana Letter Shi
        {0x42,0x22,0x12,0x2A,0x46},                //   ( 73)    - 0xFF7D Katakana Letter Su
        {0x02,0x3F,0x42,0x4A,0x46},                //   ( 74)    - 0xFF7E Katakana Letter Se
        {0x06,0x48,0x40,0x20,0x1E},                //   ( 75)    - 0xFF7F Katakana Letter So
        {0x08,0x46,0x4A,0x32,0x1E},                //   ( 76)    - 0xFF80 Katakana Letter Ta
        {0x0A,0x4A,0x3E,0x09,0x08},                //   ( 77)    - 0xFF81 Katakana Letter Chi
        {0x0E,0x00,0x4E,0x20,0x1E},                //   ( 78)    - 0xFF82 Katakana Letter Tsu
        {0x04,0x45,0x3D,0x05,0x04},                //   ( 79)    - 0xFF83 Katakana Letter Te
        {0x00,0x7F,0x08,0x10,0x00},                //   ( 80)    - 0xFF84 Katakana Letter To
        {0x44,0x24,0x1F,0x04,0x04},                //   ( 81)    - 0xFF85 Katakana Letter Na
        {0x40,0x42,0x42,0x42,0x40},                //   ( 82)    - 0xFF86 Katakana Letter Ni
        {0x42,0x2A,0x12,0x2A,0x06},                //   ( 83)    - 0xFF87 Katakana Letter Nu
        {0x22,0x12,0x7B,0x16,0x22},                //   ( 84)    - 0xFF88 Katakana Letter Ne
        {0x00,0x40,0x20,0x1F,0x00},                //   ( 85)    - 0xFF89 Katakana Letter No
        {0x78,0x00,0x02,0x04,0x78},                //   ( 86)    - 0xFF8A Katakana Letter Ha
        {0x3F,0x44,0x44,0x44,0x44},                //   ( 87)    - 0xFF8B Katakana Letter Hi
        {0x02,0x42,0x42,0x22,0x1E},                //   ( 88)    - 0xFF8C Katakana Letter Fu
        {0x04,0x02,0x04,0x08,0x30},                //   ( 89)    - 0xFF8D Katakana Letter He
        {0x32,0x02,0x7F,0x02,0x32},                //   ( 90)    - 0xFF8E Katakana Letter Ho
        {0x02,0x12,0x22,0x52,0x0E},                //   ( 91)    - 0xFF8F Katakana Letter Ma
        {0x00,0x2A,0x2A,0x2A,0x40},                //   ( 92)    - 0xFF90 Katakana Letter Mi
        {0x38,0x24,0x22,0x20,0x70},                //   ( 93)    - 0xFF91 Katakana Letter Mu
        {0x40,0x28,0x10,0x28,0x06},                //   ( 94)    - 0xFF92 Katakana Letter Me
        {0x0A,0x3E,0x4A,0x4A,0x4A},                //   ( 95)    - 0xFF93 Katakana Letter Mo
        {0x04,0x7F,0x04,0x14,0x0C},                //   ( 96)    - 0xFF94 Katakana Letter Ya
        {0x40,0x42,0x42,0x7E,0x40},                //   ( 97)    - 0xFF95 Katakana Letter Yu
        {0x4A,0x4A,0x4A,0x4A,0x7E},                //   ( 98)    - 0xFF96 Katakana Letter Yo
        {0x04,0x05,0x45,0x25,0x1C},                //   ( 99)    - 0xFF97 Katakana Letter Ra
        {0x0F,0x40,0x20,0x1F,0x00},                //   (100)    - 0xFF98 Katakana Letter Ri
        {0x7C,0x00,0x7E,0x40,0x30},                //   (101)    - 0xFF99 Katakana Letter Ru
        {0x7E,0x40,0x20,0x10,0x08},                //   (102)    - 0xFF9A Katakana Letter Re
        {0x7E,0x42,0x42,0x42,0x7E},                //   (103)    - 0xFF9B Katakana Letter Ro
        {0x0E,0x02,0x42,0x22,0x1E},                //   (104)    - 0xFF9C Katakana Letter Wa
        {0x42,0x42,0x40,0x20,0x18},                //   (105)    - 0xFF9D Katakana Letter N
        {0x02,0x04,0x01,0x02,0x00},                //   (106)    - 0xFF9E Katakana Voiced Sound Mark
        {0x07,0x05,0x07,0x00,0x00},                //   (107)    - 0xFF9F Katakana Semi-Voiced Sound Mark
};

//-=-=-=-=-=-=-=-=-=-=-=-=-=-=-=-=-=-=-=-=-=-=-=-=-=-=-=-=-=-=-=-=-=-=-=
//  Show Regular Pattern (Full Screen)
//-=-=-=-=-=-=-=-=-=-=-=-=-=-=-=-=-=-=-=-=-=-=-=-=-=-=-=-=-=-=-=-=-=-=-=
void Fill_RAM(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8;i++)
        {
                Set_Start_Page(i);
                Set_Start_Column(0x00);

                for(j=0;j<128;j++)
                {
                        Write_Data(Data);
                }
        }
}

//-=-=-=-=-=-=-=-=-=-=-=-=-=-=-=-=-=-=-=-=-=-=-=-=-=-=-=-=-=-=-=-=-=-=-=
//  Show Regular Pattern (Partial or Full Screen)
//
//    a: Start Page
//    b: End Page
//    c: Start Column
//    d: Total Columns
//-=-=-=-=-=-=-=-=-=-=-=-=-=-=-=-=-=-=-=-=-=-=-=-=-=-=-=-=-=-=-=-=-=-=-=
void Fill_Block(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d)
{
unsigned char i,j;

        for(i=a;i<(b+1);i++)
        {
                Set_Start_Page(i);
                Set_Start_Column(c);

                for(j=0;j<d;j++)
                {
                        Write_Data(Data);
                }
        }
}

//-=-=-=-=-=-=-=-=-=-=-=-=-=-=-=-=-=-=-=-=-=-=-=-=-=-=-=-=-=-=-=-=-=-=-=
//  Show Checkboard (Full Screen)
//-=-=-=-=-=-=-=-=-=-=-=-=-=-=-=-=-=-=-=-=-=-=-=-=-=-=-=-=-=-=-=-=-=-=-=
void Checkerboar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8;i++)
        {
                Set_Start_Page(i);
                Set_Start_Column(0x00);

                for(j=0;j<64;j++)
                {
                        Write_Data(0x55);
                        Write_Data(0xaa);
                }
        }
}

//-=-=-=-=-=-=-=-=-=-=-=-=-=-=-=-=-=-=-=-=-=-=-=-=-=-=-=-=-=-=-=-=-=-=-=
//  Show Frame (Full Screen)
//-=-=-=-=-=-=-=-=-=-=-=-=-=-=-=-=-=-=-=-=-=-=-=-=-=-=-=-=-=-=-=-=-=-=-=
void Frame()
{
unsigned char i,j;

        Set_Start_Page(0x00);
        Set_Start_Column(XLevel);

        for(i=0;i<Max_Column;i++)
        {
                Write_Data(0x01);
        }

        Set_Start_Page(0x07);
        Set_Start_Column(XLevel);

        for(i=0;i<Max_Column;i++)
        {
                Write_Data(0x80);
        }

        for(i=0;i<8;i++)
        {
                Set_Start_Page(i);

                for(j=0;j<Max_Column;j+=(Max_Column-1))
                {
                        Set_Start_Column(XLevel+j);

                        Write_Data(0xFF);
                }
        }
}

//-=-=-=-=-=-=-=-=-=-=-=-=-=-=-=-=-=-=-=-=-=-=-=-=-=-=-=-=-=-=-=-=-=-=-=
//  Show Character (5x7)
//
//    a: Database
//    b: Ascii
//    c: Start Page
//    d: Start Column
//-=-=-=-=-=-=-=-=-=-=-=-=-=-=-=-=-=-=-=-=-=-=-=-=-=-=-=-=-=-=-=-=-=-=-=
void Show_Font57(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d)
{
unsigned char *Src_Pointer;
unsigned char i;

        switch(a)
        {
                case 1:
                        Src_Pointer=&Ascii_1[(b-1)][0];
                        break;
                case 2:
                        Src_Pointer=&Ascii_2[(b-1)][0];
                        break;
        }
        Set_Start_Page(c);
        Set_Start_Column(d);

        for(i=0;i<5;i++)
        {
                Write_Data(*Src_Pointer);
                Src_Pointer++;
        }
        Write_Data(0x00);
}

//-=-=-=-=-=-=-=-=-=-=-=-=-=-=-=-=-=-=-=-=-=-=-=-=-=-=-=-=-=-=-=-=-=-=-=
//  Show String
//
//    a: Database
//    b: Start Page
//    c: Start Column
//    * Must write "0" in the end...
//-=-=-=-=-=-=-=-=-=-=-=-=-=-=-=-=-=-=-=-=-=-=-=-=-=-=-=-=-=-=-=-=-=-=-=
void Show_String(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Data_Pointer,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Src_Pointer;

        Src_Pointer=Data_Pointer;
        Show_Font57(1,96,b,c);                        // No-Break Space
                                                //   Must be written first before the string start...

        while(1)
        {
                Show_Font57(a,*Src_Pointer,b,c);
                Src_Pointer++;
                c+=6;
                if(*Src_Pointer == 0) break;
        }
}

//-=-=-=-=-=-=-=-=-=-=-=-=-=-=-=-=-=-=-=-=-=-=-=-=-=-=-=-=-=-=-=-=-=-=-=
//  Show Pattern (Partial or Full Screen)
//
//    a: Start Page
//    b: End Page
//    c: Start Column
//    d: Total Columns
//-=-=-=-=-=-=-=-=-=-=-=-=-=-=-=-=-=-=-=-=-=-=-=-=-=-=-=-=-=-=-=-=-=-=-=
void Show_Pattern(unsigned char *Data_Pointer,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d)
{
unsigned char *Src_Pointer;
unsigned char i,j;

        Src_Pointer=Data_Pointer;
        for(i=a;i<(b+1);i++)
        {
                Set_Start_Page(i);
                Set_Start_Column(c);

                for(j=0;j<d;j++)
                {
                        Write_Data(*Src_Pointer);
                        Src_Pointer++;
                }
        }
}

//-=-=-=-=-=-=-=-=-=-=-=-=-=-=-=-=-=-=-=-=-=-=-=-=-=-=-=-=-=-=-=-=-=-=-=
//  Vertical / Fade Scrolling (Full Screen)
//
//    a: Scrolling Direction
//       "0x00" (Upward)
//       "0x01" (Downward)
//    b: Set Numbers of Row Scroll per Step
//    c: Set Time Interval between Each Scroll Step
//-=-=-=-=-=-=-=-=-=-=-=-=-=-=-=-=-=-=-=-=-=-=-=-=-=-=-=-=-=-=-=-=-=-=-=
void Vertical_Scroll(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int i,j;

        switch(a)
        {
                case 0:
                        for(i=0;i<Max_Row;i+=b)
                        {
                                Set_Start_Line(i);
                                for(j=0;j<c;j++)
                                {
                                        uDelay(200);
                                }
                        }
                        break;
                case 1:
                        for(i=0;i<Max_Row;i+=b)
                        {
                                Set_Start_Line(Max_Row-i);
                                for(j=0;j<c;j++)
                                {
                                        uDelay(200);
                                }
                        }
                        break;
        }
        Set_Start_Line(0x00);
}

//-=-=-=-=-=-=-=-=-=-=-=-=-=-=-=-=-=-=-=-=-=-=-=-=-=-=-=-=-=-=-=-=-=-=-=
//  Fade In (Full Screen)
//-=-=-=-=-=-=-=-=-=-=-=-=-=-=-=-=-=-=-=-=-=-=-=-=-=-=-=-=-=-=-=-=-=-=-=
void Fade_In()
{
unsigned int i;

        Set_Display_On_Off(0xAF);
        for(i=0;i<(Brightness+1);i++)
        {
                Set_Contrast_Control(i);
                uDelay(200);
                uDelay(200);
                uDelay(200);
        }
}

//-=-=-=-=-=-=-=-=-=-=-=-=-=-=-=-=-=-=-=-=-=-=-=-=-=-=-=-=-=-=-=-=-=-=-=
//  Fade Out (Full Screen)
//-=-=-=-=-=-=-=-=-=-=-=-=-=-=-=-=-=-=-=-=-=-=-=-=-=-=-=-=-=-=-=-=-=-=-=
void Fade_Out()
{
unsigned int i;

        for(i=(Brightness+1);i>0;i--)
        {
                Set_Contrast_Control(i-1);
                uDelay(200);
                uDelay(200);
                uDelay(200);
        }
        Set_Display_On_Off(0xAE);
}

//-=-=-=-=-=-=-=-=-=-=-=-=-=-=-=-=-=-=-=-=-=-=-=-=-=-=-=-=-=-=-=-=-=-=-=
//  Sleep Mode
//
//    "0x00" Enter Sleep Mode
//    "0x01" Exit Sleep Mode
//-=-=-=-=-=-=-=-=-=-=-=-=-=-=-=-=-=-=-=-=-=-=-=-=-=-=-=-=-=-=-=-=-=-=-=
void Sleep(unsigned char a)
{
        switch(a)
        {
                case 0:
                        Set_Display_On_Off(0xAE);
                        Set_Entire_Display(0xA5);
                        break;
                case 1:
                        Set_Entire_Display(0xA4);
                        Set_Display_On_Off(0xAF);
                        break;
        }
}

//-=-=-=-=-=-=-=-=-=-=-=-=-=-=-=-=-=-=-=-=-=-=-=-=-=-=-=-=-=-=-=-=-=-=-=
//  Connection Test
……………………

网友A(2020-01-09):
感谢楼主分享!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B(2020-05-25):
不错不错 学习一下 正好用到

网友C(2020-12-14):
左右滚动,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