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最小系统外部和内部晶振问题

楼主(2018-09-08):
请教51最小系统晶振问题:
       查阅了很多教程,发现几乎所有提到构成51单片机最小电路的文章,都提到需要 “外部晶振” 电路。但是51单片机不是集成有内部振荡器吗?它能不使用外部晶振 电路而构成最小系统吗?什么原因?

网友A:
可以的,使用内部RC震荡的晶振,适用于对时间要求不准确的场合。

网友A:
有内部晶振也可以的,但只能用于对时钟周期要求不高的场合,希望此回答能帮到你。

网友B:
51单片机的内部晶振精度较小,受温度的影响较大,外部晶振有很好的精度,受外界影响也较小,可以更为精确的为单片机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C:
“获取稳定的脉冲!那只要有合适的方法生成稳定的脉冲,那就可以去掉外接的晶体。举例,AVR单片机,它在单片机内部集成了一个RC振荡电路,通过对熔丝位进行编程,可以内部生产1M,2M,4M,8M的震荡频率,进而替代相应的晶体。
缺点是振荡电路在环境比较恶劣的情况下,不是很稳定,对一些计时要求比较严格的仪器和设备,不建议使用。如果对时间要求不高,多一个毫秒少一个毫秒无所谓的话,那就可以放心用了。”

上面是引用的网友的解释

网友D:
新型的51内核单片机基本都有内置振荡器,如果对于时钟精确度要求不太高的应用可以使用内部振荡器而不必外接晶振。STC15系列单片机有内置振荡器和复位电路,所以只需接上电源就构成最小系统。

网友E:
首先请参考以下百度百科条目:
51单片机内部时钟电路,里面的振荡器是RC振荡器吗?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541322932.html

其次,我想再说几点,教程中提到外部晶振,是对传统51最小系统的介绍和教学。当你用到STC12或者15等系列单片机的时候会发现有些型号的单片机不再需要外部晶振了,这是因为内部晶振的稳定性已经大幅提高,而且下载程序时设定振荡频率要比拆焊一个外部晶振容易得多,可以节省成本或者减小板型体积。

网友F:
你好,内部只是有振荡电路,需要配合外部的晶体才能起振。首先你要分清楚,晶振=晶体+震荡电路。晶体是外部加电就可以直接输出频率。

网友G:
内部晶振有温漂,外部晶振更准确

网友H:
标准51单片机是没有内部震荡器的,大多数教程都是标准51写的, 好多51内核单片机在标准核心基础上加了不少东西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内部晶振有温漂,外部晶振更准确

内部也许是rc振荡器,不是晶体振荡器

网友J:
      51单片机是对所有兼容Intel 8031指令系统的单片机的统称。该系列单片机的始祖是Intel的8004单片机,后来随着Flash rom技术的发展,8004单片机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为应用最广泛的8位单片机之一,其代表型号是ATMEL公司的AT89系列,它广泛应用于工业测控系统之中。很多公司都有51系列的兼容机型推出,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占有大量市场。51单片机是基础入门的一个单片机,还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种。
      早期的单片机都是要外接晶振的,后来出现了使用内部RC振荡器的品种,但受工艺限制,只能是几M的频率,而且误差很大,仅限于对频率要求不高的应用场合。
      近些年来,随着技术的发展,片内振荡器的精度和稳定度大幅提高,误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像异步串口这样对时钟敏感的功能也能稳定工作了,这样外围元件减少,释放两个引脚可以作为I/O,所以使用得越来越广泛。

网友K:
XTAL1和XTAL2指的是8051系单片机上常见的用于接“晶振”(晶体谐振器-Crystal Resonator”)的两个引脚。从原理上来说,这两个引脚和MCU内部一个反相器相连接。这个反相器与外部的“晶振”组成一个构成一个皮尔斯振荡器(Pierce oscillator)。因为这个振荡器集成在器件内部的组件实在是不能更简单啦,就一个反相器和一个电阻,非常合适于各种数字IC的设计制造流程。

网友L:
有的51内核的片子是带内部振荡器的。但内部的一般精度不好,还是建议用外部的晶振电路

网友M:
更稳定精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佬的指导,对单片机知识,又进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