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TB6612FNG电机驱动模块电路图求助!74HC14D电路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8-09-08):
网上找到的这个循迹车的资料,电路中TB6612FNG就可以控制电机,想知道74HC14D 部分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主控

主控

74HC14模块

74HC14模块

TB6612FNG模块

TB6612FNG模块

网友A:
74HC14D是反向斯密特触发器。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Not Gate加上抗扰能力。

现实世界总会有noise,就算只输出一个0,1,实际上接收到的可能是一大串震荡讯号。
所以加上斯密特触发器,确保motor那边只收到一个0,1,而不是一大串的0,1。

网友B:
整形滤波及驱动

网友C:
编码器信号回读,可以计算速度和位移。7414是隔离和电平转换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HC14D是反向斯密特触发器。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Not Gate加上抗扰能力。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信号回读,可以计算速度和位移。7414是隔离和电平转换作用。

ENcA和ENcB就是回读信号吗?

网友D(2020-09-29):
请问有没有实验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