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超声波测距怎么接线和程序是什么?目前还找到问题的根源,求指导。

楼主(2018-09-08):
stc89c52超声波测距怎么接线和程序是什么?买开发板给的程序和接线要求   Trig -------  P2^1;  Echo -------  P2^0;  VCC  -------- +5v    GND  -------- GND
我接上去了,程序也烧录进去了 就是液晶屏没有显示。

#include"lcd.h"

void Read_Busy()           //忙检测函数,判断bit7是0,允许执行;1禁止
{
    unsigned char sta;      //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N = 1;
        sta = LCD1602_DB;
        LCD1602_EN = 0;    //使能,用完就拉低,释放总线
    }while(sta & 0x80);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写命令
{
    Read_Busy();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
    LCD1602_EN = 1;
    LCD1602_EN = 0;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
{
      Read_Bus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N = 1;
      LCD1602_EN = 0;
}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坐标显示
{
    unsigned char addr;
    if(y == 0)
        addr = 0x00 + x;
    else
        addr = 0x40 + x;

    Lcd1602_Write_Cmd(addr|0x80);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算出指令码
        Lcd1602_Write_Cmd(X); //发命令字
        Lcd1602_Write_Data(DData); //发数据
}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显示字符串
{
    LcdSetCursor(x,y);      //当前字符的坐标
    while(*str != '\0')
    {
        Lcd1602_Write_Data(*str++);
    }
}

void InitLcd1602()              //1602初始化
{
    Lcd1602_Write_Cmd(0x38);    //打开,5*8,8位数据
    Lcd1602_Write_Cmd(0x0c);
    Lcd1602_Write_Cmd(0x06);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屏
}

网友A:
HC—SR04有四个引脚VCC,GND,Trig(控制端),Echo(接收端)VCC连接单片机VCC,GND和单片机共地,控制端连接单片机任意IO口。
既然你买的HC—SR04那么淘宝店铺会带源程序的或者你的51单片机开发板也会有关于HC—SR04这种基础传感器的资料的。

网友B:
普中科技开发板提供的原理图是和其提供的例程相互配套的,按照原理图接线,再下载相应的程序后,应该就可以实现设定的功能了。

网友C:
这个按照原理图接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中科技开发板提供的原理图是和其提供的例程相互配套的,按照原理图接线,再下载相应的程序后,应该就可以 ...

我就是烧录进去,接好线应该没错啊 。但是液晶没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按照原理图接不就行了

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中科技开发板提供的原理图是和其提供的例程相互配套的,按照原理图接线,再下载相应的程序后,应该就可以 ...

他只有程序和接线要求,但是没有视频教程。我按他给的程序烧录进去了,接好线但是液晶屏lcd1602就是没有显示呢。

楼主:
哪个大师看看是不是程序不完整。

网友D(2018-11-08):
我也是这种情况,哭泣,你最后弄出来了吗